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带语音播报JQ6500(包含原理图、源程序及参考资料)

楼主:
原创作品,禁止转载售卖,仅供学习参考!!!
功能说明
1.本设计采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
2.LCD1602液晶显示测量的距离和温度;
3.带有温度补偿功能(DS18B20传感器);
4.测量范围0.02m~4m,精度为0.01m
5.带实时语音播报功能;
6.按键功能:按键2:加报警值按键3:减报警值按键1:设置按键(只有在按下设置的时候才可以加减报警值),在未按下按键1时,按下按键3播报测量距离。
需要设计实物请私聊~
实物制作图:

原理图: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温度零上与零下的标志位
char flag=0;
//超声波
char flags=0;
//超声波距离
char flag1s=0;
//计算定时间
uint time=0;
//计算距离
ULint L_=0;
//温度
uint t_=0;
//显示模式  0正常  1最大值调整  2最小值调整
uchar mode=0;

uint Max=490;
uint Min=10;
//按键标志
uchar k=0;
//数值有误
uchar FW=0;
//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BJ_Key.h"                    //报警按键
#include "display.h"                         //显示头函数
#include "ultrasonic_wave.h"//超声波头函数
#include "DS18B20.h"                    //温度传感器头函数

uchar ONE1[6]={0x7E,0x04,0x03,0x00,0X0D,0xEF};//现在距离为
uchar ONE2[6]={0x7E,0x04,0x03,0x00,0X0C,0xEF};//米
uchar ONE3[6]={0x7E,0x04,0x03,0x00,0X0B,0xEF};//点
uchar ONE4[6]={0x7E,0x04,0x03,0x00,0X00,0xEF};//百位
uchar ONE5[6]={0x7E,0x04,0x03,0x00,0X00,0xEF};//十位
uchar ONE6[6]={0x7E,0x04,0x03,0x00,0X00,0xEF};//个位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UART初始化 波特率:9600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10位uart,允许串行接受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R1 = 1;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入口参数uint8的数据类型 即要发送的数据
*/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UART 发送字符串
  第一个参数要发送字符串或数据的首地址
  第二个参数是要发送的数据或字符串的长度
*/
void UART_send_string(uchar *buf,uchar len)
{
    uchar i;
        for(i=0;i<len;i++)
        UART_send_byte(*buf++);
}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_init();
        Init_ultrasonic_wave();
        //屏幕初始化
        Init1602();
        //温度初始化
        tmpchange();
        t_=tmp();
        tmpchange();
        t_=tmp();
        tmpchange();
        t_=tmp();

        //循环显示
        while(1)
        {
                Key();
                if(yuyin_flag==1)
                {
                   yuyin_flag=0;

                   ONE4[4]=L_/100;
                   ONE5[4]=L_/10%10;
                   ONE6[4]=L_%10;
                   if(ONE4[4]==0)ONE4[4]=0x0A;
                   if(ONE5[4]==0)ONE5[4]=0x0A;
                   if(ONE6[4]==0)ONE6[4]=0x0A;

                   UART_send_string(ONE1,6);
                   delayms(1);
                   UART_send_string(ONE4,6);
                   delayms(1);
                   UART_send_string(ONE3,6);
                   delayms(1);
                   UART_send_string(ONE5,6);
                   delayms(1);
                   UART_send_string(ONE6,6);
                   delayms(1);
                   UART_send_string(ONE2,6);
                   delayms(1);
                }
                //正常显示
                if(mode==0)
                {
                        StartModule();//启动超声波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delayms(20);  //20MS
                        tmpchange();  //温度转换
                        t_=tmp();     //度温度
                        Conut(t_/10); //计算距离
                        if(L_>Max||L_<Min)
                        {
                                Feng_Start();
                        }
                        else
                        {
                                if(FW!=1)
                                Feng_Stop();
                        }
                        Display_1602(t_/10,L_);
                }
                //调整显示
                else if(mode!=0)
                {
                        //最大最小值
                        Init_MaxMin();
                        while(mode!=0)
                        {

                                Key();
                                if(k==1&&mode==1)
                                {
                                        Init_MaxMin();
                                   write_com(0x8d);//设置位置
                                }
                                else if(k==1&&mode==2)
                                {
                                        Init_MaxMin();
                                   write_com(0x8d+0x40);//设置位置
                                }
                                k=0;
                        }
                        //界面初始化
                        Init1602();
                }
        }
}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void CJ_T0() interrupt 1
{
    flags=1;                                                         //中断溢出标志
}

网友A(2021-01-07):
实时语音播报播放的是距离信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时语音播报播放的是距离信息吗

是的,播报当前测量距离

网友C:
JQ6500在proteus中怎么找?

网友D(2021-03-19):
你这个资料为啥不能放一个包里面,还分3个,有点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