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额温枪使用的话要不要编写程序,不写程序能不能运行

楼主(2020-12-18):
(无正文)

网友A:
要不要编写程序取决于你选用的元器件。估计你对额温枪的基本结构不甚了解。

网友B:
像0~100 ℃输出0~5 V这种的可以没有程序,要是还需要直接数码显示数值,我不知道不写程序怎么做,还是编程的思路清晰些

网友C:
牛屎芯片的那种不需要,有的需要。使用环境温度又有限制15°-38°,或者热电堆加恒温片

网友D:
软硬件都开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