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x711驱动程序 count=count^0x800000不理解

楼主(2020-12-18):
在hx711里读出24位的数据count后,为什么还要count=count^0x800000,这句语句是什么作用,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yanjinxu/article/details/47861323 我也今天下午刚看到这个传感器,这里搞不懂。这个博客讲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yanjinxu/article/details/47861323 我也今天下午刚看到这个传感器,这里搞不懂。这 ...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B:
以为读取的值, 最高位是符号位,  异或即“两个输入相同时为0,不同则为1”,
这样 最高位是1, 表示负值,  与1异或后变成0,
正常 最高位是0, 正值范围,  与1异或后变成1,
而其他位, 如果是0异或后为0, 如果是1异或后变成1, 相当于没有变.
这样 做的效果是:  数据会一直往上增长,我们可以直接拿来进行使用, 不用受符号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读取的值, 最高位是符号位,  异或即“两个输入相同时为0,不同则为1”,
这样 最高位是1, 表示负值,  ...

但是最高位是0的时候不是正数吗,异或后就变成了1,这样有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最高位是0的时候不是正数吗,异或后就变成了1,这样有什么意义。

我也觉得没必要

网友D(2022-06-04):
引用 网友B:
以为读取的值, 最高位是符号位,  异或即“两个输入相同时为0,不同则为1”,
这样 最高位是1, 表示负值,  ...

强啊哥哥,如果一开始没有重物时是正数也可以不用这么跟0x800000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