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流水灯,时钟,计时器,简易的用4x4键盘控制的单片机汇编语言计算器

楼主(2020-12-18):
1.包括流水灯,时钟,计时器,简易的用4x4键盘控制的计算器

2.四个按键选择功能,直接对应那种一般开发板配套的红外遥控器的1234键(试过是可以的)当然仿真中不包括红外,红外选项是多余的
仿真中不包括红外

3.计时器,上键运行,下键清零,右键暂停,右键长按切换时钟

4.时钟的右键切换调整,长按到计时器,调整位会闪烁
5计算器用4x4按键控制

6.代码用的汇编

LCD_RS EQU P2.0    ;1602控制
LCD_RW EQU P2.1    ;......
LCD_E  EQU P2.2    ;脉冲
LCD_D7 EQU P0.7    ;
LCD_DATA EQU P0    ;1602数据口
LCD_JISHU EQU 20H    ;1602写数据计数
LCD_CAIDAN EQU 21H    ;1602菜单编号
LCD_CAIDAN_YE EQU 22H    ;1602页编号
KEY_UP EQU P2.3    ;上键
KEY_DOWN EQU P2.4    ;下键
KEY_OK EQU P2.5    ;确认键
KEY_EXIT EQU P2.6    ;退出键
LCD_BEI EQU P2.7  ;1602背光
EXIT_BIAOZHI EQU 23H.0    ;计时器,中按退出会置一标志位
OK_BIAOZHI EQU 23H.1
UP_BIAOZHI EQU 23H.2
DOWN_BIAOZHI EQU 23H.3
DINGSHI_JISHU EQU 24H    ;用定时器延时计数
LED EQU P1            ;
;数码管595    ;
MINGXIANG EQU P3.3
HC595_DATA EQU P3.4    ;数码管数据,移位输出,,,复用hc164数据口
HC595_SLCP EQU P3.5    ;读入数据端
HC595_SHCP EQU P3.6    ;刷新显示端,、、复用hc164的clk
HC595_SHI EQU 25H    ;时钟的时分秒
HC595_FEN EQU 26H    ;
HC595_MIAO EQU 27H    ;
;矩阵键盘.......
JIANPAN1 EQU P3.0
JIANPAN2 EQU P3.1
HC164_DATA EQU P3.4
HC164_CLK EQU P3.7
JIANSHUXU EQU 28H   ;矩阵键盘按下的顺序,
JISUANQI_DATA1 EQU 29H     ;
JISUANQI_YUNSUAN EQU 2AH     ;
JISUANQI_DATA2 EQU 2BH     ;
JISUANQI_JIEGUO1 EQU  2CH     ;
JISUANQI_JIEGUO2 EQU 2DH       ;
ANJIAN_CHANGAN EQU 2FH
OKCHANGAN_BIAOZHI EQU 23H.4   ;
HONGWAIZ_ EQU P3.2
HONGWAIZ_MA EQU 30H
LEDYANSHI_JISHU EQU 31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3H
                LJMP WAIBU0
                ORG 0BH
                LJMP T0DINGSHI
                ORG 001BH
                LJMP T1DINGSHI;定时器中断
        ORG 0030H
                        MAIN:
                        LCALL SHUMA_JIANCE
                        LCALL SHUMA_QINGLING
                        MOV HONGWAIZ_MA,#00H
                        CLR LCD_BEI
                        LCALL LCD_XIANSHI   ;1602初始化,欢迎界面
                        SETB PT0 ;把定时器t1设置为高优先级
                        MOV TMOD,#11H ;T1为工作方式一
                        MOV IE,#8BH ;允许T1中断,T0,外部中断0
                        MOV TH1,#0D8H ;放入数据
                        MOV TL1,#0F0H
                        MOV TH0,#0DBH
            MOV TL0,#0F0H
                        SETB TR1    ;启动T1定时器
                        LOOP0:
            LCALL ANJIAN_RENYI    ;按键判断
                        SJMP LOOP0
                    SJMP $
WAIBU0:
CLR  EA
PUSH 01H
PUSH 02H
PUSH 03H
PUSH 04H
PUSH  ACC
MOV A,HONGWAIZ_MA
CJNE A,#0,WAIBU0_JIESHU
;MOV ANJIAN_CHANGAN,#10
WAIBU0_LOOP8:
MOV R3,#10
WAIBU0_LOOP7:
LCALL DELAY840US
JB HONGWAIZ_,WAIBU0_JIESHU
DJNZ R3,WAIBU0_LOOP7
WAIBU0_LOOP13:
;MOV R1,ANJIAN_CHANGAN
;CJNE R1,#00H,WAIBU0_LOOP9
;WAIBU0_JIESHU_1:
;LJMP WAIBU0_JIESHU
WAIBU0_LOOP9:
JNB HONGWAIZ_,WAIBU0_LOOP13
LCALL DELAY4MS750US
MOV R4,#8H
MOV R3,#4H
WAIBU0_LOOP1:
;MOV R1,ANJIAN_CHANGAN
;CJNE R1,#00H,WAIBU0_LOOP10
;LJMP WAIBU0_JIESHU
WAIBU0_LOOP10:
JNB HONGWAIZ_,WAIBU0_LOOP1
LCALL DELAY840US
JB HONGWAIZ_,WAIBU0_LOOP0
CLR ACC.0
RLC A
DJNZ R4,WAIBU0_LOOP1
LJMP WAIBU0_LOOP2
WAIBU0_LOOP0:
SETB ACC.0
RLC A
WAIBU0_LOOP11:
;MOV R1,ANJIAN_CHANGAN
;CJNE R1,#00H,WAIBU0_LOOP12
;LJMP WAIBU0_JIESHU
WAIBU0_LOOP12:
JB HONGWAIZ_,WAIBU0_LOOP11
DJNZ R4,WAIBU0_LOOP1
WAIBU0_LOOP2:
RRC A
CJNE R3,#04H,WAIBU0_LOOP3
CJNE A,#00H,WAIBU0_JIESHU
LJMP WAIBU0_LOOP6
WAIBU0_LOOP3:
CJNE R3,#03H,WAIBU0_LOOP4
CJNE A,#0FFH,WAIBU0_JIESHU
LJMP WAIBU0_LOOP6
WAIBU0_LOOP4:
CJNE R3,#02H,WAIBU0_LOOP5
MOV R2,A
LJMP WAIBU0_LOOP6
WAIBU0_LOOP5:
CJNE R3,#01H,WAIBU0_LOOP6
ADD A,R2
CJNE A,#0FFH,WAIBU0_JIESHU
CJNE R2,#30H,WAIBU0_HONGWAI_J2
MOV HONGWAIZ_MA,#01H
WAIBU0_HONGWAI_J2:
CJNE R2,#18H,WAIBU0_HONGWAI_J3
MOV HONGWAIZ_MA,#02H
WAIBU0_HONGWAI_J3:
CJNE R2,#7AH,WAIBU0_HONGWAI_J4
MOV HONGWAIZ_MA,#03H
WAIBU0_HONGWAI_J4:
CJNE R2,#10H,WAIBU0_JIESHU
MOV HONGWAIZ_MA,#04H
LJMP WAIBU0_JIESHU
WAIBU0_LOOP6:
MOV R4,#08H
DJNZ R3,WAIBU0_LOOP1
LJMP WAIBU0_JIESHU
WAIBU0_JIESHU:
POP ACC
POP 04H
POP 03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