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用keil 5编译显示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原来只有9个错误,现在出来的第十个错误    *.axf    Target not created
有没有大佬帮帮小弟

网友A(2020-12-19):
没编译成功,总共10个错误。communication.c里面有9个错误,另一个错误在其他地方,往上翻

网友B:
1、main.文件的27行,RTC.H没能入包,估计你头文件路没有添加,也有可能是文件不存在。
2、communication.c文件中的UART1_Rx_flg、MAX_REC_LENGTH、UART1_RX_Buf、UART1_RX_cnt 这几个变量未定义,或是你引入一个外部变量却没有EXTERN它们
以上2个问题解决后还没能生成HEX,就要进入选项设置:

网友C:
编译出错啦,说明语法有问题,编译过了,Target就creat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