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S-485总线的单片机温控系统程序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20-12-18):
1. 采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对两处进行温度的实时测量,通过LCD1602进行显示,并通过RS-485总线上传到主机。
2. 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能够报警,同时启动相关降温设备。
3. 主机通过按键和无线遥控能够对温度报警上限值及时间进行设置。
4. 能够对重要数据进行保存。
二、设计方案
主机和从机选用STC89C52单片机,通过RS-485总线进行数据通信。主机采用LCD2002显示各从机的温度和当前时间,根据按键或无线遥控的输入命令对控制温度上限值、温度报警值和时间进行设置,并通过RS-485总线传递温度报警值给从机和读取从机温度。从机通过DS18B20采集现场温度,利用LCD1602进行显示,通过RS-485总线接收温度报警值,同时上传温度检测值给主机。
整个系统主要分3大块(主机、从机1和从机2)和十二个模块。(1)主机键盘部分,用来实现输入和设定温度等工作;(2)主机LCD1602显示电路;(3)主机单片机最小系统;(4)主机时钟电路;(5)主机存储电路;(6)主机继电器输出控制电路;(7)主机蜂鸣器报警电路;(8)主机RS-485通信部分;(9)从机RS-485通信部分;(10)从机单片机最小系统;(11)从机LCD1602显示部分;(12)从机温度检测电路。从机1和从机2硬件电路一样,都包括第9模块到第12模块。整个系统方案如图10-1所示。

图10-1 系统方案框图

三、硬件设计
系统原理图如图10-2和图10-3所示,对应仿真图如图10-4所示。
图10-2 主机电路原理图
图10-3 从机电路原理图
图10-4 整个系统仿真图
从图10-4仿真图可以看出从机1当前的温度值为42.0℃,从机2当前的温度为34.0℃,温度报警上限温度值为39.0℃,主机与从机显示温度一致,说明Proteus仿真是完全正确的。
1.主机键盘。调整按键8个,其中S2、S3、S4和S5是手动按键,分别为设置键、加键、减键、退出键。通过调整按键可以对温度上限值、时间、星期、年月日的调整状态。
2.主机LCD显示电路。主机通过LCD1602液晶显示从机1和从机2实时采集的温度值、时间和日期。
3. 主机单片机最小系统。主机单片机最小系统是电路的控制中心,主要包括单片机、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
4.主机时钟电路。
采用DS1302实时时钟芯片进行年、月、日、时、分、秒刷新。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时间,并具有系统掉电后启用备用电池向DS1302继续供电的功能,使用户不必每次上电调整时间。
5.主机存储电路。AT24C02用于存储用户设定的温度上限值和其他重要数据。
6.主机继电器输出控制电路。当温度大于等于用户设定的上限值时,P20和P21输出低电平,通过三极管VT1和VT2驱动继电器吸合,控制电扇通风降温,同时继电器接通指示灯亮。
7.主机蜂鸣器报警电路。当温度大于等于用户设定的上限值时,主机蜂鸣器报警。

8.主机RS-485通信部分。RS-485通信芯片选用的是SN65HVD3082ED,收发使能端由主机P3.7进行控制,R2用于防止末端信号发射,J5和J6为通信接口。
9.从机RS-485通信部分。RS-485通信芯片选用的是SN65HVD3082ED,收发使能端由主机P3.7进行控制,R2用于防止末端信号发射,J2和J3为通信接口。
10. 从机单片机最小系统。主要包括单片机、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电源接口和LED指示、ISP下载。
11.从机LCD1602显示部分。第一行显示主机发来的温度上限值,第二行显示从机1所在位置的温度值和下限值。
12. 从机温度检测电路。通过DS18B20进行温度采集,数据端口DQ连接到单片机的P3.3。
四、软件设计
1. RS-485总线通信协议
主机STC89C52采用查询方式,从机STC89C52采用中断方式,具体协议如下:
(1)主机STC89C52发送查询地址。
(2)从机STC89C52都接收查询地址,并与本从机地址比较,若一样则发送从机地址、采集温度十位、采集温度个位、采集温度小数位和累加和校验。
(3)主机STC89C52接收数据。
(4)主机STC89C52发送温度上限报警值十位、温度上限报警值个位。
(5)从机STC89C52接收温度上限报警值命令。
(6)主机STC89C52未查询完所有的STC89C52,则返回(1)继续查询下一个从机。
(7)通信速率9600bps,数据帧格式:一位起始位,9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即串行口工作于方式3。
(8)主机发送从机地址和温度上限值采用奇校验(每帧数据的第8位(即D7)为奇校验位);主机接收从机发送的匹配地址和采集到的温度值时采用累加和校验。
(9)从机机接收主机发送的从机地址和温度上限值采用奇校验(每帧数据的第8位(即D7)为奇校验位);从机发送匹配地址和采集到的温度值时采用累加和校验。
2.主机程序设计
(1)主机主程序
主机主流程图如图10-5所示。当工作状态标志为1时,进入参数调整;否则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图10-5主机主程序流程图
(2)液晶显示功能程序
图10-6  主机液晶显示界面
主机LCD1602液晶显示从机1和从机2实时采集的温度值、时间和日期。如图10-6所示。从机1温度为28.3℃,从机2温度为28.7℃,温度上限为30℃、下限为28℃,当前日期为5月16日17点47分。
(3)DS1302实时时钟功能程序
采用DS1302实时时钟芯片进行年、月、日、时、分、秒刷新。可以通过按键调整或者无线遥控调整时间,并具有系统掉电后启用备用电池向DS1302继续供电的功能,使用户不必每次上电调整时间。
(4)AT24C02 掉电存储功能程序。用于存储用户设定的温度上限值。
(5)蜂鸣器报警功能程序。当温度大于等于用户设定的上限值时,主机蜂鸣器报警。
(6)继电器输出控制程序。当温度大于等于用户设定的上限值时,P20和P21输出低电平,通过三极管VT1和VT2驱动继电器吸合,控制电扇通风降温,同时继电器接通指示灯亮。
(7) 按键键盘程序
                      图10-7  按键键盘布局
按键功能如图10-7所示,当set键按下时进入调整模式,并且可以通过set键切换进入对温度上限值、时间、星期、年月日的调整状态。当进入某种调整状态时其对应值会快速闪烁,通过up键或者down键进行调整。调整完毕后按下out键保存并退出调整模式。
(8)主机通信程序
主机通信流程图如图10-8所示。在数据发送时,采用奇校验校验;在接收数据时,使用累加和校验。

      图10-8 主机通信流程图       图10-9从机通信流程图
3.从机程序设计
(1)从机通信程序设计。从机通信程序流程图如图10-9所示。
(2)从机主程序设计。从机主程序流程图如图10-10所示。首先进行系统初始化,然后关中断读取DS18B20中温度值,读完温度值后,开中断,调用温度决策函数。

图10-10从机主程序流程图
五、实物照片
系统实物照片如图10-11所示。
图10-11 实物照片
六、设计制作要点
1.STC89C52单片机多机通信实现的原理。 因多机通信是在方式2和方式3下进行,因此SM2位主要用于方式2和方式3。当串行口以方式2或方式3接收时,如SM2 =1,则只有当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RB8)为“1”,才将接收到的前8位数据送入SBUF,并置位RI产生中断请求;否则,将接收到的前8位数据丢弃。而当SM2=0时,则不论第9位数据为“0”还是为“1”,都将前8位数据装入SBUF中,并产生中断请求。
2. 单片机晶振频率建议选择11.0592MHz。
3. 通信芯片建议选择TI公司的SN65HVD3082ED,尽量不要选择MAX485(国产)。

#include<reg52.h>  //调用52单片机库
#include"1602.h"   //调用LCD1602库
#include"ds18b20.h"   //调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hour,min,sec,count,hour1,hour2,  //定义小时 分钟 秒 对应的十位个位 以及 count计数
sec1,sec2,min1,min2;

sbit speaker=P2^1;                  //定义蜂鸣器
sbit key1=P1^0;                          //最低温度设置
sbit key2=P1^1;              //最高温度设置
sbit key3=P1^2;       //连接切换模式的备用开关 P33和P12口短接 用于切换模式和退出报警中断

sbit keyh=P1^5;  //校时
sbit keym=P1^6;  //校分
sbit keys=P1^7;  //校秒
//定义时间按键

uint  tem;                                  //定义采集温度
int htem,htem2,time,time2,x,y,z,dot,dot2,maxtem,mintem;                          //定义温度十位数、个位数、小数,以及其三种模式的标记值
int cnt1=1,cnt2=1,cnt3=1,cnt4=1,cnt5=1,cnt6=1,cnt7=1;                  //定义计数变量
int i;
uchar mode=0;                          //定义模式变量
uchar code t3[]={"  H/L=0/1:     C"};    //显示调最值温度的十位
uchar code t4[]={"O/D:           C"};    //显示调最值温度的个位/小数位字模
uchar code table2[]={
'0','1','2','3','4','5','6','7','8','9',':'};   //显示时间的字模
uchar code t5[]={"Max         . CD"};         //显示最高温度的字模
uchar code t6[]={"Min         . CD"};         //显示最低温度的字模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uint i)
{
        while(i--);
}

//显示函数1  初始显示
void display(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bai,shi ,ge;
bai=dat/100;
shi=dat%100/10;
ge=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cmd(add+3);
writelcd_dat(ge+0x30);
}

void lcd_min()   //定义最小温度显示
{
        uchar l;

writelcd_cmd(0x38);   //初始化屏那迤粱
delay(5);
writelcd_cmd(0x38);
delay(5);
writelcd_cmd(0x38);
writelcd_cmd(0x08);
writelcd_cmd(0x01);
writelcd_cmd(0x06);
writelcd_cmd(0x0c);
writelcd_cmd(0x80);

                writelcd_cmd(0xc0);
                                                for(l=0;l<16;l++)                  //依次读取t6并显示
                                                {
                                        writelcd_dat(t6[l]);
                                                }

                                                display(mintem,0xca);
                                                delay1(5000000000);   //延时显示
}

void lcd_max()  //定义最大温度显示
{
        uchar k;
        writelcd_cmd(0x38);   //初始化屏幕清屏
delay(5);
writelcd_cmd(0x38);
delay(5);
writelcd_cmd(0x38);
writelcd_cmd(0x08);
writelcd_cmd(0x01);
writelcd_cmd(0x06);
writelcd_cmd(0x0c);
writelcd_cmd(0x80);
        writelcd_cmd(0xc0);
                                                for(k=0;k<16;k++)                  //依次读取t5并显示
                                                {
                                        writelcd_dat(t5[k]);
                                                }
                                                display(maxtem,0xca);
                                                delay1(5000000000);
}

void write_Char(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dat) //显示时间程序母程序 定位
{
if (b == 0)
    {
    writelcd_cmd(0x80 + a);
    }
else
    {
    writelcd_cmd(0xC0 + a);
    }
writelcd_dat(dat);
}

void display4(uchar hour1,uchar hour2,uchar min1,uchar min2,uchar sec1,uchar sec2)    //显示时间子程序  取值
{

    write_Char(4,0,table2[hour1]);                    //显示小时
    write_Char(5,0,table2[hour2]);
    write_Char(6,0,table2[0x0a]);                   //显示冒号
    write_Char(7,0,table2[min1]);                    //分钟
    write_Char(8,0,table2[min2]);
    write_Char(9,0,table2[0x0a]);                    //显示冒号
    write_Char(10,0,table2[sec1]);                    //秒
    write_Char(11,0,table2[sec2]);

}

//显示函数2  调最值温度低十位 在LCD上排显示
void display2(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bai,shi ;
bai=dat/100;
shi=dat%100/10;
//ge=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cmd(add+3);
//writelcd_dat(ge+0x30);
}

//显示函数3  调最值温度的个位/小数 在LCD下排显示
void display3(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ge;
//bai=dat/100;
//shi=dat%100/10;
ge=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cmd(add+3);
writelcd_dat(ge+0x30);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uchar i,j;  //定义i/j
   writelcd_cmd(0x80);  //显示函数表示以此显示t3字模里面的字符
   for(i=0;i<16;i++)
   {writelcd_dat(t3[i]);}
   writelcd_cmd(0xc0);
   for(j=0;j<16;j++)   //显示函数表示以此显示t4字模里面的字符
   {writelcd_dat(t4[j]);}

   while(mode!=0)  //当mode不为0时
   {
display2(htem,0x8b);  //显示调十位
display3(time,0xca);   //显示调个位小数位

   while(mode!=0)
   {
           switch(mode)  //切换模式case语句循环 5个模式 5个循环 6个变量 初始模式为0 切换后对应地方的光标闪烁
           {

           case 1:writelcd_cmd(0xc0+10);writelcd_cmd(0x0f);break;  //调个位
           case 2:writelcd_cmd(0x80+11);writelcd_cmd(0x0f);break;  //调十位
                 case 3:writelcd_cmd(0xc0+10);writelcd_cmd(0x0f);break;  //调小数位
                 case 4:lcd_max();break;                                  //显示最大温度
                 case 5:lcd_min();break;  //显示最小温度
           default:mode=0;break;
           }

          if(key2==0&&mode==1)  //模式为1 key2为0时 调最高位的个位
          {
                        delay(50);  //按键消抖
            y=0;display3(y,0x80);writelcd_cmd(0xca+11);   //max one 在左上角显示0 表示调最高温度

                  if(key2==0)
                {
                        delay(10);  //十个循环 对应0-9数字
                   cnt1++;  //计数+1
                   while(key2==0);
                   switch(cnt1%11)  //按键到10以后清零
                   {
                        case 1:time=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在0xca的地方显示个位值 光标闪烁
                  case 2:time=1;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3:time=2;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4:time=3;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5:time=4;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6:time=5;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7:time=6;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8:time=7;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9:time=8;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10:time=9;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1==0&&mode==1)  //类似 最低个位
          {
                        delay(50);
            y=1;display3(y,0x80);writelcd_cmd(0xca+11);  //min one 在左上角显示1 表示调最低温度

                  if(key1==0)
                {
                        delay(10);
                   cnt4++;
                   while(key1==0);
                   switch(cnt4%11)
                   {
                        case 1:time2=0;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2:time2=1;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3:time2=2;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4:time2=3;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5:time2=4;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6:time2=5;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7:time2=6;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8:time2=7;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9:time2=8;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10:time2=9;display3(time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2==0&&mode==2)  //最高十位
          {
          delay(10);
                        x=00;display2(x,0x80);writelcd_cmd(0x80+11);  //max ten 在左上角显示00 表示调最高
          if(key2==0)
                  {
                   cnt2++;
                   while(key2==0);
                   switch(cnt2%11)
                   {

                    case 1:htem=0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2:htem=1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3:htem=2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4:htem=3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5:htem=4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6:htem=5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7:htem=6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8:htem=7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9:htem=8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10:htem=9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1==0&&mode==2)
          {
          delay(10);
                        x=10;display2(x,0x80);writelcd_cmd(0x80+11); //min ten 在左上角显示10表示 调最低
          if(key1==0)
                  {
                   cnt3++;
                   while(key1==0);
                   switch(cnt3%11)
                   {

                    case 1:htem2=0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2:htem2=1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3:htem2=2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4:htem2=3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5:htem2=4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6:htem2=5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7:htem2=6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8:htem2=7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9:htem2=8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case 10:htem2=90;display2(htem2,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2==0&&mode==3)  //最高小数
          {
                        delay(50);
                          z=00;display2(z,0x80);writelcd_cmd(0xca+11); //max dot

                  if(key2==0)
                {
                        delay(10);
                   cnt5++;
                   while(key2==0);
                   switch(cnt5%11)
                   {
                        case 1:dot=0;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2:dot=1;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3:dot=2;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4:dot=3;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5:dot=4;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6:dot=5;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7:dot=6;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8:dot=7;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9:dot=8;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10:dot=9;display3(dot,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1==0&&mode==3)  //最低小数
          {
                        delay(50);
                           z=10;display2(z,0x80);writelcd_cmd(0xca+11);   //min dot

                  if(key1==0)
                {
                        delay(10);
                   cnt6++;
                   while(key1==0);
                   switch(cnt6%11)
                   {
                        case 1:dot2=0;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2:dot2=1;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3:dot2=2;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4:dot2=3;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5:dot2=4;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6:dot2=5;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7:dot2=6;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8:dot2=7;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9:dot2=8;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case 10:dot2=9;display3(dot2,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default:break;
                   }
                }
          }

                if(mode==4)  //模式4 显示最大温度
          {
                        maxtem=htem*10+time*10+dot;
                        lcd_max();
          }

                if(mode==5)  //最低温度
          {
                        mintem=htem2*10+time2*10+dot2;
                        lcd_min();
          }

   }
  }
  lcd_init();  //模式为0时执行LCD初始化函数
}

//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lcd_init();                   //lcd初始化
   speaker=1;  //蜂鸣器口默认高电平
   mode=0;  //模式默认0
   htem=80;  //最高温度默认80
   time=0;
        htem2=10;  //最低温度默认10
        time2=0;
        dot=0;
        dot2=0;
        EA=1;                                //总中断开启
   EX1=1;                                //外部中断1允许
   ET1=1;                                //定时器1允许
   TMOD=0X01;                        //定时中断1,模式1
   IT1=1;                                //中断1 下降沿触发
   TH1=0Xee;                        //定时中断1 0.5us
   TL1=0X00;
         TR1=0;  //定时中断1默认关闭

          count=0;    //时间计数默认为0
    hour=00;    //小时00
    min=00;    //分钟00
    sec=00;    //秒00

    TH0=(65536-50000)/256;    //内部中断T0初始化
    TL0=(65536-50000)%256;
    TR0=1;    //内部中断T0开启
    ET0=1;

}

//主函数
void main()
{
  P1=0xe7;     //初始P1口,P14,P13为低电平 使S1 S5 S9 S14 S15 S16变为接地的普通开关 S9与P33短接 用于切换模式和退出报警中断
         init();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mode!=0)                  //当模式不为0
                {keyscan();}                  //执行按键扫描 以及调温度的程序

             else if(mode==0)                  //模式为0时
                {
                                delay(100);
                    tmpchange();                  //在ds18b20取数据
                        tem=tmp();                         //温度值获取 为整数 且小数位实际上是个位 如35.5摄氏度对应的值是355

        if(keyh==0)                 //当S14闭合时 实现小时加一
        {
            delay(5);
            if(keyh==0)
            {
                if(hour!=23)    hour++;                    //hour=23后清零
                else            hour=0;
            }
            while(!keyh);                       //检测松手

        }

        if(keym==0)              //实现分钟加一
        {
            delay(5);
            if(keym==0)
            {
                if(min!=59)                    //59后清零
                {
                    min++;
                }
                else
                {
                    min=0;
                }
            }
            while(!keym);       //松手检测

        }

        if(keys==0)             //实现秒加一
        {
……………………

网友A(2021-06-07):
多么好的例程,稍微修改能干很多事。

网友A:
大家注意了   压缩包里面   主机.c里面1602和485的引脚定义是错的。proteus文件里面   485要删除120欧姆的电阻。

网友B(2022-05-25):
Proteus8.9下测试了下,485无信号,删了120欧电阻也没用,不知道楼主的proteus是哪个版本的!代码里面错误比较多,修正后重新编译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