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9833的信号发生器程序(4X4键盘控制)

楼主(2020-12-19):
硬件资源:
        1,AD9833
        2,OLED显示屏
        3,4*4矩阵键盘

◆硬件连接:
                OLED显示屏------>stm32大黄板
                       VCC------>VCC
                       GND------>GND
                       SCL------>PB6
                       SDA------>PB7
          AD9833信号发生器------>stm32大黄板
                       VCC------>VCC
                       GND------>GND
                       FSY------>PB10
                       CLK------>PB11
                       DAT------>PA12
                       CSP------>A11
                       4*4矩阵键盘
                         PA0-PA7

◆实验现象:
        通过按键控制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频率和幅值可通过按键输入数字设置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511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d9833.h"
#include "source.h"
#include "oled.h"

#define CLK                         BIT_ADDR(GPIOA_ODR_Addr,10)

extern u32 freq;
extern u32 ampli;
int main(void)
{
        u8 flag;
        u8 keyval=0;
        SystemInit();
        delay_init();
        AD9833_Init_GPIO();
        OLED_Init();
        OLED_Clear();

//        LCD_set_XY(0,0);
//        LCD_write_str("Signal");
//        LCD_set_XY(0,1);
//        LCD_write_str("    Generator");
//  LCD_set_XY(0,3);
//        LCD_write_str("Sin");
//        LCD_set_XY(0,4);
//        LCD_write_str("Square");
//        LCD_set_XY(0,5);
//        LCD_write_str("Sawtooth");
        OLED_ShowString(0,0,"SIGNAL CREATER",24);
        OLED_ShowString(0,3,"Sin",24);
        OLED_ShowString(0,4,"Square",24);
        OLED_ShowString(0,5,"Sawtooth",24);
        delay_ms(200);
        while(1)
        {
                keyval=HL_Scan();
                switch(keyval)
                {
                        case 13:
                                                flag=1;
                                                break;
                        case 14:
                                                flag=2;
                                                break;
                        case 15:
                                                flag=3;
                                                break;
                                }
                                source_creat(flag);
                                flag=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