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驱动并口ssd1306有关刷新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0-12-19):
单片机使用的是STC8A8K,oled12864驱动芯片是ssd1306z,使用8080并口与单片机相连。
单片机时钟设置成27MHZ是无法点亮屏幕,当设置成18MHZ时可以点亮屏幕并显示正常,我想知道在27MHZ的速度下是否能正常驱动ssd1306.

驱动代码
#include <STC8.h>
#include "51GUI.h"
#include "SSD1306.h"
#include "EEPROM.h"

sbit RW=P0^1;
sbit DC=P0^2;
sbit RST=P0^3;
sbit CS=P0^4;

xdata unsigned char SSD1306_data[8][128];

void SPI_WriteByte(char dat){
#ifdef set_spi
        SPDAT=dat;
        while(!(SPSTAT&0x80));
        SPSTAT=0xC0;
#else
        RW=0;
        P1=dat;

网友A:
无论软件还是硬件spi 都要看你输出的数据速度 。 ssd1306 识别是有要求的。

网友B: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OLED显示屏是I2C接口的,单片机是STC8H
IO模拟I2C通信,系统频率最高12MHZ,再高就不正常了,加延时都不行。
然后用STC8H的硬件I2C,系统频率33.1776MHZ都没问题。
献上代码:参考

STC8H系列硬件I2C(OLED显示).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