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秒表系统实验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19):
电路图如图1所示,通过51单片机的P1作为段口,P0作为位口构成2位LED动态显示的硬件电路。P2.0、P2.1连接两个按键K0、K1分别用于调整初始时间的+1和-1,P3.0连接LED灯,P3.2连接复位按键,P3.3连接启动按键。
要求实现一倒计时秒表,启动后显示初始时间20,可以调整初始时间。调整结束后按下启动键,开始倒计时。在倒计时过程中调整初始时间按键无效。倒计时时间到,显示00,并且LED灯亮。整个过程中都可以复位,复位后显示初始时间,LED灯灭。图1  倒计时秒表的电路原理图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数码管 0-9
sbit led=P3^0;
sbit s1=P0^0;
sbit s2=P0^1;
sbit k0=P2^0;
sbit k1=P2^1;
int sec=0,i,a,b=20,key1;
/*-----延迟函数-------*/
void delay(int z)
{
        while(z-->0);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int n)
{
        if(n>0)
        {
        s2=1;s1=0;          //显示十位
        P1=tab[n/10];  //除10,取十位数值
        delay(100);           //延迟显示
        s1=1;s2=0;           //显示个位
        P1=tab[n%10];  //求余,取个位数值
        delay(100);           //延迟
        }
        else
        {                                //当输入值小于0,显示0
        s2=1;s1=0;            //显示十位
        P1=tab[0];            //除10,取十位数值
        delay(100);            //延迟
        s1=1;s2=0;            //显示个位
        P1=tab[0];                //求余,取个位数值
        delay(100);            //延迟显示
        }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RESET() interrupt        0
{
        sec=0;         //恢复初始值
        b=20;         //恢复初始值
        TR0=0;         //关闭定时器

}
/*-----外部中断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TART() interrupt        2
{
        TR0=1;        //打开定时器
}
/*-----定时器T0服务函数,计时功能----------*/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   //50ms时间到
        TH0=(65536-50000)/256;        //存放高8位,50ms
        TL0=(65536-50000)%256;          //存放低8位
        if(i==0)
        {
        i=20;            //1s计数
        sec++;                        //软件计数1s
        }
}
/*------键值扫描函数----------*/
void key()
{
        k0=1;k1=1;                    //读按键
        key1=P2;                //将P2的值赋值给key1
        key1=key1&0x03;                //屏蔽高6位,保留k0,k1的值
        while(key1!=0x03)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600);                        //消抖动
        key1=P2;
        key1=key1&0X03;
        while(key1!=0x03)         //当有按键按下时
        {
        if(k0==0) b=b+1;            //按下k0按键时,初始值加1
        else b=b-1;                         //按下k1按键时,初始值减1
        k0=1;k1=1;                   //判断按键是否抬起
        key1=P2;                  //重新将P2的值赋值给key1
        key1=key1&0x03;
        while(key1!=0x03)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key1=P2;
        key1=key1&0x03;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设定定时器0工作,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存放高8位,50ms
        TL0=(65536-50000)%256;         //存放低8位
        IT0=1;IT1=1;                 //外部中断选择下降沿触发
        IE=0X87;                         //开启INT0,INT1,T0
        PX0=1;                            //设定INT0为高优先级
        led=1;                                //初始灯熄灭
        TR0=0;                                //初始计数停止
        i=2;
        while(1)
        {
        a=b-sec;                         //将增计时变为减计时
        if(TR0==0)                         //当定时器关闭时开启键值扫描
        {key();}
        display(a);                         //显示函数
        if(a<=0)
        {
        led=0;                                 //当减计时为0时,报警灯点亮
        }
        else
        {
        led=1;                                //当减计时不为0时,报警灯熄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