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万用表电池 锂电池升压AL343+SD6271

楼主(2020-12-19):
我有一个胜利的VC9804A的炮灰表,平时用着还行,就是电池不经用,一直想改成锂电池供电,这阵子不太忙,翻了翻垃圾堆,找到从隔壁老王那买的小模块,顺利将万用表改成锂充电电池供电。

楼主:
找到的模块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模块背面有DW01和8205的常规充电电路,就不拍的,要改的地方不多就3处,看图。这个模块的升压IC用的是AL343,查了查AL343是首鼎的SD6271,是可以改变电压输出的,经过测量和计算只需要改动电阻93E的阻值就可以了,将93E改为168K的电阻就行了可是找了半天,我没有168K的电阻,只有160K的电阻,160K就160K,开工。

楼主:
换好电阻,将标注3的地方用导线连起来,如图装上锂电池,测量有输出电压,大致在8.6V左右,万用表用没有问题。

楼主:
电池是用的5号锂电池,模块也不大,可以装在VC9804A电池盒里,查了下AL343的静态电流是微安级的,没有问题。

楼主:
由于没有合适的热缩管,就用电工胶布缠了下,外观有些难看就不拍了,电池用合适的方型的锂电池外观更好看一些,细心的可能看出来这个是一个充电台灯的一部分,这个模块很不错有充电IC,用的是TP4056,电池管理用的 DW01和8205,对了老王当时卖的还有LED灯部分,那部分我没有用,就扔了,第一次发帖,有些乱,见谅。

网友A:
楼主这个3.7V升9V的电路有没有测试过平时待机的电流是多少啊?
4056这个片可以接指示灯,做充电指示用

网友B(2023-08-02):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3.7V升9V的电路有没有测试过平时待机的电流是多少啊?
4056这个片可以接指示灯,做充电指示用

SD6271规格书介绍关断电流0.1uA。

网友C:
0.1UA那是完全关断的待机电流。

网友D:
这种便宜的升压电路就算空载,工作电流怎么可能微安级,你都不实际测量一下的吗。或者是有硬件开关,不用时直接断开锂电供电。这种6脚升压输出9V空载电流都不会小于0.15ma,我是单片机加振动开关做延时控制升压电路,不摇晃时工作半小时后休眠,休眠电流0.5ua。工作中晃动一次延时半小时。空载工作电流0.6ma。

网友E:
2节锂电池串联直接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