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CNC激光雕刻机控制板接限位开关会死机

楼主(2020-12-19):
我的激光雕刻机用的是Arduino+CNC shield扩展版和A4988组合,按照资料加上限位开关之后发现只要一触动限位软件就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主控arduino+cnc shield+A4988

主控arduino+cnc shield+A4988

控制器打印了外壳

控制器打印了外壳

楼主:
没人知道吗?哪位老大赐教

网友A:
问卖家最清楚了。

网友B(2021-03-10):
你好,你这个机器的资料有么,能否发下附件,3我正好在diy这个激光雕刻机,我看看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如果不用限位开关是否可以工作呢 你现在用啥软件雕刻啊,我以前用inkscape这个软件好像不需要限位开关就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机器的资料有么,能否发下附件,3我正好在diy这个激光雕刻机,我看看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如果不 ...

很多资料都是从Git-Hub里下载的,现在发现这东西挺简单,也不需要什么,一块arduino UNO板子和一块CNC扩展版+3个A4988,只要下载了合适的程序连接电机就能工作,我现在用的微雕管家,还挺好用,限位已经不再加了,没什么太大作用

网友C:
限位開關觸發應該不是死機,而是需要手動解除。操作手冊應該有解除指引。
如限位失效,工業系統中可能發生災難性後果

网友D(2021-09-08):
引用 网友C:
限位開關觸發應該不是死機,而是需要手動解除。操作手冊應該有解除指引。
如限位失效,工業系統中可能發生 ...

如果手工可以解除,说明机器还是正确连接的,问题是这个时候重连才会起作用,而且限位开关应该起的是安全作用,到边了不允许再走就是,往回走应该允许,如果每次需要手工解除,那也太弱智了吧

网友E:
用的是哪版的grbl,不过对于这个系统,正常运行是不会到限位,如果到了限位,就是出错了,那再继续也没意义了。

网友F:
有可能你得限位开关引脚和板子不对应,闭合导致正负极接到一块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