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波形在板子工作以后出现不稳定情况

楼主(2020-12-19):
DC36V用MP9486转15V,在上电后,用示波器测得电压波形还是比较平稳的,当板子开始工作时,电压波形就不太正经了。板子用作36V直流电机驱动板,负载电路是用MOS管控制。15V主要给5块芯片供电。板子一共有4块,只有1块在工作时波形还可以,其余3块都不太好。不清楚出现这种情况(电压不正经)的可能原因都有什么?可能是各种元件数值波动(10%)太大了?

上电后的15V波形

上电后的15V波形

工作后的15V波形

工作后的15V波形

网友A:
你设计的DCDC电路带载能力差,你可能要重新选择合适的低内阻电感,最好能选闭磁电感,对外干扰少点。
MP9486的手册上有电感选型的描述,你认真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DCDC电路带载能力差,你可能要重新选择合适的低内阻电感,最好能选闭磁电感,对外干扰少点。
MP94 ...

奥奥,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直流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直流电机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干扰

说到这个,我测试了一下,不接电机的情况下,执行板子的功能,电压波形基本没有变化,还是比较正经的。直流电机除了MOS管和霍尔有与板子相连外,就只剩继电器了,当然,36V是共用的。只是有一块板子的电压波形一直比较正常的,这就比较头大。。。

网友C:
根据示波器波形,波形的失真可能是由感性负载瞬变引起的。 可能需要在继电器和直流电动机的线圈上增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示波器波形,波形的失真可能是由感性负载瞬变引起的。 可能需要在继电器和直流电动机的线圈上增加续流 ...

续流二极管,好的,谢谢。

网友D:
把电路文件和PCB文件上传看一下
首先检查一下原理图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PCB布线对不对,DCDC的布线是有要求的,没有经验的话最好是参考数据手册上的指导去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路文件和PCB文件上传看一下
首先检查一下原理图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PCB布线对不对,DCDC的布线是有要 ...

是公司的产品,目前正在改良,我只是个测试的,再打打杂。板子是我焊的,工程师让我找找原因:一块板有用,三块板有问题。元件换了一些,一直没见效果,所以很迷,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公司的产品,目前正在改良,我只是个测试的,再打打杂。板子是我焊的,工程师让我找找原因:一块板有用 ...

电路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知道那波形是那么一回事,其它靠猜,问题很难搞定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
先换电感看一下是不是电感不行
再把马达换成电阻看一下是不是马达影响
如果有MOS管,看一下MOS管的G极波形是不是正常的
也就只能这样一步一步的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知道那波形是那么一回事,其它靠猜,问题很难搞定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
先换电感看一 ...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知道那波形是那么一回事,其它靠猜,问题很难搞定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
先换电感看一 ...

电感换了,效果不大;6个MOS管的栅极波形确实有点问题,和电压波形一样出现下拉的情况。电机换电阻因为电机霍尔传感器检测,还有大电流10A,的原因,没搞过来。

网友D:
对比这个IC的数据手册,网上有中文的
注意看一下布线是不是和数据手册上的一样的原则
DCDC布线是很重要的
可以换电阻度一下的,EN给一个高电平(3.3-5.0V)就可以输出了,如果接电阻可以正常工作,那就是电机影响,如果接电阻还不行,那就是不是电机影响了可能是负载能不够,也许是电路不正确,也许是布线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比这个IC的数据手册,网上有中文的
注意看一下布线是不是和数据手册上的一样的原则
DCDC布线是很重要的
...

好的,谢谢。

网友E:
给电机供电用二极管隔离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电机供电用二极管隔离一下看看

电机有正反转,二极管不太好加,在其它文章有看到说用1uF无极性电容。

网友F:
我认为MP9486这人芯片带载能力太差了。换芯片,换芯片。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MP9486这人芯片带载能力太差了。换芯片,换芯片。换芯片。

芯片三连。

网友F:
X宝大把DC-DC降压芯片,为何就要用这人家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X宝大把DC-DC降压芯片,为何就要用这人家伙呢?

可能是因为它便宜?省成本

楼主:
如图: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我稳压管焊错了,15V稳压管焊成了3V稳压管。MOS管的完全开启电压在5V-20V,由此造成MOS管不能完全开启,仍有较大电阻,变相加大了负载,在驱动电机工作时,负载较大,因此造成电压波形不稳定。
间接原因是:公司的两种稳压管不知道被谁弄一起了,外形上没有差别,以前没吃过这样的亏,所以我焊出来的4块板子有1块是幸运的,剩下3块就比较倒霉。。。。
另外在找错的过程中也发现:
1.我把同样有问题的两块板子,36V正负端并联起来,但其中一块切断36V到芯片的DC-DC路线,不正常的波形稍微正常一些,开始我以为是滤波的原因,后来找出错误后,发现应该是并联起来,电阻减小/限流降低,负载较之前减小;
2.稳压管的工作环境,稳压范围可能有待优化,从分压电阻来看,稳压管需要工作的电压是在18V左右,高出稳压管稳压值约3V,在我个人的小实验中,稳压的最好效果应该是在高出稳压管稳压值1V左右,一个是稳压管只适合小范围稳压,另一个是过高稳压范围容易使稳压管发烫。

感谢各位的指点与不吝赐教!顺便问下大佬们,STM32是不是应该边干边学,本来是打算先搞硬件的,后面再慢慢搞软件,虽然迟早要搞软件,脑瓜疼。。。。。。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DCDC电路带载能力差,你可能要重新选择合适的低内阻电感,最好能选闭磁电感,对外干扰少点。
MP94 ...

好像是的哦

网友G:
焊接不好 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