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的综合应用系统 例程

楼主(2020-12-19):
概述:本综合系统包含矩阵键盘控制LED,串口控制LED,RTC时间显示,温度显示和超声波测距五个基本模块,菜单在LCD1602上显示。属于比较基本的stm32的综合系统。
个人通过面包板和杜邦线比较简易地搭建了这个综合系统,其他原料为:LCD1602显示屏,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USB转TTL及其驱动,超声波模块,4*4矩阵键盘。
杂乱的外表:

文件配置:

接线:
//矩阵键盘
PA0-PA3与R1~R4PA4~PA7与C1~C4
//串口
TXD与PA10
RXD与PA9
//LCD1602
VSS与GND
VDD与5V
V0与GND
RS与PA8
RW与PA11
EN与PA12
D4与PB8
D5~D7与PB5~PB7
A与3.3V
K与GND
//超声波传感模块
PB0与Ttig
PB1与Echo

main.c部分代码#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tc.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tsensor.h"

u8 num,ch,flag,rtcflag=0,led,rtcnum,overflow=0;
u8 tempch[5],distch[3],rtcch[4];
u16 adct,tempz;        //存放AD转换的结果
float tempv,tempt;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void time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999;         //x/(72M/prescaler)=0.02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3, DIS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

u8 recedata(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1)
        {
                c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return ch;
}

void get_rtcch(rtcnum)
{
        u8 rtcnumm;
        rtcnumm=get_rtcnum(rtcnum);
        rtcch[0]=rtcnumm/1000+0x30;
        rtcch[1]=(rtcnumm/100)%10+0x30;
        rtcch[2]=(rtcnumm/10)%10+0x30;
        rtcch[3]=rtcnumm%10+0x30;
        if(rtcch[0]=='0'&&rtcch[1]=='0')
        {
                rtcch[0]=rtcch[2];
                rtcch[1]=rtcch[3];
                rtcch[2]=' ';
                rtcch[3]=' ';
        }
}

void mainmenu(void)
{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1LED 2USART 3RTC");
        LCD_write_string(1,2,"4TMP   5SON");
}

void auxmenu(int key1)
{
        switch(key1)
        {
                case 1: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KEY CONTROL LED");
                        LCD_write_string(1,2,"1KS 2MS 3CL *Q");
                        break;
                case 2: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UART CONTROL LED");
                        LCD_write_string(1,2,"A-K B-M C-L *Q");
                        break;
                case 3: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RTC");
                        LCD_write_string(1,2,"*-QUIT");
                        break;
                case 4: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TEMP");
                        LCD_write_string(1,2,"*-QUIT");
                        break;
                case 5: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SON");
                        LCD_write_string(1,2,"*-QUIT");
                        break;
                case 31: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min:");
                        get_rtcch(5);
                        LCD_write_string(5,1,rtcch);
                        LCD_write_string(9,1,"sec:");
                        get_rtcch(6);
                        LCD_write_string(13,1,rtcch);
                        LCD_write_string(1,2,"C-Change *-QUIT");
                        break;
                case 32: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mon:");
                        get_rtcch(2);
                        LCD_write_string(5,1,rtcch);
                        LCD_write_string(8,1,"date:");
                        get_rtcch(3);
                        LCD_write_string(13,1,rtcch);
                        LCD_write_string(1,2,"C-Change *-QUIT");
                        break;
                case 41: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TEMP:");
                        LCD_write_string(8,1,tempch);
                        LCD_write_string(13,1," ^C ");
                        LCD_write_string(1,2,"*QUIT");
                        break;
                case 51: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1,1,"Distance:");
                        LCD_write_string(10,1,distch);
                        LCD_write_string(13,1,"   ");
                        LCD_write_string(1,2,"*QUIT");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flash_fast(void)
{
        while(1)
        {
                PCout(13)=0;
                delay_ms(50);
                PCout(13)=1;
                delay_ms(50);
                num=keyscan();
                ch=recedata();
                if(num==12||ch=='Q')
                {
                        break;
                }
        }
}

void flash_slow(void)
{
        while(1)
        {
                PCout(13)=0;
                delay_ms(500);
                PCout(13)=1;
                delay_ms(500);
                num=keyscan();
                ch=recedata();
                if(num==12||ch=='Q')
                {
                        break;
                }

        }
}

void led_cl(void)
{
        while(1)
        {

                PCout(13)=0;
                num=keyscan();
                ch=recedata();
                if(num==12||ch=='Q')
                {
                        break;
                }
        }
}

u16 dist_sensor(void)
{
        u16 time_count;
        float distance;
        PBout(0)=1;
        delay_us(10);
        PBout(0)=0;
        while(PBin(1)==0&&overflow==0);
        TIM_Cmd(TIM3,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3,0x00);
        while(PBin(1)==1&&overflow==0);
        TIM_Cmd(TIM3, DISABLE);
        time_count=TIM_GetCounter(TIM3);
        distance=time_count/200.0*17;
        if(overflow==1)
        {
                distance=999;
                overflow=0;
        }
        return distanc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overflow=1;
        }
}

void ledctr(void)
{
        num = keyscan();
        if(num==1)
        {
                flash_fast();
        }
        if(num==2)
        {
                flash_slow();
        }
        if(num==3)
        {
                led_cl();
        }
        PCout(13)=1;
}

void usartctr(void)
{
        ch=recedata();
        if(ch=='A')
        {
                flash_fast();
        }
        if(ch=='B')
        {
                flash_slow();
        }
        if(ch=='C')
        {
                led_cl();
        }
        PCout(13)=1;
}

void get_temp(void)
{
        num=keyscan();
        if(num==11)
        {
                while(1)
                {
                        adct=T_Get_Temp();        //获取温度的数字量
                        tempv=adct*3.3/4096;        //获得电压量3.3为基准电压,4096为2的12次方
                        tempt=(1.43-tempv)/0.0043+25-120;        //获取温度摄氏度值,1.43为25度时的温度值,0.0043为温度/VSENSE的平均斜率
                        tempz=tempt*100;
                        tempch[0]=tempt/10+0x30;
                        tempch[1]=(tempz/100)%10+0x30;
                        tempch[2]='.';
                        tempch[3]=(tempz/10)%10+0x30;
                        tempch[4]=tempz%10+0x30;
                        auxmenu(41);
                        delay_ms(200);
                        num=keyscan();
                        if(num==12)
                        {
                                break;
                        }
                }
        }
}

void get_rtc()
{
        num=keyscan();
        if(num==11)
        {
                while(1)
                {
                        if(rtcflag==0)
                        {
                                auxmenu(31);
                        }
                        else
                        {
                                auxmenu(32);
                        }
                        delay_ms(200);
                        num=keyscan();
                        if(num==13)
                        {
                                rtcflag=~rtcflag;
                        }
                        if(num==12)
                        {
                                break;
                        }
                }
        }
}

void get_son()
{
        u16 dist;
        num=keyscan();
        if(num==11)
        {
                while(1)
                {
                        dist=dist_sensor();
                        delay_ms(500);
                        distch[0]=dist/100+0x30;
                        distch[1]=(dist-100*(dist/100))/10+0x30;
                        distch[2]=dist%10+0x30;
                        auxmenu(51);
                        delay_ms(200);
                        num=keyscan();
                        if(num==12)
                        {
                                break;
                        }
                }

        }
}

void quit(int key2)
{
        ch=recedata();
        num=keyscan();
        if(ch=='Q'||num==12)
        {
                ch=recedata();
                num=keyscan();
                if(ch=='Q'||num==12)
                {
                        PCout(13)=1;
                        ch='s';
                        num=0xff;
                        mainmenu();
                        flag=1;
                }
                else
                {
                        ch='s';
                        num=0xff;
                        auxmenu(key2);
                        flag=0;
                }
        }
}

int main()
{
        delay_init();
        gpio_init();
        uart_init(9600);
        T_Adc_Init();
        time_init();
        nvic_init();
        RTC_Init();
        RTC_Set(2020,12,15,9,40,00);
        mainmenu();
        while(1)
        {
                flag=0;
                ch=recedata();
                num=keyscan();
                if(num==1||ch=='1')
                {
                        auxmenu(1);
                        while(1)
                        {
                                num=keyscan();
                                ledctr();
                                quit(1);
                                if(flag==1)
                                {
                                        break;
                                }
                                else
                                {
                                        continue;
                                }

                        }
                }
                if(num==2||ch=='2')
                {
                        auxmenu(2);
                        while(1)
                        {
                                ch=recedata();
                                num=keyscan();
                                usartctr();
                                quit(2);
                                if(flag==1)
                                {
                                        break;
                                }
                                else
                                {
                                        continue;
                                }
                        }
                }
                if(num==3||ch=='3')
                {
                        auxmenu(3);
                        delay_ms(1000);
                        while(1)
                        {
                                ch=recedata();
                                num=keyscan();
                                get_rtc();
                                quit(3);
                                if(flag==1)
                                {
                                        break;
                                }
                                else
                                {
                                        continue;
                                }
                        }
                }
                if(num==4||ch=='4')
                {
                        auxmenu(4);
                        delay_ms(1000);
                        while(1)
                        {
                                ch=recedata();
                                num=keyscan();
                                get_temp();
                                quit(4);
                                if(flag==1)
                                {
                                        break;
                                }
                                else
                                {
                                        continue;
                                }
                        }
                }
                if(num==5||ch=='5')
                {
                        auxmenu(5);
                        delay_ms(1000);
                        while(1)
                        {
                                ch=recedata();
                                num=keyscan();
                                get_son();
                                quit(5);
                                if(flag==1)
                                {
                                        break;
                                }
                                else
                                {
                                        continue;
                                }
                        }
                }
        }

}

具体工程欢迎下载附件文件。

网友A(2021-07-14):
确实挺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