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ds18b20温度读取源程序

楼主:
       发上来的程序是主要基于stm32f1的驱动程序,如果你需要清楚了解ds18b20的工作时序,寄存器配置,那么在论坛上找找看看数据手册,如果你想直接用,那么把头文件和c文件直接添加到你的工程中就可以了。       本程序在实质上和51驱动的没有区别,都是模拟I2C。两者区别在于大部分51对于IO口的输入输出配置没有硬性规定,既可以当输入又可以当输出,而stm32的输入输出必须明确模式配置。而ds18b20是一线通信,所以需要输入输出模式来回配置。
       本程序我通过硬件明确测试过,可以准确读出数据,如果数据无法读出,可能是以下几点问题:
       1、引脚配置未修改。可在h文件中修改宏定义即可
       2、请注意该函数void DS18B20_DQ_DDR(uint8_t ddr),他是用于修改IO输入输出模式的,本程序使用的标准库函数进行操作,用到的时间可能会有一点长,影响到了I2C的模拟时序,建议可以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库函数的实质也是修改寄存器,只是由于为了程序兼容性,牺牲了时间。
       3、由于是模拟的I2C时序,请务必注意中断对于通信时序的影响。

#include "ds18b20.h"//主要包含了一些引脚宏定义,移植时必须包含
#include "delay.h"//主要是声明了延时函数,由于是模拟I2C,延时必须精准
#include "math.h"//使用了库函数pow()函数,该函数为幂次函数,如pow(10,2),相当于10^2,移植时必须包含
/*******************************************************************************
函数名:DS18B20_DQ_DDR
功能:配置IO输入/输出状态
输入:0/1    输入0配置为输入,输入1配置为输出
输出:
返回值:
*******************************************************************************/
void DS18B20_DQ_DDR(uint8_t ddr)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DS18B20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配置为输出
  if(ddr == 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GPIO_PIN;
                GPIO_Init(DS18B20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为输入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8B20_GPIO_PIN;
                GPIO_Init(DS18B20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DS18B20_Init
功能:初始化DS18B20
输入:
输出:
返回值:初始化成功为0,不成功为1
备注:
*******************************************************************************/
u8 DS18B20_Init(void)
{
        u8 x = 0;
  //改变DQ引脚为输出
  DS18B20_DQ_DDR(1);
  //先置高
  DS18B20_DQ_H;
  //延时700us,使总线稳定
  delay_us(700);
  //复位脉冲,低电位
  DS18B20_DQ_L;
  //保持至少480us,这里500us
  delay_us(500);
  //改变DQ引脚为输入
  DS18B20_DQ_DDR(0);
  //拉高数据线,释放总线
  DS18B20_DQ_H;
  //等待15-60us,这里40us
  delay_us(40);
  //等待35us
  delay_us(35);
  //聆听,判断有没有初始化成功(DS18B20有没有发送应答脉冲)
  x = DS18B20_DQ_ReadPin;
  //至少480us后进入接收状态,这里500us
  delay_us(500);
  return x;
}
/*******************************************************************************
函数名:DS18B20_Wbyte
功能:写一个字节
输入:uint8_t xbyte
输出:
返回值:
备注:
*******************************************************************************/
void DS18B20_Wbyte(uint8_t xbyte)
{
        //i:循环控制变量,x:取位运算变量
  int8_t i ,x = 0;
  //改变DQ引脚为输出
  DS18B20_DQ_DDR(1);
  //8次循环实现逐位写入
  for(i = 1; i <= 8; i++)
  {
                //先取低位
    x = xbyte & 0x01;
    //写1
    if(x)
    {
      DS18B20_DQ_H;
      //拉低总线
      DS18B20_DQ_L;
      //延时15us
      delay_us(15);
      //总线写1
      DS18B20_DQ_H;
      //延时15us
      delay_us(15);
      //保持高电平
      DS18B20_DQ_H;
      delay_us(4);
                }
                //写0
                else
    {
                        DS18B20_DQ_H;
      //总线拉低
      DS18B20_DQ_L;
      //延时15us
      delay_us(15);
      //总线写0
      DS18B20_DQ_L;
      //延时15us
      delay_us(15);
      //保持高电平
      DS18B20_DQ_H;
      delay_us(4);
    }
    //xbyte右移一位
    xbyte = xbyte >> 1;
        }
}
/*******************************************************************************
函数名:DS18B20_Rbit
功能:从DS18B20读一个位
输入:
输出:
返回值:读取到的位
备注:
*******************************************************************************/
uint8_t DS18B20_Rbit(void)
{
        //rbit是最终位数据,x是取状态变量
  uint8_t rbit = 0x00,x = 0;
  //改变DQ为输出模式
  DS18B20_DQ_DDR(1);
  DS18B20_DQ_H;
  //总线写0
  DS18B20_DQ_L;
  //延时15us以内
  delay_us(5);
  //释放总线
  DS18B20_DQ_H;
  //改变DQ为输入模式
  DS18B20_DQ_DDR(0);
  //延时大约3us
  delay_us(3);
  //获取总线电平状态
  x = DS18B20_DQ_ReadPin;
  //如果是1,则返回0x80,否则返回0x00
  if(x)
                rbit = 0x80;
  //延时大约60us
  delay_us(60);
        return rbit;
}
/*******************************************************************************
函数名:DS18B20_Rbyte
功能: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输入:
输出: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备注:
*******************************************************************************/
uint8_t DS18B20_Rbyte(void)
{
  //rbyte:最终得到的字节
  //tempbit:中间运算变量
  uint8_t rbyte = 0,i = 0, tempbit =0;
  for (i = 1; i <= 8; i++)
  {
    //读取位
    tempbit = DS18B20_Rbit();
    //右移实现高低位排序
    rbyte = rbyte >> 1;
    //或运算移入数据
    rbyte = rbyte|tempbit;
  }
  return rbyte;
}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fg:符号位
  //data:温度的整数部分
  int fg;
  int data;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Init();
  //跳过读序列号
  DS18B20_Wbyte(0xcc);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Wbyte(0x44);
  //等待温度转换
  delay_ms(1);
  DS18B20_Init();
  DS18B20_Wbyte(0xcc);
  //读温度寄存器
  DS18B20_Wbyte(0xbe);
  uint8_t TempL = DS18B20_Rbyte();//读取低8位
  uint8_t TempH = DS18B20_Rbyte();//读取高8位
  //符号位为负
  if(TempH > 0x70)
  {
    TempL = ~TempL;
    TempH = ~TempH;
    fg = 0;
  }
  else fg = 1;

        //将数据高低位合并
  data = TempH;//数据高八位
  data <<=  8;//左移8位
  data += TempL;//加上低八位

        //data的"1"相当于0.0625℃
        //换句话说,想要多少精度可以这样写:data=(float)data*0.0625*pow(10,n)
        //其中n为保留的小数精度位数,可以从目前对ds18b20配置情况下看出最高保留小数的精度位数为4位
        //这样只需要对返回值进行处理就可以用于显示了
        //特别注意的是,int类型的数据长度为16位,最大值为65535,因此需要注意使用范围
        data=(float)data*0.0625*pow(10,1);//这样写等同于下面一句
  //data = (float)data*0.625;//这样相当于精度为0.1℃
  if(fg)
    return data;
  else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