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在仿真中有错误,望大神解答

楼主:
在isis仿真过程中数码管显示有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宏定义
sbit SET=P3^1;         //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P3^2;          //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P3^3;        // 定义增加键
sbit BEEP=P3^6;        //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2 ;       // 定义灯光报警
sbit ALAM1=P1^4;
sbit DQ=P3^7;        // 定义 DS18B20 总线 I/O
bit shanshuo_st;       //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 蜂鸣器间隔标志
sbit DIAN = P0^5;      // 小数点
uchar x=0  ;         //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          //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            //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set_st=0 ;        //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shangxian=38 ;     //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 38
signed char xiaxian=5   ;   //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 5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8B} ;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 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
DQ=1 ;  //DQ 复位
Delay_DS18B20(8) ;  // 稍做延时
DQ=0  ; // 单片机将 DQ 拉低
Delay_DS18B20(80) ; // 精确延时,大于 480us
DQ=1 ;  //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
x=DQ ; // 稍做延时后,如果 x=0 则初始化成功, x=1 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
/*****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8;i>0;i--)
{
DQ = 0 ;  //  给脉冲信号
dat>>=1 ;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
return(dat);
}
/***** 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
for (i=8;i>0 ; i--)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_DS18B20(5) ;
DQ = 1 ;
dat>>=1;
}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
unsigned char b=0 ;
unsigned int t=0 ;
float tt=0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 跳过读序号列号地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 跳过读序号列号地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  // 读低 8 位
b=ReadOneChar() ;  // 读高 8 位
t=b ;
t<<=8 ;
t=t|a ;
tt=t*0.0625 ;
t= tt*10+0.5 ;  // 放大 10 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 初始化定时器 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
TH0=0x3c ;
TL0=0xb0 ;  //50ms (晶振 12M )
}

/***** 读取温度 *****/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
c=ReadTemperature()-5 ;        //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 DS18B20 地温漂误差
a=c/100 ;              //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            //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             //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          //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 ; n=0; }         //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         //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 显示 ----
P2 = 0x7F;
Delay(200);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 关闭显示
}
/***** 显示温度子程序 *****/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 显示温度
{
P0 = ~0x98;  // 显示 C
P2 = 0x7F ;
Delay(500) ;
P0= ~LEDData[n] ;  // 显示个位
P2= 0xDF;
Delay(400);
P0 =~LEDData[m%10];  // 显示十位
DIAN = 0 ;  // 显示小数点
P2 =0xF7 ;
Delay(400) ;
P0 =~LEDData[m/10] ;  // 显示百位
P2 = 0xFD ;
Delay(400) ;
P2 = 0xff ;
// 关闭显示
}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
void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
P0 =~0x98 ;  // 显示 C
P2 = 0x7F ;
Delay(200) ;
P0 = ~LEDData[baojing%10] ;  // 显示十位
P2 = 0xDF ;
Delay(200) ;
P0 = ~LEDData[baojing/10] ;  // 显示百位
P2 = 0xF7 ;
Delay(200) ;
if(set_st==1)P0 =~0xCE ;
else if(set_st==2)P0 =~0x1A ;  // 上限 H 、下限 L 标示
P2 = 0xFD ;
Delay(200);
P2 = 0xff ;  // 关闭显示
}
/***** 报警子程序 *****/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 x=0 ; }
if(m>=shangxian)
{
   ALAM=0 ;
   if(beep_st==1)
   BEEP=0 ;
   else
   BEEP=1 ;
}
else if(m<xiaxian)
{
   ALAM1=0 ;
   if(beep_st==1)
   BEEP=0 ;
   else
   BEEP=1 ;
}
else
{
   BEEP=1 ;
   ALAM=1 ;
   ALAM1=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int z ;
InitTimer();  // 初始化定时器
EA=1 ;  //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
ET0=1 ;  // 开启定时器 0
IT0=1 ;
IT1=1 ;
check_wendu() ;
check_wendu() ;
for(z=0 ; z<300 ; z++)
{
  Disp_init() ;
}
while(1)
{
  if(SET==0)
  {
   Delay(2000) ;
   do{}while(SET==0);
   set_st++; x=0 ; shanshuo_st=1 ;
   if(set_st>2)set_st=0 ;
  }
  if(set_st==0)
  {
   EX0=0 ;  // 关闭外部中断 0
   EX1=0 ;  // 关闭外部中断 1
   check_wendu() ;
   Disp_Temperature() ;
   Alarm() ;  //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
    BEEP=1 ;  // 关闭蜂鸣器
    ALAM=1 ;
    ALAM1=1 ;
    EX0=1 ;  // 开启外部中断 0
    EX1=1 ;  // 开启外部中断 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 ; x=0 ; }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 }
   }
    else if(set_st==2)
    {
     BEEP=1 ;  // 关闭蜂鸣器
     ALAM=1 ;
     ALAM1=1 ;
     EX0=1 ;  // 开启外部中断 0
     EX1=1 ;  // 开启外部中断 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 ; x=0 ; }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xiaxian) ; }
    }
}
}

/***** 定时器 0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
TL0=0xb0 ;
x++ ;
}
/***** 外部中断 0 服务程序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 关外部中断 0
if(DEC==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DEC==0) ;
   shangxian-- ;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
   while(DEC==0) ;
   xiaxian-- ;
   if(xiaxian<0)xiaxian=0 ;
}
}
/***** 外部中断 1 服务程序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  // 关外部中断 1
if(ADD==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
   while(ADD==0) ;
   shangxian++ ;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
else if(ADD==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
   while(ADD==0)  ;
   xiaxian++ ;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
}

网友A(2021-05-17):
20 21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