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esp8266无法执行AT指令

楼主(2020-12-19):
用单片机串口发送AT指令给8266,并执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指令,
          但8266不是执行,是回车换行的问题吗。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TI=0;

        SBUF=value;

        while(TI==0);

        TI=0;

        ES=1;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while(*puf!='\r')

        {

                Send_Uart(*puf);

                us_delay(5);

                puf++;

        }

        Send_Uart('\r');                         //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ms_delay(10);

}

ESP8266_Set("AT+CWJAP=\"666666\",\"123456++\"\r\n)");

楼主:
求大佬解惑

网友A(2021-03-25):
代码不全,单片机和8266模块使用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B:
先测试单片机的串口是否设置没问题能够正常通讯。再使用串口模块测试8266模块是否正常。如果两者都没问题,正确连接在一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波特率好像开始设置74880

网友D:
ESP8266的波特率刚开始不应该是115200吗?

网友E:
51单片机电平是5v,ESP8266是3.3v,要电平转换塞

网友F:
波特率,工作模式,名字,包括密码,这些都设置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