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ASM(259): error A9: SYNTAX ERROR错误,求求大家帮忙看一下嘛

楼主(2020-12-19):
这是keshe.ASM(259): error A9: SYNTAX ERROR错误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程序,实在不太会,拜托大家了
基于单片机的秒表设计
HAOMIAO EQU  34H
MIAO      EQU 35H
SHIMIAO EQU  36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CLR C
SETB P1.6
SETB P1.5
SETB P1.4
MOV HAOMIAO,#0
MOV MIAO,#0
MOV SHIMIAO,#0
MOV DPTR,#TABLE
MOV A,#00H
MOVC A,@A+DPTR
CLR P1.6
MOV  P2,A
MOV A,#00H
MOVC A,@A+DPTR
CLR P1.4
MOV P2,A
MOV DPTR,#TABLE1
MOV A,#00H
MOVC A,@A+DPTR
CLR P1.5
MOV  P2,A
LCALL KAISHI
LCALL MAIN
SHIWEI :    SETB P1.5
MOV DPTR,#TABLE  ;十秒位显示
MOV MIAO,#0        ;使秒位从零位重新循环
INC SHIMIAO
MOV A,SHIMIAO
CLR C
SUBB A,#6
JZ START
AJMP MAIN
RET
TINGZHI:  MOV A,#00H          ;判断是否有清零指
MOV A,P3
ANL A,#04H
JZ START
MOV A,#00H          ;判断是否有停止指令
MOV A,P3
CLR C
ANL A,#02H
LCALL YANSHI
JZ MAIN
LJMP TINGZHI
START1 :  LJMP START
SHIWEI1:  LJMP SHIWEI
MAIN  : SETB P1.5
SETB P1.4
SETB P1.6
MOV A,#00H          ; 判断是否有清零指令
MOV A,P3
ANL A,#04H
JZ START1
MOV A,#00H              ; 判断是否有停止指令
MOV A,P3
CLR C
ANL A,#02H
JZ TINGZHI
MOV DPTR,#TABLE        ; 0.1位秒显示
I NC  HAOMIAO          ;加一,可查下一位数据
MOV A, HAOMIAO        ; 判断是否进位
CLR C
SUBB A,#10
JZ  MIAOZHEN
LCALL YANSHI            ;延时0.1秒
AJMP MAIN
RET                      ;继续计时
MIAOZHEN:
SETB P1.4
MOV DPTR,#TABLE1      ;秒位显示
MOV HAOMIAO,#0        ;使0.1秒从零重新循环
INC  MIAO                ;加一,可查下一位数据
MOV A,MIAO              ;判断是否进位
CLR C
SUBB A,#10
JZ  SHIWEI1
LCALL SND
AJMP MAIN                ;返回0.1秒计
YANSHI: MOV R6,#30
DL2:  MOV A,#00H                ;判断是否有清零指令
MOV A,P3
ANL A,#04H
JZ START1
MOV DPTR,#TABLE
MOV A,SHIMIAO
MOVC A,@A+DPTR
CLR P1.6
MOV  P2,A
ACALL YIHAOMIAO
SETB P1.6
MOV A,HAOMIAO
MOVC A,@A+DPTR
CLR P1.4
MOV P2,A
ACALL YIHAOMIAO
SETB P1.4
MOV DPTR,#TABLE1
MOV A,MIAO
MOVC A,@A+DPTR
CLR P1.5
MOV  P2,A
ACALL YIHAOMIAO
SETB P1.5
DJNZ R6,DL2
RET
YIHAOMIAO:
MOV R7,#250
CV:NOP
NOP
DJNZ R7,CV
RET
KAISHI: MOV A,#0
MOV A,P3
ANL A,#01H
JNZ KAISHI
RET
SND:  SETB P1.0
MOV R1,#1EH
DL:    MOV R0,#0F9H
DL1:  DJNZ R0,DL1
DJNZ R1,DL
CLR P1.0
RET
TABLE:DB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 6FH;0,1,2,3,4,5,6,7,8,9
TABLE1:DB0BFH,086H,0DBH,0CFH,0E6H,0EDH,0FDH, 087H,0FFH,0EFH
END

网友A:
第66行 I  NC要改成INC(去掉空格)
第130行的DB3FH要改成DB 3FH(插入空格)
第131行的DB0BFH要改成DB 0BFH(插入空格)
网上下载的也要注意程序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66行 I  NC要改成INC(去掉空格)
第130行的DB3FH要改成DB 3FH(插入空格)
第131行的DB0BFH要改成DB 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66行 I  NC要改成INC(去掉空格)
第130行的DB3FH要改成DB 3FH(插入空格)
第131行的DB0BFH要改成DB 0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