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控制舵机不转,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12-19):
蓝牙控制舵机,为什么输入控制信号舵机不转?
#include<reg52.h>
sbit SG_PWM=P3^7;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PWM_count,tmp;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TH0=0Xfe;
  TL0=0X33;
  ET0=1;
  TR0=1;
   TR1= 1;
    REN= 1;
    SM0= 0;
    SM1= 1;
    ES= 1;
    EA=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using 1
{
        SCON=0X50;                        //éèÖÃ1¤×÷·½ê½Îa1,8λêy¾Y,¿é±ä2¨ìØÂê
  TR0=0;
  TH0=0Xfe;
  TL0=0X33;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
  TR0=1;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switch(tmp)
         {
                 case(0x01):
                 {
        PWM_count=2;
                                led1=0;
                                break;
                 }
                  case(0x02):
                        {
          PWM_count=4;
                led2=0;
                break;
         }
  }
}
}

void chuan_rx() interrupt 4 using 2
        {
  RI=0;
        tmp=SBUF;
                }

大佬们看一下

网友A:
你需要确定你的单片机是1T或12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确定你的单片机是1T或12T的。

12T的。11.0592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确定你的单片机是1T或12T的。

就如果把这段
switch(tmp)
         {
                 case(0x01):
                 {
        PWM_count=2;
                                led1=0;
                                break;
                 }
                  case(0x02):
                        {
          PWM_count=4;
                led2=0;
                break;
         }
  }
改成  PWM_count=4;是能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