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hei上翻到的一个检测一路ADC程序,但我就是转换不了多路显示,求大神看看

楼主(2020-12-20):
#include "12c5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DC_LOW2  = 0XBE;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void delay(uint n)
{

楼主:
发的不全,我重新发了一遍

楼主:
#include "12c5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DC_LOW2  = 0XBE;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void adc_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unsigned int AD_get(unsigned char channel)                //ad初始化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HH|ADC_START|channel;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e7;
        return(ADC_RES*4+ADC_RESL);
}
float AD_work(unsigned char channel)                         //ad求平均值
{
        float AD_val;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AD_val+=AD_get(channel);
         AD_val/=10;
         AD_val=AD_get(channel);
         AD_val=(AD_val*5.0)/1024*100;
        return AD_val;
//void UART_init()
//{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        TH1 = 0xfd;
//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        SM0 = 0;
//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        EA  = 1;                //开总中断
//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

  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data(float dat)
//{
//         ES=0;
//         TI=1;
//  printf("输出1   %.3fV \n",dat);
//     while(!TI);
//     TI = 0;
//         ES=1;
//}

void main()
{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        UART_init();
        delay(8000);
        OLED_CLS();
        OLED_Asc_Str8x16(0,4,"  Waiting.......");
        delay(5000);
        OLED_CLS();
        while(1)
        {
                 int num=0;
                num=AD_work();

                OLED_Asc_Str8x16(28,0,number(num));
//                senddata(AD_work(1));
//                adc_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