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制作 附程序

楼主:
作品以STC89C52为主控制器,通过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从超声波模块的发射、接收、检测、显示硬件进行分析,模块发射超声波到遇到障碍物模块接收端响应,输出相应比例的高电平响应到将超声波,经过时间算法,向主控传输时间,转换后在LCD上显示出相应的距离,实现距离测量。
以51单片机为主控,外部拓展距离采集的超声波传感器和显示的LCD设备。
利用超声波模块的发射、接收、检测、将数据信息发送到寄存器,控制LCD读操作,进行显示。本次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
硬件电路主要包括单片机电路、发射电路、接收电路、显示电路和电源电路等。本次设计采用以AT89C52单片机为核心的低成本、高精度、微型化数字显示超声波测距仪的硬件电路。整个电路采用模块化设计,由信号发射和接收、供电、显示等模块组成。发射探头的信号经放大和检波后发射出去,单片机的计时器开始计时,超声波被发射后按原路返回,信号被接受电路接受,然后被单片机接收,计数器停止工作并得到时间。

软件程序主要由主程序、预置子程序、发射子程序、接收子程序、显示子程序等模块组成。它控制单片机进行数据发送与接收,实现数据正确显示在数码管上。另外程序控制单片机消除各探头对发射和接收超声波的影响。相关部分附有硬件电路图、程序流程图。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sbit beep=P1^5;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nsigned char PuZh[]=" Pechin Science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char data1=0,data2=0,data3=0;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1;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 1;
}

char dat=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data1=disbuff[0]+48;
                 data2=disbuff[1]+48;
                 data3=disbuff[2]+48;
        if(dat=='1'||dat=='2')
        {
        SBUF=data1;
        while(!TI);
        TI=0;

        SBUF='.';
        while(!TI);
        TI=0;

        SBUF=data2;
        while(!TI);
        TI=0;

        SBUF=data3;
        while(!TI);
        TI=0;

                SBUF='M';
        while(!TI);
        TI=0;

                SBUF=0x0d;
        while(!TI);
        TI=0;

        SBUF=0x0a;
        while(!TI);
        TI=0;
         }
        if(dat=='1'){dat=0;}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PuZh);
        UsartInit();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12-22):
似乎运行错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