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测温oled显示程序

楼主(2020-12-20):
D0 P0.0
D1 P0.1
RES P0.2
DC  P0.3
CS  P0.4

DS18B20  P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sbit DQ = P0^7;
sbit CS=P0^4; //片选
sbit RST =P0^2;//复位
sbit DC =P0^3;//数据/命令控制
sbit SCL=P0^0;//时钟 D0(SCLK?
sbit SDIN=P0^1;//D1(MOSI) 数据

u8 TempData[7];                          //温度存储显示值
bit ReadTempFlag;                          //读时间标志

void WriteOneChar(u8 dat);             //写入DS18B20一个字节
u8 ReadOneChar(void);                 //读取DS18B20一个字节
u32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DS18B20温度值
bit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DS18B20
void Time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elay2us(u8 t);             //2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8 t);              //1毫秒延时函数
void OLED_Init();                                           //设置显示模式
void delay100us(u32 x);             //100us延时程序

unsigned char code Hzk[][32]={
{0x10 ,0x22, 0x64 ,0xC ,0x80, 0x0 ,0xFE, 0x92, 0x92, 0x92 ,0x92, 0x92 ,0xFF ,0x2 ,0x0, 0x0 }, /* wen */
{0x4, 0x4, 0xFE, 0x1, 0x40, 0x7E, 0x42 ,0x42 ,0x7E, 0x42, 0x7E, 0x42, 0x42, 0x7E, 0x40, 0x0},  /*1*/

{0x0, 0x0, 0xFC, 0x24 ,0x24, 0x24 ,0xFC ,0xA5 ,0xA6, 0xA4 ,0xFC, 0x24, 0x34, 0x26, 0x4, 0x0},    /* du */
{0x40 ,0x20, 0x9F, 0x80, 0x42, 0x42, 0x26, 0x2A, 0x12, 0x2A, 0x26, 0x42, 0x40, 0xC0, 0x40, 0x0},  /*2*/

{0x0, 0x0 ,0x0 ,0x0, 0x80, 0xC0 ,0xC0,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 : */
{0x0, 0x0, 0x0, 0x0, 0x31 ,0x7B, 0x7B ,0x31,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3*/
};

unsigned char code Sz[][32]={
{0x0, 0x0 ,0xC0 ,0xE0 ,0xF0 ,0x18 ,0x8, 0x8 ,0x8, 0x8 ,0x8, 0x30, 0xF0, 0xE0, 0xC0, 0x0},
{0x0 ,0x0 ,0x7, 0x1F, 0x1F, 0x30, 0x20 ,0x20, 0x20 ,0x20 ,0x20, 0x38, 0x1F ,0xF ,0x7, 0x0},

{0x0 ,0x0, 0x0 ,0x0 ,0x10, 0x10 ,0x10, 0xF0, 0xF8, 0xF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20, 0x20 ,0x20 ,0x3F, 0x3F, 0x3F, 0x20, 0x20, 0x20, 0x0, 0x0, 0x0},

{0x0, 0x0, 0x20, 0x70 ,0x78, 0x8, 0x8 ,0x8, 0x8, 0x8 ,0x8 ,0xD8, 0xF0, 0x70, 0x0 ,0x0},
{0x0 ,0x0 ,0x30 ,0x30, 0x28 ,0x28 ,0x24 ,0x24, 0x22, 0x22, 0x21, 0x21, 0x30, 0x38, 0x0, 0x0},

{0x0, 0x0, 0x20, 0x30, 0x38, 0x0, 0x8 ,0x8, 0x8, 0x88, 0x88, 0xF8, 0x70, 0x20, 0x0 ,0x0},
{0x0, 0x0, 0x18, 0x18, 0x38 ,0x20 ,0x20, 0x21, 0x21 ,0x21 ,0x21 ,0x33 ,0x1E, 0x1E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80, 0x40, 0x20, 0x20, 0xF0, 0xF8 ,0xF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6 ,0x2, 0x1, 0x0, 0x0 ,0x20, 0x20 ,0x3F ,0x3F, 0x3F, 0x20, 0x20 ,0x20, 0x0},

{0x0, 0x0, 0x0, 0xF8, 0xF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 ,0x8, 0x0, 0x0},
{0x0, 0x0, 0x18, 0x19, 0x39 ,0x20 ,0x20, 0x20 ,0x20 ,0x20 ,0x20, 0x31 ,0x1F, 0xF, 0x4, 0x0},

{0x0, 0x0, 0xC0, 0xE0, 0xF0, 0x10,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98, 0x98, 0x10, 0x0, 0x0},
{0x0 ,0x0 ,0xF ,0x1F, 0x1F, 0x31, 0x20 ,0x20 ,0x20, 0x20 ,0x20 ,0x21 ,0x1F, 0x1F ,0xE, 0x0},

{0x0, 0x0, 0x20, 0x38, 0x18, 0x8 ,0x8, 0x8, 0x8 ,0x88 ,0xC8, 0x28, 0x18 ,0x18, 0x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C, 0x3E, 0x3F ,0x1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60, 0x70, 0xD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 0x88, 0x88, 0xF0, 0x70, 0x0, 0x0 },
{0x0 ,0x8 ,0x1C ,0x1E, 0x23 ,0x21, 0x21, 0x21, 0x21, 0x21, 0x23, 0x23, 0x1E, 0x1C, 0x8, 0x0},

{0x0, 0x40, 0xE0, 0xF0, 0x18, 0x8, 0x8, 0x8, 0x8 ,0x8, 0x8, 0x18 ,0xF0, 0xE0, 0xC0, 0x0},
{0x0 ,0x0, 0x1, 0x31, 0x33, 0x32, 0x22, 0x22 ,0x22, 0x22, 0x33 ,0x1D ,0xF, 0x7 ,0x3, 0x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DC=1;
        else
          DC=0;
        CS=0;
        for(i=0;i<8;i++)
        {
                SCL=0;
                if(dat&0x80)
                        {
                   SDIN=1;
                        }
else
                   SDIN=0;
                                SCL=1;
                dat<<=1;
        }
        CS=1;
        DC=1;
}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0);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1);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0);
        OLED_WR_Byte(((x&0xf0)>>4)|0x10,0);
        OLED_WR_Byte((x&0x0f)|0x01,0);
}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1);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1);
                                adder+=1;
      }
}

void OLED_Showshuzi(u8 m,u8 n,u8 su)
{
        u8 p,adder=0;
        OLED_Set_Pos(m,n);
    for(p=0;p<16;p++)
                {
                                OLED_WR_Byte(Sz[2*su][p],1);
                                adder+=1;
     }
                OLED_Set_Pos(m,n+1);
    for(p=0;p<16;p++)
                        {
                                OLED_WR_Byte(Sz[2*su+1][p],1);
                                adder+=1;
      }
}

void OLED_Init(void)
{
    RST=1;
        delay_ms(100);
        RST=0;
        delay_ms(100);
        RST=1;
        OLED_WR_Byte(0xAE,0);//--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0);//--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0);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0);//--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0);//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0);//--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0);//--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0);//--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0);//-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0);//-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0);//--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0);//--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0);//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0);//--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0);
        OLED_WR_Byte(0xDB,0);//--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0);//
        OLED_WR_Byte(0x8D,0);//--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0);//--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0);//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0);//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0);//--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0);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void main()
{

        u32 temp,i,j;
        long tempM;
        u8 TempH;
        Time0();                          //定时器初始化
        OLED_Init();                                //设置显示模式
        while(1)
        {
                if(ReadTempFlag==1)      //定时标志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tempM=temp*0.0625*100;        //换算为10进制温度值再放大100倍        12位精度直接乘0.625
                        TempH=tempM/100;             //取整数

                        i=(TempH%100)/10;                //显示十位温度
                        j=(TempH%100)%10;               //显示个位温度
//                        k=TempL/10;                   //显示温度小数1位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shuzi(54,0,0);
        OLED_Showshuzi(72,0,i);
        OLED_Showshuzi(90,0,j);
        OLED_ShowCHinese(108,0,1);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Time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5000)/256;              //给定初值,定时5ms
         TL0=(65536-5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T0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0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32 num;             //局部变量定义
        TH0=(65536-5000)/256;        //重新赋值 5ms
        TL0=(65536-5000)%256;
        num++;
        if(num>=25)
        {
                num = 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void Delay2us(u8 t)
{
        while(--t);
}

void Delay1ms(u8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2us(245);
                Delay2us(245);
        }
}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2us(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2us(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2us(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2us(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us(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8 ReadOneChar(void)
{
        u8 i=0;
        u8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2us(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8 dat)
{
        u8 i=0;
        for(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2us(25);
                DQ = 1;
                dat>>=1;
        }
        Delay2us(25);
}

/*------------------------------------------------
                    读取温度
------------------------------------------------*/
u32 ReadTemperature(void)
{
        u8 a=0;
        u32 b=0;
        u32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44H开启温度转换
        Delay1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100us(u32 x)
{
        u32 a,b;
        for(a=x;a>0;a--)
                for(b=10;b>0;b--);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