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1W单片机独立按键程序跑飞

楼主(2020-12-2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P3^5;
sbit shuchu=P3^3;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if(key==0)
                                                        delay(100);
                                                if(key==0)
                                                {
                                                        i++;
                                                        if(i==2)
                                                        {
                                                                i=0;
                                                                shuchu=1;
                                                        }
                                                        while(!key);
                                                }
                                                if(i<2)

                        shuchu=0;
        }
}
上面的的程序仿真时正常下载到单片机中就不行了,程序思路是独立按键按动两次才有一次输出,可是实际按动按键时有时候三次才有输出,有时候连着两次输出,延时函数应该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顺序看看
#include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的单片机延时函数与12T单片机不一样。改了你试试·。

谢谢了,就是延时函数出问题了

网友A:
改一下顺序看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P3^5;
sbit shuchu=P3^3;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if(key==0)
                                                        delay(100);
                                                if(key==0)
                                                {

                                                     while(!key);
                                                        i++;
                                                        if(i==2)
                                                        {
                                                                i=0;
                                                                shuchu=1;
                                                        }

                                                }
                                                if(i<2)  shuchu=0;
        }
}

网友B:
1T的单片机延时函数与12T单片机不一样。改了你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P3^5;
sbit shuchu=P3^3;

void delayms(uint k)//1T 11.0592MHz
{
        uint i,j;
        for(i=k;i>0;i--)
                for(j=829;j>0;j--);//12T/j=110
}

void main()
{
        uchar i;
        shuchu=0;
        while(1)
        {
                if(key==0)
                {
                        delayms(10);
                        if(key==0)
                        {
                                i++;
                                if(i==2)
                                {
                                        i=0;
                                        shuchu=~shuchu;
                                }
                                while(!key);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