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后用AD09打不开,应该如何打开呢?

楼主(2020-12-20):
你好,AD9软件打不开,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A:
用 protel99或者pads看看,要看作者是用的什么软件 什么版本画的 就和作者用一样的工具打开就行了,是单片机最小系统PCB吗?还是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protel99或者pads看看,要看作者是用的什么软件 什么版本画的 就和作者用一样的工具打开就行了,是单片机 ...

确定PCB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然后用相关软件高版本去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