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计数器的交通灯应用

楼主(2020-12-20):
本次分为两个版本:
基础版
加强版

基础版只是利用定时器去实现相应的功能模块

加强版使用了两个中断(功能:1,绿灯时,每按一下,时间+2s,最高9s,功能2:相反)

说明:
基础版和加强版可共用一个电路图,此帖只附加了加强版的压缩包,想要基础版的可留言+邮件地址,谢谢阅读!多多支持

电路图

基础版主函数代码
#include <config.h>
sbit RED_NANBEIZHI=P1^0;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
sbit YELLOW_NANBEIZHI=P1^1;  //南北方向直行黄灯
sbit GREEN_NANBEIZHI=P1^2;          //南北方向直行绿灯
sbit RED_DONGXIZHI=P1^3;          //东西方向直行红灯
sbit YELLOW_DONGXIZHI=P1^4;        //东西方向直行黄灯
sbit GREEN_DONGXIZHI=P1^5;          //东西方向直行绿灯
sbit RED_NANBEIZUO=P2^0;          //南北方向左转红灯
sbit YELLOW_NANBEIZUO=P2^1;  //南北方向左转黄灯
sbit GREEN_NANBEIZUO=P2^2;          //南北方向左转绿灯
sbit RED_DONGXIZUO=P2^3;          //东西方向左转红灯
sbit YELLOW_DONGXIZUO=P2^4;        //东西方向左转黄灯
sbit GREEN_DONGXIZUO=P2^5;          //东西方向左转绿灯
sbit NBZHI=P1^6;
sbit NBZUO=P1^7;
sbit DXZHI=P2^6;
sbit DXZUO=P2^7;

u16 n;
u16 tt,bai,shi,ge,bb;
u8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elay_ms(u16 t);

void xtimer0();
//1
void chushi0();
//2
void nbzhi1();
void nbzhi2();
void nbzhi3();
//3
void nbzuo2();
void nbzuo3();
void nbzuo4();
//4
void dxzhi1();
void dxzhi2();
void dxzhi3();
//5
void dxzuo2();
void dxzuo3();
void dxzuo4();

void main()
{
   P0=0xff;
   P1=0xc9;
   P2=0xc0;
   P3=0xff;
   EA=1;
   EX0=1;
   IT0=0;
   delay_ms(250);

   chushi0();                // ①南北向直行绿灯亮,延时5秒

   while(1)
   {

            //2 南北向直行:
         nbzhi1(); // ②启动南北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nbzhi2(); // 然后南北向直行绿灯灭,南北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nbzhi3(); // ③南北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直行黄灯灭,南北向直行红灯亮    ①南北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3 南北向左转
         nbzuo2(); // ②启动东西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nbzuo3(); // 然后南北向左转绿灯灭,南北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nbzuo4();        //③东西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左转黄灯灭,南北向左转红灯亮           ①东西向直行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4 东西向直行:
         dxzhi1();        //②启动东西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dxzhi2();        //然后东西向直行绿灯灭,东西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dxzhi3();        //③东西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直行黄灯灭,东西向直行红灯亮          ①东西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5 东西向左转:
         dxzuo2();         //②启动南北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dxzuo3();         //然后东西向左转绿灯灭,东西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dxzuo4();         //③南北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左转黄灯灭,东西向左转红灯亮
   }
}
////////1、初始时:南北向、东西向直行左转均为红灯
void chushi0()          // ①南北向直行绿灯亮,延时5秒
{
    u16 temp1;
         temp1=5;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0;
                 GREEN_NANBEIZHI=1;

                 if(tt==20)//20*50us=1s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5;
                        break;
                 }
                 NBZHI=0;         //南北直行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2、南北向直行:
void nbzhi1()                 //②启动南北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u16 temp1;
        temp1=6;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0;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UO=1;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NANBEIZHI=~GREEN_NANBEIZHI;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0;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hi2()                 // 然后南北向直行绿灯灭,南北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
        u16 temp1;
        temp1=3;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GREEN_NANBEIZHI=0;
                 YELLOW_NANBEIZHI=1;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0;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hi3()                 //③南北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直行黄灯灭,南北向直行红灯亮    ①南北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u16 temp1;
        temp1=5;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0;
                 GREEN_NANBEIZUO=1;;
                 YELLOW_NANBEIZHI=0;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5;
                 break;
                }
            NBZHI=1;
                NBZUO=0;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3、南北向左转:

void nbzuo2()           //②启动东西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u16 temp1,temp2;
        temp1=6;
        temp2=3;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DONGXIZHI=0;
                 RED_DONGXIZHI=1;
                 RED_DONGXIZUO=1;
                 GREEN_NANBEIZHI=0;
                 YELLOW_NANBEIZHI=0;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NANBEIZUO=~GREEN_NANBEIZUO;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0;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uo3()           // 然后南北向左转绿灯灭,南北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
        u16 temp1;
        temp1=3;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GREEN_NANBEIZUO=0;
                 GREEN_DONGXIZUO=0;
                 GREEN_DONGXIZHI=0;
                 YELLOW_NANBEIZUO=1;
                 YELLOW_DONGXIZHI=0;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0;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uo4()                   //③东西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左转黄灯灭,南北向左转红灯亮           ①东西向直行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u16 temp1;
        temp1=5;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HI=0;
                 GREEN_DONGXIZHI=1;
                 YELLOW_DONGXIZHI=0;
                 YELLOW_NANBEIZUO=0;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5;
                 break;
                }
            NBZHI=1;
                NBZUO=1;
                DXZHI=0;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4、东西向直行:

void dxzhi1()           //②启动东西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u16 temp1;
        temp1=6;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UO=1;
                 RED_DONGXIZHI=0;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DONGXIZHI=~GREEN_DONGXIZHI;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0;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hi2()                   //然后东西向直行绿灯灭,东西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
        u16 temp1;
        temp1=3;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HI=0;
                 GREEN_DONGXIZHI=0;
                 YELLOW_DONGXIZHI=1;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0;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hi3()                //③东西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直行黄灯灭,东西向直行红灯亮          ①东西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u16 temp1;
        temp1=5;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0;
                 RED_DONGXIZHI=1;
                 RED_DONGXIZUO=0;
                 GREEN_DONGXIZUO=1;
                 YELLOW_DONGXIZHI=0;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5;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0;
                P0=table[n];
                delay_ms(5);
        }
}

////////5、东西向左转:

void dxzuo2()                //②启动南北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u16 temp1,temp2;
        temp1=6;
        temp2=3;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UO=1;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DONGXIZUO=~GREEN_DONGXIZUO;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0;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uo3()                 //然后东西向左转绿灯灭,东西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
        u16 temp1;
        temp1=3;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GREEN_DONGXIZUO=0;
                 YELLOW_DONGXIZUO=1;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0;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uo4()                  //③南北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左转黄灯灭,东西向左转红灯亮          ①南北向直行绿灯亮,延时5秒
{
        u16 temp1;
        temp1=5;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RED_NANBEIZHI=0;
                 RED_DONGXIZHI=1;
                 RED_DONGXIZUO=1;
                 GREEN_NANBEIZHI=1;
                 YELLOW_DONGXIZUO=0;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5;
                 break;
                }
            NBZHI=0;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elay_ms(u16 t)
{
        u8 i,j;
        for(i=0;i<t;i++)
        for(j=0;j<110;j++);
}

void xti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加强版主函数
#include <config.h>
sbit RED_NANBEIZHI=P1^0;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
sbit YELLOW_NANBEIZHI=P1^1;  //南北方向直行黄灯
sbit GREEN_NANBEIZHI=P1^2;          //南北方向直行绿灯
sbit RED_DONGXIZHI=P1^3;          //东西方向直行红灯
sbit YELLOW_DONGXIZHI=P1^4;        //东西方向直行黄灯
sbit GREEN_DONGXIZHI=P1^5;          //东西方向直行绿灯
sbit RED_NANBEIZUO=P2^0;          //南北方向左转红灯
sbit YELLOW_NANBEIZUO=P2^1;  //南北方向左转黄灯
sbit GREEN_NANBEIZUO=P2^2;          //南北方向左转绿灯
sbit RED_DONGXIZUO=P2^3;          //东西方向左转红灯
sbit YELLOW_DONGXIZUO=P2^4;        //东西方向左转黄灯
sbit GREEN_DONGXIZUO=P2^5;          //东西方向左转绿灯
sbit NBZHI=P1^6;
sbit NBZUO=P1^7;
sbit DXZHI=P2^6;
sbit DXZUO=P2^7;
u16 n,tt,temp1,temp=5;
u8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函数
void delay_ms(u16 t);
void xtimer0();
//1
void chushi0();
void chushi1();
//2
void nbzhi1();
void nbzhi2();
void nbzhi3();
//3
void nbzuo2();
void nbzuo3();
void nbzuo4();
//4
void dxzhi1();
void dxzhi2();
void dxzhi3();
//5
void dxzuo2();
void dxzuo3();
void dxzuo4();
void sys_unit()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IT0=1;
         IT1=1;
         ET0=1;
         ET1=1;
         EX0=1;
         EX1=1;
         TR0=1;
         TR1=0;

}

void main()
{
   P0=0xff;
   P1=0xc9;
   P2=0xc9;
   P3=0xff;

   sys_unit();
   chushi0();
   chushi1();                // ①南北向直行绿灯亮,延时5秒
   while(1)
   {

            //2 南北向直行:
         nbzhi1(); // ②启动南北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nbzhi2(); // 然后南北向直行绿灯灭,南北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nbzhi3(); // ③南北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直行黄灯灭,南北向直行红灯亮    ①南北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3 南北向左转
         nbzuo2(); // ②启动东西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nbzuo3(); // 然后南北向左转绿灯灭,南北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nbzuo4();        //③东西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左转黄灯灭,南北向左转红灯亮           ①东西向直行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4 东西向直行:
         dxzhi1();        //②启动东西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dxzhi2();        //然后东西向直行绿灯灭,东西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dxzhi3();        //③东西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直行黄灯灭,东西向直行红灯亮          ①东西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5 东西向左转:
         dxzuo2();         //②启动南北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dxzuo3();         //然后东西向左转绿灯灭,东西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dxzuo4();         //③南北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左转黄灯灭,东西向左转红灯亮
   }
}
////////1、初始时:南北向、东西向直行左转均为红灯
void chushi0()          // ①红灯亮2秒
{
         temp1=5;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HI=1;
                 RED_DONGXIZUO=1;
                 if(tt==20)//20*50us=1s
                 {
                        tt=0;
                        temp1--;
                 }
                 if(temp1==3)
                 {
                          temp1=5;
                        break;
                 }
         }
}
void chushi1()          // ①南北向直行绿灯亮,延时5秒
{
         while(1)
         {
                 RED_NANBEIZHI=0;
                 GREEN_NANBEIZHI=1;
                 if(tt==20)//20*50us=1s
                 {
                        tt=0;
                        temp--;
                 }
             n=temp%10;
                 if(temp==0)
                 {
                          temp=5;
                        break;
                 }
                 NBZHI=0;         //南北直行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2、南北向直行:
void nbzhi1()                 //②启动南北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temp1=6;
        while(1)
        {
                 RED_NANBEIZHI=0;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UO=1;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NANBEIZHI=~GREEN_NANBEIZHI;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0;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hi2()                 // 然后南北向直行绿灯灭,南北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
        temp1=3;
        while(1)
        {
                 GREEN_NANBEIZHI=0;
                 YELLOW_NANBEIZHI=1;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0;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hi3()                 //③南北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直行黄灯灭,南北向直行红灯亮    ①南北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0;
                 GREEN_NANBEIZUO=1;;
                 YELLOW_NANBEIZHI=0;
                if(tt==20)
                {
                         tt=0;
                        temp--;
                }
                n=temp%10;
                if(temp==0)
                {
                 temp=5;
                 break;
                }
            NBZHI=1;
                NBZUO=0;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3、南北向左转:
void nbzuo2()           //②启动东西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南北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temp1=6;
        while(1)
        {
                 RED_DONGXIZHI=0;
                 RED_DONGXIZHI=1;
                 RED_DONGXIZUO=1;
                 GREEN_NANBEIZHI=0;
                 YELLOW_NANBEIZHI=0;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NANBEIZUO=~GREEN_NANBEIZUO;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0;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uo3()           // 然后南北向左转绿灯灭,南北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
        temp1=3;
        while(1)
        {
                 GREEN_NANBEIZUO=0;
                 GREEN_DONGXIZUO=0;
                 GREEN_DONGXIZHI=0;
                 YELLOW_NANBEIZUO=1;
                 YELLOW_DONGXIZHI=0;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0;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nbzuo4()                   //③东西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南北向左转黄灯灭,南北向左转红灯亮           ①东西向直行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HI=0;
                 GREEN_DONGXIZHI=1;
                 YELLOW_DONGXIZHI=0;
                 YELLOW_NANBEIZUO=0;
                if(tt==20)
                {
                         tt=0;
                        temp--;
                }
                n=temp%10;
                if(temp==0)
                {
                 temp=5;
                 break;
                }
            NBZHI=1;
                NBZUO=1;
                DXZHI=0;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4、东西向直行:
void dxzhi1()           //②启动东西向左转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直行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temp1=6;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UO=1;
                 RED_DONGXIZHI=0;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DONGXIZHI=~GREEN_DONGXIZHI;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0;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hi2()                   //然后东西向直行绿灯灭,东西向直行黄灯亮,延时3秒
{
        temp1=3;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RED_DONGXIZHI=0;
                 GREEN_DONGXIZHI=0;
                 YELLOW_DONGXIZHI=1;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0;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hi3()                //③东西向左转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直行黄灯灭,东西向直行红灯亮          ①东西向左转绿灯亮,延时若干秒
{
        while(1)
        {
                 RED_NANBEIZHI=0;
                 RED_DONGXIZHI=1;
                 RED_DONGXIZUO=0;
                 GREEN_DONGXIZUO=1;
                 YELLOW_DONGXIZHI=0;
                if(tt==20)
                {
                         tt=0;
                        temp--;
                }
                n=temp%10;
                if(temp==0)
                {
                 temp=5;
                 break;
                }
            NBZHI=1;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0;
                P0=table[n];
                delay_ms(5);
        }
}

////////5、东西向左转:
void dxzuo2()                //②启动南北向直行数码管显示:倒计时6秒;同时东西向左转绿灯闪烁3下,灭亮灭亮灭亮共3秒,
{
        temp1=6;
        while(1)
        {
                RED_NANBEIZUO=1;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2)
                        {
                        GREEN_DONGXIZUO=~GREEN_DONGXIZUO;
                    }
                }
                n=(temp1)%10;
                if(temp1==3)
                {
                 temp1=6;
                 break;
                }
            NBZHI=0;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uo3()                 //然后东西向左转绿灯灭,东西向左转黄灯亮,延时3秒
{
        temp1=3;
        while(1)
        {
                 RED_NANBEIZHI=1;
                 RED_NANBEIZUO=1;
                 GREEN_DONGXIZUO=0;
                 YELLOW_DONGXIZUO=1;
                if(tt==20)
                {
                         tt=0;
                        temp1--;
                }
                n=(temp1)%10;
                if(temp1==0)
                {
                 temp1=3;
                 break;
                }
            NBZHI=0;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xzuo4()                  //③南北向直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结束,关闭;同时东西向左转黄灯灭,东西向左转红灯亮          ①南北向直行绿灯亮,延时5秒
{
        while(1)
        {
                 RED_NANBEIZHI=0;
                 RED_DONGXIZHI=1;
                 RED_DONGXIZUO=1;
                 GREEN_NANBEIZHI=1;
                 YELLOW_DONGXIZUO=0;
                        if(tt==20)
                {
                         tt=0;
                        temp--;
                }
                n=temp%10;
                if(temp==0)
                {
                 temp=5;
                 break;
                }
            NBZHI=0;         //南北左转
                NBZUO=1;
                DXZHI=1;
                DXZUO=1;
                P0=table[n];
                delay_ms(5);
        }
}

void delay_ms(u16 t)
{
        u8 i,j;
        for(i=0;i<t;i++)
        for(j=0;j<110;j++);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if(temp<10&&temp>=0)
        {
                  temp=temp+2;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if(temp>=0&&temp<10)
        {
          temp=temp-2;
        }
}
void xti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交通灯 - 加强版.zip

加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