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器简单功能实现

楼主(2020-12-20):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计算器

计算器

主函数代码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1602.h>
#include <keypad4_4.h>

u8 equation[17]; // 算式缓冲区
u8 n=0;//当前字符在缓冲区的下标

void delay_ms(u16 x)//毫秒延时函数
{u16 i,j;
for(i=0;i<x;i++)
    for(j=0;j<115;j++);
}

void disch(u8 ch)//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
  u8 i;
  if(n==16){ //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
                       for(i=0;i<17;i++)
                          equation[i]=equation[i+1];
                       equation[15]=ch;//将数字存入算式缓冲区尾部
                           equation[16]='\0';//给算式缓冲区尾部加结束标记
                           LCD1602_disstr(equation,0,0); //显示算式
                   }

  else     {        //若算式长度未超过一行
                   equation[n++]=ch;//将运算符存入算式缓冲区尾部
                           equation[n]='\0';//给算式缓冲区尾部加结束标记
                           LCD1602_disch(ch);//在当前位置显示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8 key;//按键编码
  u8 ch;//输入的字符
  u8 flag=0; //        状态标记
  u8 ac;//第一行光标当前位置
  u32 num1=0;        // 数1
  u32 num2=0;        // 数2
  u8 op1;//运算符1
  u8 op2;//运算符2
  u32 result=0; //        运算结果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
  while(1)
  {
          key=keypad4_4();  //扫描按键
          if(key!=16)              //如果有键按下
          {
            ch=keyval4_4[key]; //获取用户输入的字符
                  if(ch=='c') {        //输入cancel,回到初始状态,所有数据清空,清屏
                                                 flag=0;//转到初始状态
                                                num1=0;num2=0;//将数1、数2清空
                                                equation[0]='\0';n=0;//清空算式缓冲区
                                                LCD1602_clear( ); //清屏
                                        }
                else
                {
                        if(ch<'0'||ch>'9')
                          {          //输入运算符时,切换状态
                                if(flag==1)        flag=2;         //数1输入状态下输入运算符1,进入运算符1输入状态
                                if(flag==3)        flag=4;        //数2输入状态下输入运算符2,进入计算状态
                                if(flag==5)        {        //运算结束状态下,若继续输入运算符则继续运算
                                                                if(ch=='=')          flag=5;          //再次输入'='无效
                                                     else                 {        //输入运算符则继续运算
                                                                                                flag=2;//转到运算符1输入状态
                                                                                                num1=result;//将上次结果保存到数1
                                                                                                num2=0;//清除数2
                                                                                        }
                                                        }
                        }
                        else
                        {          //输入数字时,切换状态
                                  if(flag==0)                flag=1;//初始状态下输入数字,进入数1输入状态
                                if(flag==2)                flag=3;        //运算符1输入状态下输入数字,进入数2输入状态
                                if(flag==5)        {        //运算结束状态下,若继续输入数字则重新开始运算
                                                                flag=1;        //转到数1输入状态
                                                                num1=0;num2=0;//将数1、数2清空
                                                                equation[0]='\0';n=0; //清空算式缓冲区
                                                                LCD1602_clear( ); //清屏
                                                        }
                        }

                        if(flag==1) {   //数1输入状态,存入数1,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num1=num1*10+(ch-'0'); //将数字存入数1
                                                        disch(ch);//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

                        if(flag==2)        {        //运算符1输入状态,输入'='无效,若输入其他运算符则保存,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if(ch!='=') {
                                                                                        op1=ch;        //保存运算符1
                                                                                    disch(ch);//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
                                                }

                        if(flag==3)        {  //数2输入状态,存入数2,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num2=num2*10+(ch-'0'); //将数字存入数2
                                                        disch(ch);//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

                        if(flag==4)        {  //根据运算符1开始计算
                                                   switch(op1)
                                       {
                                                                   case '+':result= num1+num2;break;
                                                                case '-':result= num1-num2;break;
                                                                case '*':result= num1*num2;break;
                                                                case '/':result= num1/num2;break;
                                                   }
                                                   ac=RdACAdr( );//读取第一行当前光标地址
                                                   LCD1602_disnum(result,1,0);//从第二行行首开始显示结果
                           retACAdr(ac);//恢复到第一行光标地址
                                                   op2=ch; //保存运算符2
                                                   if(op2=='=')          flag=5;         //若运算符2为'=',转到运算结束状态(需要进一步判断是重新开始运算,还是继续运算?)
                                                   else         {
                                                                                           flag=2;        //若运算符2不为'=',则继续运算,进入运算符1输入状态
                                                                                        num1=result; //将上次结果保存到数1
                                                                                        num2=0;//清除数2
                                                                                        op1=op2;//更新运算符1
                                                                                        disch(ch);//若算式长度超过一行,则左移一位再显示,否则在当前位置显示
                                                                                }
                                                }
                }
        }
  }
}

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