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人脸识别+表情识别程序

楼主(2020-12-20):
本人参加比赛时用的人脸识别程序,功能包括人脸识别以及表情识别,表情识别可识别正常、开心、惊讶。能力有限,程序在检测到人脸时刷新率不是很高,摄像头画面有点卡,但在摄像头前没有人脸时画面还是很流畅的,这是由于人脸识别算法和表情识别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程序太大,无法上传,我就直接贴出来了。

get_face_from_camera.py/从摄像头获取人脸
# 进行人脸录入 / Face register

import dlib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v2
import os
import shutil
import time

# Dlib 正向人脸检测器 / Use frontal face detector of Dlib
detector = dlib.get_frontal_face_detector()

class Face_Register:
    def __init__(self):
        self.path_photos_from_camera = "data/data_faces_from_camera_my/"
        self.font = cv2.FONT_ITALIC

        self.existing_faces_cnt = 0         # 已录入的人脸计数器 / cnt for counting saved faces
        self.ss_cnt = 0                     # 录入 personX 人脸时图片计数器 / cnt for screen shots
        self.current_frame_faces_cnt = 0    # 录入人脸计数器 / cnt for counting faces in current frame

        self.save_flag = 1                  # 之后用来控制是否保存图像的 flag / The flag to control if save
        self.press_n_flag = 0               # 之后用来检查是否先按 'n' 再按 's' / The flag to check if press 'n' before 's'

        # FPS
        self.frame_time = 0
        self.frame_start_time = 0
        self.fps = 0

    # 新建保存人脸图像文件和数据CSV文件夹 / Make dir for saving photos and csv
    def pre_work_mkdir(self):
        # 新建文件夹 / Create folders to save faces images and csv
        if os.path.isdir(self.path_photos_from_camera):
            pass
        else:
            os.mkdir(self.path_photos_from_camera)

    # 删除之前存的人脸数据文件夹 / Delete the old data of faces
    def pre_work_del_old_face_folders(self):
        # 删除之前存的人脸数据文件夹, 删除 "/data_faces_from_camera/person_x/"...
        folders_rd = os.listdir(self.path_photos_from_camera)
        for i in range(len(folders_rd)):
            shutil.rmtree(self.path_photos_from_camera+folders_rd[i])
        if os.path.isfile("data/features_all.csv"):
            os.remove("data/features_all.csv")

    # 如果有之前录入的人脸, 在之前 person_x 的序号按照 person_x+1 开始录入 / Start from person_x+1
    def check_existing_faces_cnt(self):
        if os.listdir("data/data_faces_from_camera_my/"):
            # 获取已录入的最后一个人脸序号 / Get the order of latest person
            person_list = os.listdir("data/data_faces_from_camera_my/")
            person_num_list = []
            for person in person_list:
                person_num_list.append(int(person.split('_')[-1]))
            self.existing_faces_cnt = max(person_num_list)

        # 如果第一次存储或者没有之前录入的人脸, 按照 person_1 开始录入 / Start from person_1
        else:
            self.existing_faces_cnt = 0

    # 获取处理之后 stream 的帧数 / Update FPS of video stream
    def update_fps(self):
        now = time.time()
        self.frame_time = now - self.frame_start_time
        self.fps = 1.0 / self.frame_time
        self.frame_start_time = now

    # 生成的 cv2 window 上面添加说明文字 / PutText on cv2 window
    def draw_note(self, img_rd):
        # 添加说明 / Add some notes
        cv2.putText(img_rd, "Face Register", (20, 40), self.font, 1, (255, 255, 255), 1, cv2.LINE_AA)
        cv2.putText(img_rd, "FPS:   " + str(self.fps.__round__(2)), (20, 100), self.font, 0.8, (0, 255, 0), 1,
                    cv2.LINE_AA)
        cv2.putText(img_rd, "Faces: " + str(self.current_frame_faces_cnt), (20, 140), self.font, 0.8, (0, 255, 0), 1, cv2.LINE_AA)
        cv2.putText(img_rd, "N: Create face folder", (20, 350), self.font, 0.8, (255, 255, 255), 1, cv2.LINE_AA)
        cv2.putText(img_rd, "S: Save current face", (20, 400), self.font, 0.8, (255, 255, 255), 1, cv2.LINE_AA)
        cv2.putText(img_rd, "Q: Quit", (20, 450), self.font, 0.8, (255, 255, 255), 1, cv2.LINE_AA)

    # 获取人脸 / Main process of face detection and saving
    def process(self, stream):
        # 1. 新建储存人脸图像文件目录 / Create folders to save photos
        global current_face_dir
        self.pre_work_mkdir()

        # 2. 删除 "/data/data_faces_from_camera" 中已有人脸图像文件 / Uncomment if want to delete the saved faces and start from person_1
        if os.path.isdir(self.path_photos_from_camera):
            self.pre_work_del_old_face_folders()

        # 3. 检查 "/data/data_faces_from_camera" 中已有人脸文件
        self.check_existing_faces_cnt()

        while stream.isOpened():
            flag, img_rd = stream.read()        # Get camera video stream
            kk = cv2.waitKey(1)
            faces = detector(img_rd, 0)         # Use Dlib face detector

            # 4. 按下 'n' 新建存储人脸的文件夹 / Press 'n' to create the folders for saving faces
            if kk == ord('n'):
                self.existing_faces_cnt += 1
                current_face_dir = self.path_photos_from_camera + "person_" + str(self.existing_faces_cnt)
                os.makedirs(current_face_dir)
                print('\n')
                print("新建的人脸文件夹 / Create folders: ", current_face_dir)

                self.ss_cnt = 0                 # 将人脸计数器清零 / Clear the cnt of screen shots
                self.press_n_flag = 1           # 已经按下 'n' / Pressed 'n' already

            # 5. 检测到人脸 / Face detected
            if len(faces) != 0:
                # 矩形框 / Show the ROI of faces
                for k, d in enumerate(faces):
                    # 计算矩形框大小 / Compute the size of rectangle box
                    height = (d.bottom() - d.top())
                    width = (d.right() - d.left())
                    hh = int(height/2)
                    ww = int(width/2)

                    # 6. 判断人脸矩形框是否超出 480x640 / If the size of ROI > 480x640
                    if (d.right()+ww) > 640 or (d.bottom()+hh > 480) or (d.left()-ww < 0) or (d.top()-hh < 0):
                        cv2.putText(img_rd, "OUT OF RANGE", (20, 300), self.font, 0.8, (0, 0, 255), 1, cv2.LINE_AA)
                        color_rectangle = (0, 0, 255)
                        save_flag = 0
                        if kk == ord('s'):
                            print("请调整位置 / Please adjust your position")
                    else:
                        color_rectangle = (255, 255, 255)
                        save_flag = 1

                    cv2.rectangle(img_rd,
                                  tuple([d.left() - ww, d.top() - hh]),
                                  tuple([d.right() + ww, d.bottom() + hh]),
                                  color_rectangle, 2)

                    # 7. 根据人脸大小生成空的图像 / Create blank imag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face detected
                    img_blank = np.zeros((int(height*2), width*2, 3), np.uint8)

                    if save_flag:
                        # 8. 按下 's' 保存摄像头中的人脸到本地 / Press 's' to save faces into local images
                        if kk == ord('s'):
                            # 检查有没有先按'n'新建文件夹 / Check if you have pressed 'n'
                            if self.press_n_flag:
                                self.ss_cnt += 1
                                for ii in range(height*2):
                                    for jj in range(width*2):
                                        img_blank[ii][jj] = img_rd[d.top()-hh + ii][d.left()-ww + jj]
                                cv2.imwrite(current_face_dir + "/img_face_" + str(self.ss_cnt) + ".jpg", img_blank)
                                print("写入本地 / Save into:", str(current_face_dir) + "/img_face_" + str(self.ss_cnt) + ".jpg")
                            else:
                                print("请先按 'N' 来建文件夹, 按 'S' / Please press 'N' and press 'S'")

            self.current_frame_faces_cnt = len(faces)

            # 9. 生成的窗口添加说明文字 / Add note on cv2 window
            self.draw_note(img_rd)

            # 10. 按下 'q' 键退出 / Press 'q' to exit
            if kk == ord('q'):
                break

            # 11. Update FPS
            self.update_fps()

            cv2.namedWindow("camera", 1)
            cv2.imshow("camera", img_rd)

    def run(self):
        cap = cv2.VideoCapture(0)
        self.process(cap)

        cap.release()
        cv2.destroyAllWindows()

def main():
    Face_Register_con = Face_Register()
    Face_Register_con.run()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feature.py/提取保存的照片的特征
# 从人脸图像文件中提取人脸特征存入 "features_all.csv" / Extract features from images and save into "features_all.csv"

import os
import dlib
from skimage import io
import csv
import numpy as np

# 要读取人脸图像文件的路径 / Path of cropped faces
path_images_from_camera = "data/data_faces_from_camera/"

# Dlib 正向人脸检测器 / Use frontal face detector of Dlib
detector = dlib.get_frontal_face_detector()

# Dlib 人脸 landmark 特征点检测器 / Get face landmarks
predictor = dlib.shape_predictor('data/data_dlib/shape_predictor_68_face_landmarks.dat')

# Dlib Resnet 人脸识别模型,提取 128D 的特征矢量 / Use Dlib resnet50 model to get 128D face descriptor
face_reco_model = dlib.face_recognition_model_v1("data/data_dlib/dlib_face_recognition_resnet_model_v1.dat")

# 返回单张图像的 128D 特征 / Return 128D features for single image
# Input:    path_img           <class 'str'>
# Output:   face_descriptor    <class 'dlib.vector'>
def return_128d_features(path_img):
    img_rd = io.imread(path_img)
    faces = detector(img_rd, 1)

    print("%-40s %-20s" % ("检测到人脸的图像 / Image with faces detected:", path_img), '\n')

    # 因为有可能截下来的人脸再去检测,检测不出来人脸了, 所以要确保是 检测到人脸的人脸图像拿去算特征
    # For photos of faces save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detect faces from the cropped images
    if len(faces) != 0:
        shape = predictor(img_rd, faces[0])
        face_descriptor = face_reco_model.compute_face_descriptor(img_rd, shape)
    else:
        face_descriptor = 0
        print("no face")
    return face_descriptor

# 返回 personX 的 128D 特征均值 / Return the mean value of 128D face descriptor for person X
# Input:    path_faces_personX       <class 'str'>
# Output:   features_mean_personX    <class 'numpy.ndarray'>
def return_features_mean_personX(path_faces_personX):
    features_list_personX = []
    photos_list = os.listdir(path_faces_personX)
    if photos_list:
        for i in range(len(photos_list)):
            # 调用 return_128d_features() 得到 128D 特征 / Get 128D features for single image of personX
            print("%-40s %-20s" % ("正在读的人脸图像 / Reading image:", path_faces_personX + "/" + photos_list[i]))
            features_128d = return_128d_features(path_faces_personX + "/" + photos_list[i])
            # 遇到没有检测出人脸的图片跳过 / Jump if no face detected from image
            if features_128d == 0:
                i += 1
            else:
                features_list_personX.append(features_128d)
    else:
        print("文件夹内图像文件为空 / Warning: No images in " + path_faces_personX + '/', '\n')

    # 计算 128D 特征的均值 / Compute the mean
    # personX 的 N 张图像 x 128D -> 1 x 128D
    if features_list_personX:
        features_mean_personX = np.array(features_list_personX).mean(axis=0)
    else:
        features_mean_personX = np.zeros(128, dtype=int, order='C')
    print(type(features_mean_personX))
    return features_mean_personX

# 获取已录入的最后一个人脸序号 / Get the order of latest person
person_list = os.listdir("data/data_faces_from_camera/")
person_num_list = []
for person in person_list:
    person_num_list.append(int(person.split('_')[-1]))
person_cnt = max(person_num_list)

with open("data/features_all.csv", "w", newline="") as csvfile:
    writer = csv.writer(csvfile)
    for person in range(person_cnt):
        # Get the mean/average features of face/personX, it will be a list with a length of 128D
        print(path_images_from_camera + "person_" + str(person + 1))
        features_mean_personX = return_features_mean_personX(path_images_from_camera + "person_" + str(person + 1))
        writer.writerow(features_mean_personX)
        print("特征均值 / The mean of features:", list(features_mean_personX))
        print('\n')
    print("所有录入人脸数据存入 / Save all the features of faces registered into: data/features_all.csv")

main.py/主程序
import dlib
import cv2
import os
import time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ndas as pd
from PIL import Image

# 正向人脸检测器
detector = dlib.get_frontal_face_detector()

# 特征点检测器
predictor = dlib.shape_predictor('data/data_dlib/shape_predictor_68_face_landmarks.dat')

# 人脸识别模型,提取 128D 的特征矢量
face_reco_model = dlib.face_recognition_model_v1("data/data_dlib/dlib_face_recognition_resnet_model_v1.dat")

class Face_Recognizer:
    def __init__(self):
        self.feature_known_list = []                # 用来存放所有录入人脸特征的数组
        self.name_known_list = []                   # 存储录入人脸名字

        self.current_frame_face_cnt = 0             # 存储当前摄像头中捕获到的人脸数
        self.current_frame_feature_list = []        # 存储当前摄像头中捕获到的人脸特征
        self.current_frame_name_position_list = []  # 存储当前摄像头中捕获到的所有人脸的名字坐标
        self.current_frame_name_list = []           # 存储当前摄像头中捕获到的所有人脸的名字

        # Update FPS
        self.fps = 0
        self.frame_start_time = 0

    # 读取录入人脸特征
    def get_face_database(self):
        if os.path.exists("data/features_all.csv"):
            path_features_known_csv = "data/features_all.csv"
            csv_rd = pd.read_csv(path_features_known_csv, header=None)
            for i in range(csv_rd.shape[0]):
                features_someone_arr = []
                for j in range(0, 128):
                    if csv_rd.iloc[i][j] == '':
                        features_someone_arr.append('0')
                    else:
                        features_someone_arr.append(csv_rd.iloc[i][j])
                self.feature_known_list.append(features_someone_arr)
                self.name_known_list.append("Person_"+str(i+1))
            print("人脸库中的人脸数:", len(self.feature_known_list))
            return 1
        else:
            print('##### Warning #####', '\n')
            print("'features_all.csv' not found!")
            print(
                "Please run 'get_faces_from_camera.py' and 'features.py' before 'main.py'",
                '\n')
            print('##### End Warning #####')
            return 0

    # 计算两个128D向量间的欧式距离
    @staticmethod
    def return_euclidean_distance(feature_1, feature_2):
        feature_1 = np.array(feature_1)
        feature_2 = np.array(feature_2)
        dist = np.sqrt(np.sum(np.square(feature_1 - feature_2)))
        return dist

    # 更新 FPS
    def update_fps(self):
        now = time.time()
        self.frame_time = now - self.frame_start_time
        self.fps = 1.0 / self.frame_time
        self.frame_start_time = now

    def draw_note(self, img_rd):
        cv2.putText(img_rd, "Face number: " + str(self.current_frame_face_cnt), (20, 4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1, (0, 0, 255), 2, 4)
        for i in range(self.current_frame_face_cnt):
            cv2.putText(img_rd, "person: "+str(self.current_frame_name_list[i]), (20, 12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1, (0, 0, 255), 2, 4)

    def draw_name(self, img_rd):
        # 在人脸框下面写人脸名字
        global img_with_name
        img = Image.fromarray(cv2.cvtColor(img_rd, cv2.COLOR_BGR2RGB))
        # draw = ImageDraw.Draw(img)
        for i in range(self.current_frame_face_cnt):
            img_with_name = cv2.cvtColor(np.array(img), cv2.COLOR_RGB2BGR)
        return img_with_name

    # 修改显示人名
    def show_chinese_name(self):
        # Default known name: person_1, person_2, person_3
        if self.current_frame_face_cnt >= 1:
            self.name_known_list[0] = 'xiaoyu'
            self.name_known_list[1] = 'xiaohui'
            self.name_known_list[2] = 'xiaochen'
            self.name_known_list[3] = 'xiaorui'
            self.name_known_list[4] = 'xiaomu'
            self.name_known_list[5] = 'xiaoman'

    # 处理获取的视频流,进行人脸识别
    def process(self, stream):
        a = 100
        m = 0
        # 1. 读取存放所有人脸特征的 csv
        if self.get_face_database():
            while stream.isOpened():
                flag, img_rd = stream.read()
                faces = detector(img_rd, 0)
                kk = cv2.waitKey(1)
                # 按下 q 键退出
                if kk == ord('q'):
                    break
                else:
                    self.draw_note(img_rd)
                    self.current_frame_feature_list = []
                    self.current_frame_face_cnt = 0
                    self.current_frame_name_position_list = []
                    self.current_frame_name_list = []

                    # 2. 检测到人脸
                    if len(faces) != 0:
                        # 3. 获取当前捕获到的图像的所有人脸的特征
                        for i in range(len(faces)):
                            shape = predictor(img_rd, faces[i])
                            self.current_frame_feature_list.append(face_reco_model.compute_face_descriptor(img_rd, shape))
                        # 4. 遍历捕获到的图像中所有的人脸
                        for k in range(len(faces)):
                            # 先默认所有人不认识,是 unknown
                            self.current_frame_name_list.append("unknown")

                            # 每个捕获人脸的名字坐标
                            self.current_frame_name_position_list.append(tuple(
                                [faces[k].left(), int(faces[k].bottom() + (faces[k].bottom() - faces[k].top()) / 4)]))

                            # 5. 对于某张人脸,遍历所有存储的人脸特征
                            current_frame_e_distance_list = []
                            for i in range(len(self.feature_known_list)):
                                # 如果 person_X 数据不为空
                                if str(self.feature_known_list[i][0]) != '0.0':
                                    e_distance_tmp = self.return_euclidean_distance(self.current_frame_feature_list[k],
                                                                                    self.feature_known_list[i])
                                    # print(e_distance_tmp)
                                    current_frame_e_distance_list.append(e_distance_tmp)
                                else:
                                    # 空数据 person_X
                                    current_frame_e_distance_list.append(999999999)
                            # 6. 寻找出最小的欧式距离匹配
                            similar_person_num = current_frame_e_distance_list.index(min(current_frame_e_distance_list))

                            if min(current_frame_e_distance_list) < 0.4:
                                self.current_frame_name_list[k] = self.name_known_list[similar_person_num]
                                a = similar_person_num

                            else:
                                a = 7
                            n = m
                            m = self.face_emotion(stream)
                            if a == 0:
                                print("识别结果:小玉")
                            elif a == 1:
                                print("识别结果:小惠")
                            elif a == 2:
                                print("识别结果:小晨")
                            elif a == 3:
                                print("识别结果:小锐")
                            elif a == 4:
                                print("识别结果:小木")
                            elif a == 5:
                                print("识别结果:小满")
                            elif a == 7:
                                print("识别结果:陌生人")
                            # print(min(current_frame_e_distance_list))
                            if m == 1:
                                print("表情:正常\n\n")
                                cv2.putText(img_rd, "emotion: nature", (20, 8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1, (0, 0, 255), 2, 4)
                            elif m == 2:
                                print("表情:开心\n\n")
                                cv2.putText(img_rd, "emotion: happy", (20, 8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1, (0, 0, 255), 2, 4)
                            elif m == 3:
                                print("表情:惊讶\n\n")
                                cv2.putText(img_rd, "emotion: amazing", (20, 8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1, (0, 0, 255), 2, 4)
                            # 矩形框
                            for kk, d in enumerate(faces):
                                # 绘制矩形框
                                cv2.rectangle(img_rd, tuple([d.left(), d.top()]), tuple([d.right(), d.bottom()]),
                                              (0, 255, 255), 2)

                        self.current_frame_face_cnt = len(faces)

                        # 7. 在这里更改显示的人名
                        self.show_chinese_name()

                        # 8. 写名字
                        img_with_name = self.draw_name(img_rd)

                    else:
                        print("无人脸\n")
                        img_with_name = img_rd

                cv2.imshow("camera", img_with_name)

                # 9. 更新 FPS
                # self.update_fps()
                print("\n")

    # OpenCV 调用摄像头并进行 process
    def run(self):
        cap = cv2.VideoCapture(0)
        cap.set(3, 480)     # 640x480
        self.process(cap)

        cap.release()
        cv2.destroyAllWindows()

    def face_emotion(self, cap):
        a = 0
        line_brow_x = []
        line_brow_y = []
        detector = dlib.get_frontal_face_detector()
        flag, im_rd = cap.read()
        # 每帧数据延时1ms,延时为0读取的是静态帧
        k = cv2.waitKey(1)
        # 取灰度
        img_gray = cv2.cvtColor(im_rd, cv2.COLOR_RGB2GRAY)
        # 使用人脸检测器检测每一帧图像中的人脸。并返回人脸数rects
        faces = detector(img_gray, 0)
        # 待会要显示在屏幕上的字体
        # 如果检测到人脸
        if (len(faces) != 0):
            # 对每个人脸都标出68个特征点
            for i in range(len(faces)):
                # enumerate方法同时返回数据对象的索引和数据,k为索引,d为faces中的对象
                for k, d in enumerate(faces):
                    # 用红色矩形框出人脸
                    cv2.rectangle(im_rd, (d.left(), d.top()), (d.right(), d.bottom()), (0, 0, 255))
                    # 计算人脸热别框边长
                    face_width = d.right() - d.left()
                    # 使用预测器得到68点数据的坐标
                    shape = predictor(im_rd, d)
                    # 分析任意n点的位置关系来作为表情识别的依据
                    mouth_width = (shape.part(54).x - shape.part(48).x) / face_width  # 嘴巴咧开程度
                    mouth_higth = (shape.part(66).y - shape.part(62).y) / face_width  # 嘴巴张开程度
                    # 通过两个眉毛上的10个特征点,分析挑眉程度和皱眉程度
                    brow_sum = 0  # 高度之和
                    frown_sum = 0  # 两边眉毛距离之和
                    for j in range(17, 21):
                        brow_sum += (shape.part(j).y - d.top()) + (shape.part(j + 5).y - d.top())
                        frown_sum += shape.part(j + 5).x - shape.part(j).x
                        line_brow_x.append(shape.part(j).x)
                        line_brow_y.append(shape.part(j).y)
                    # self.brow_k, self.brow_d = self.fit_slr(line_brow_x, line_brow_y)  # 计算眉毛的倾斜程度
                    tempx = np.array(line_brow_x)
                    tempy = np.array(line_brow_y)
                    z1 = np.polyfit(tempx, tempy, 1)  # 拟合成一次直线
                    # brow_k = -round(float(z1[0]), 4)  # 拟合出曲线的斜率和实际眉毛的倾斜方向是相反的
                    # print(self.brow_k)
                    # brow_hight = (brow_sum / 10) / face_width  # 眉毛高度占比
                    # brow_width = (frown_sum / 5) / face_width  # 眉毛距离占比
                    # 眼睛睁开程度
                    eye_sum = (shape.part(41).y - shape.part(37).y + shape.part(40).y - shape.part(38).y +
                               shape.part(47).y - shape.part(43).y + shape.part(46).y - shape.part(44).y)
                    eye_hight = (eye_sum / 4) / face_width
                    # print("眼睛睁开距离与识别框高度之比:",round(eye_open/self.face_width,3))

                    # 分情况讨论
                    # 张嘴,可能是开心或者惊讶
                    if round(mouth_higth >= 0.05):
                        if eye_hight >= 0.038:
                            cv2.putText(im_rd, "amazing", (d.left(), d.bottom() + 2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0.8, (0, 0, 255), 2, 4)
                            flag_d = 3
                        else:
                            cv2.putText(im_rd, "happy", (d.left(), d.bottom() + 2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0.8,
                                        (0, 0, 255), 2, 4)
                            flag_d = 2

                    # 没有张嘴,可能是正常和生气
                    else:
                        if mouth_width > 0.39:
                            cv2.putText(im_rd, "happy", (d.left(), d.bottom() + 2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0.8,
                                        (0, 0, 255), 2, 4)
                            flag_d = 2
                        else:
                            cv2.putText(im_rd, "nature", (d.left(), d.bottom() + 20),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0.8,
                                        (0, 0, 255), 2, 4)
                            flag_d = 1
                    return flag_d

def main():
    Face_Recognizer_con = Face_Recognizer()
    Face_Recognizer_con.run()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整个文件内容

整个文件内容

网友A:
好东东 可惜源码没上传成功 是大于20兆了吗?用7z压缩率比较高

网友B:
请教能不能做一款在一群人里面,识别出其中任意一个人对着镜头做“合十膜拜”的动作,要求低成本的单板,有酬任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