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08S2单片机定时器3能用吗?下载以下程序,LED不闪。

楼主(2020-12-2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T3L         =   0xd5;
sfr     T3H         =   0xd4;
sfr     T4T3M       =   0xd1;
sfr     IE2         =   0xaf;
#define ET3             0x20
sfr     AUXINTIF    =   0xef;
#define T3IF            0x02

sbit    P10         =   P1^0;

void TM3_Isr() interrupt 19
{
    P10 = !P10;                                 //测试端口
    AUXINTIF &= ~T3IF;                          //清中断标志
}

void main()
{
    T3L = 0x66;                                 //65536-11.0592M/12/1000
    T3H = 0xfc;
    T4T3M = 0x08;                               //启动定时器
    IE2 = ET3;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while (1);
}

网友A:
不是不闪,2ms闪烁周期太快,肉眼观察不出来。改为1秒闪烁周期试试。
void TM3_Isr() interrupt 19
{
        static int i;
        i++;
        if(i>=500)
        {
                i=0;
                P10 = !P10;     //测试端口
        }
        AUXINTIF &= ~T3IF;  //清中断标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闪,2ms闪烁周期太快,肉眼观察不出来。改为1秒闪烁周期试试。
void TM3_Isr() interrupt 19
{

确实是这样,STC的范例程序,以为应该可以,没仔细看,谢谢!

网友B:
个人感觉,STC单片机只有T0定时器是必备的,其它的都是要看数据手册的,不然就会掉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STC单片机只有T0定时器是必备的,其它的都是要看数据手册的,不然就会掉坑

确实,有的有两个定时器,但却是T0和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