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位数码管显示定时/计数器外部脉冲计数(代码+仿真)

楼主:
4位共阳极数码管显示计数值,通过T0对外部脉冲计数,来源于脉冲或按键,由开关控制,可以作为入门的练习参考。

uchar code hang[]={0x01,0x02,0x04,0x08};
uchar buffer[4];//0:千分位;1:百分位
uint cou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num();
void xiansh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k;
    for(k=0; k<i; k++)
        for(j=0; j<124; j++);
}

void num()
{
        buffer[0]=count/1000;
        buffer[1]=count/100%10;
        buffer[2]=count/10%10;
        buffer[3]=count%10;
}

void xianshi()
{
        uchar i;
        for(i=0;i<4;i++)
        {
          ziwei=hang[i];
          ziduan=Led[buffer[i]];
          delay(10);
          ziwei=0x00;
        }
}

网友A(2020-12-29):
楼主你好,这个计数器是从0000到999的吗?楼主会不会多加一个按键,这个按键的功能是,当计时启动后,按下多加的按键,可以加快加1(计时的速度),再按下一次,计时速度恢复原来的样子。感谢楼主!!1

网友B(2022-08-24):
楼主你好,想问一下如何通过按键来控制脉冲的输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