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一个,有没有大佬教一下,数码管和LCD一块显示,功能需要用到两个,冲突了

楼主(2020-12-20):
(无正文)

网友A:
把原理图和硬件实物图上传下,最好把软件需要实现的功能及你写到了哪一步都说明下。这样的只有个标题的帖子太不丰满了,也让人无从回复啊

网友B:
跟据你现有的困惑,猜想是要用到分时显通。你可以将两个时段分开来分别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和硬件实物图上传下,最好把软件需要实现的功能及你写到了哪一步都说明下。这样的只有个标题的帖子 ...

普中科技开发板,题目是用四个按键(矩阵按键四个)控制汽车前进档位变化,分别是1档→2档→3档→4档,档位不同体现在直流电机的转速变化,档位值显示在数码管上;根据档位值,以及运行时间,实时将里程数显示在LCD上;我使用是多.c文件调用,写到了数码管和LCD冲突一起显示的位置了,大佬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据你现有的困惑,猜想是要用到分时显通。你可以将两个时段分开来分别驱动。

哥,能将详细一点吗,不太会分时

网友C:
这里有个单片机分时复用的框架http://www.51hei.com/bbs/dpj-177069-1.html

网友D:
可以分别驱动

网友E:
数码管led可以丢定时器扫描驱动,  然后LCD驱动起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F:
LCD可以用端口模拟1/2 bias,同扫描数码管一样,只需要把LCD和数码管的com分开 seg也可以共用,才用分时复用扫描即可

网友G:
LED数码管可以静态(或动态)显示,LCD只能动态扫描显示。

网友H:
数码管使用的IO口和LCD使用的IO口在原理图设计时最好要分开,这样在程序设计的时候不会那么复杂。如果现在你没办法分离开,那只能分时使用。刷LCD的时候把IO口初始化为LCD模式刷数码管就把IO口设置为刷数码管的模式。

网友I:
你可以将两个时段分开来分别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