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m16 26a单片机用e8a下载程序ID问题

楼主(2020-12-21):
芯片型号为m30260f6用e8a下载程序提示输入ID,应该怎么填入ID?

网友A:
芯片写过程序不是空白的有ID密码,要输入原来的密码,没有密码芯片就废了。可以试试输00或FF看看行不行。如果有原来的烧写hex文件,密码在文件后面的28个字节里面,好像是每4个字节的第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