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根据温湿度控制风速源程序电路图

楼主(2020-12-21):
电路原理图如下:
  1. /*温湿度实时监测显示,温度测量范围为0~+50℃; 湿度测量范围为20%~90%;
  2. 1m/s=3.6km/h
  3. fs = 25*v  m/s = 90*v km/h   V单位是 伏

===========================================================================================*/
#include"main.h"
sbit set=P2^3;    //设置
sbit yw=P2^2;     //移位
sbit add=P2^1;    //+
sbit cut=P2^0;    //-
sbit change=P3^7; //切换
sbit red=P1^3;sbit green=P1^4;//超限指示灯,上限,下限
//===================================adc0832================================================
sbit cs=P1^0; //片选
sbit clk=P1^1;//时钟
sbit dio=P1^2;//数据
//===========================================================================================
extern uchar TH,RH;//温度整数,湿度整数部分
extern uchar dat[3];//风速上限,下限,初始化标记

uchar code word1[16]= {" Wind =    km/h "};//km/h  调整界面

uchar code word12[16]={"Wind=   km/h L00"};//km/h
uchar code word11[16]={"Wind=   m/s  L00"};//m/s
uchar code word2[16]= {"Tem=  C  Hum=  %"};//word2[4]word2[5]C          word2[13]word2[14]%

uchar code hehe[16]=  {"Wind upper limit"};//设置风速上限界面
uchar code haha[16]=  {"Wind lower limit"};//设置风速下限界面

uchar adcdat;
uint sum=0;    //5次adcdat数据之和
uchar fs=0;    //风速默认   km/h

bit flag1=0;   //默认 0(km/h)  1(m/s)
uchar dengji=0;

/**************开机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void init_eeprom()
{
        read(0x20);read(0x22);read(0x24);//先读
        if(dat[2]!=2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部eeprom
        {
                dat[0]= 20;//初始上限
                dat[1]= 3; //初始下限
                dat[2]=22;
                EA=0;
                eraze(0x20);delay1m(5);write(0x20);delay1m(5);//保存上限
                eraze(0x22);delay1m(5);write(0x22);delay1m(5);//保存下限
                eraze(0x24);delay1m(5);write(0x24);delay1m(5);//保存标记数据
                EA=1;
        }
}
void main()
{
        uint i;uint j;uchar k;//动态延时变量
  init_1602();
        delay1m(100); //延时等待1602稳定
        RH_founction();
        init_eeprom();
        while(1)
        {
                if(!change)//切换单位显示
                {
                        delay1m(10);
                        if(!change)
                        {
                                flag1 = ~flag1;
                                if(flag1==0)//显示km/h  等级
                                {
                                        w_string(0x80,word12);
                                }
                                else if(flag1==1)//显示m/s
                                {
                                        w_string(0x80,word11);
                                }
                        }
                        while(!change);
                }
                //=======================================================================
                i++;if(i>2000)//动态延时读取温湿度值
    {
      i=0;RH_founction();
                        DHT11_display(0xc0+4,TH/10+0x30,TH%10+0x30);            //显示温度
            DHT11_display(0xc0+13,RH/10+0x30,RH%10+0x30);           //显示湿度
    }
                //=======================================================================
                j++;if(j>300)
    {
      j=0;
                        adcdat=read_adc_convert();//读出ADC转换的结果
                        sum=sum+adcdat;
                        k++;
                        if(k>=10)
                        {
                                k=0;
                                adcdat=sum/10;  //风速ad值,adcdat/51等于电压,*90等于风速
        if(adcdat<=1)adcdat=0;
                                fs=adcdat*1.76; //fs=((float)adcdat/51)*90;
                                //==================================报警判断===============================================
                                if(fs>dat[0]){red=0;green=1;}
                                else if(fs<dat[1]){green=0;red=1;}
                                else if((fs<=dat[0])&&(fs>=dat[1])){red=1;green=1;}
                                //==================================等级判断==============================================
                                if(fs<1)dengji=0;
                                else if((fs>=1)&&(fs<=5))dengji=1;
                                else if((fs>=6)&&(fs<=11))dengji=2;
                                else if((fs>=12)&&(fs<=19))dengji=3;
                                else if((fs>=20)&&(fs<=28))dengji=4;
                                else if((fs>=29)&&(fs<=38))dengji=5;
                                else if((fs>=39)&&(fs<=49))dengji=6;
                                else if((fs>=50)&&(fs<=61))dengji=7;
                                else if((fs>=62)&&(fs<=74))dengji=8;
                                else if((fs>=75)&&(fs<=88))dengji=9;
                                else if((fs>=89)&&(fs<=102))dengji=10;
                                else if((fs>=103)&&(fs<=117))dengji=11;
                                else if((fs>=118)&&(fs<=133))dengji=12;
                                else if((fs>=134)&&(fs<=149))dengji=13;
                                else if((fs>=150)&&(fs<=166))dengji=14;
                                else if((fs>=167)&&(fs<=183))dengji=15;
                                else if((fs>=184)&&(fs<=201))dengji=16;
                                else if((fs>=202)&&(fs<=220))dengji=17;
                                //=================================================================================
                                if(flag1==0){}    //km/h
                                else if(flag1==1) //m/s
                                {
                                        fs=((float)fs/3.6)+0.5;
                                }
        if(fs/100==0)
        {
          write_cmd(0x80+5);write_dat(0x20);//最高位为0,显示空
                                }
        else
        {
                                        write_cmd(0x80+5);write_dat(fs/100+0x30);
                                }
                                if((fs/100==0)&&(fs/10%10==0))
        {
          write_cmd(0x80+6);write_dat(0x20);//最高位为0,次高位也为0,显示空
                                }
        else
        {
                                        write_cmd(0x80+6);write_dat(fs/10%10+0x30);
                                }
                                write_cmd(0x80+7);write_dat(fs%10+0x30);//最低位显示
                                //=================================显示等级================================
                                write_cmd(0x80+13);write_dat('L');
                                if(dengji<10){write_cmd(0x80+14);write_dat(0x20);}  //等级十位
                                else {write_cmd(0x80+14);write_dat(dengji/10+0x30);}
                                write_dat(dengji%10+0x30);  //显示等级

                                sum=0;
                        }
                }
                key_wind_up_down();   //风速上限调整
        }
}
//=======================================风速上限,下限调整函数================================
void key_wind_up_down()
{
        uchar dz[3]={0xc8,0xc9,0xca};//风速上下限数据在1602上显示的地址
        uchar wei;//需要调整的位
        uchar buf[3];//风速上限缓存
        uint counter;//用于产生闪烁效果
        if(!set)
        {
                delay1m(10);
                if(!set)//进入风速上限设置
                {
                        while(!set);
                        red=green=1;wei=0;
                        buf[0]=dat[0]/100;
                        buf[1]=dat[0]/10%10;
                        buf[2]=dat[0]%10;//当前风速上限拆分后赋值给buf[]
                        w_string(0x80,hehe);  //"Wind upper limit"
                        w_string(0xc0,word1); //" Wind = 000km/h "
                        do
                        {
                                counter++;if(counter>4000){counter=0;}//清零
                                if(counter>2000){write_cmd(dz[wei]);write_dat(0x20);}//显示空格
                                if(counter<=2000)//显示数据
                                {
                                        fs_display(0xc8,buf[0]+'0',buf[1]+'0',buf[2]+'0');//123km/h
        }
                                if(!yw)//按下yw,调整右移
                                {
                                        delay1m(10);
                                        if(!yw)
                                        {
                                                while(!yw);
                                                wei++;if(wei>2){wei=0;}
                                        }
                                }
                                if(!add)//加1
                                {
                                        delay1m(10);
                                        if(!add)
                                        {
                                                while(!add);
                                                buf[wei]++;if(buf[wei]>9){buf[wei]=9;}
                                        }
                                }
                                if(!cut)//减1
                                {
                                        delay1m(10);
                                        if(!cut)
                                        {
                                                while(!cut);
                                                buf[wei]--;if(buf[wei]==0xff){buf[wei]=0;}
                                        }
                                }
                                if((buf[0]*100+buf[1]*10+buf[2])<=dat[1])  //保证上限大于下限
                                {
                                        dat[0]=dat[1]+1;
                                        buf[0]=dat[0]/100;
                            buf[1]=dat[0]/10%10;
                            buf[2]=dat[0]%10;
                                }
                        }while(set);//按下set设置确定
                        delay1m(100);while(!set);//等待弹起

                        dat[0]=buf[0]*100+buf[1]*10+buf[2];
                        EA=0;
                        eraze(0x20);delay1m(5);write(0x20);delay1m(5);//保存上限
                        EA=1;
                        //=====================================下限设置=============================================
                        red=green=1;wei=0;
                        buf[0]=dat[1]/100;
                        buf[1]=dat[1]/10%10;
                        buf[2]=dat[1]%10;//当前风速下限拆分后赋值给buf[]
                        w_string(0x80,haha);  //"Wind Lower limit"
                        w_string(0xc0,word1); //" Wind = 000km/h "
                        do
                        {
                                counter++;if(counter>4000){counter=0;}//清零
                                if(counter>2000){write_cmd(dz[wei]);write_dat(0x20);}//显示空格
                                if(counter<=2000)//显示数据
                                {
                                        fs_display(0xc8,buf[0]+'0',buf[1]+'0',buf[2]+'0');//123km/h
        }
                                if(!yw)//按下yw,调整右移
                                {
                                        delay1m(10);
                                        if(!yw)
                                        {
                                                while(!yw);
                                                wei++;if(wei>2){wei=0;}
                                        }
                                }
                                if(!add)//加1
                                {
                                        delay1m(10);
                                        if(!add)
                                        {
                                                while(!add);
                                                buf[wei]++;if(buf[wei]>9){buf[wei]=9;}
                                        }
                                }
                                if(!cut)//减1
                                {
                                        delay1m(10);
                                        if(!cut)
                                        {
                                                while(!cut);
                                                buf[wei]--;if(buf[wei]==0xff){buf[wei]=0;}
                                        }
                                }
                                if((buf[0]*100+buf[1]*10+buf[2])>=dat[0])//保证下限小于上限
                                {
                                        dat[1]=dat[0]-1;
                                        buf[0]=dat[1]/100;
                            buf[1]=dat[1]/10%10;
                            buf[2]=dat[1]%10;
                                }
                        }while(set);//按下set设置确定
                        delay1m(100);while(!set);//等待弹起

                        dat[1]=buf[0]*100+buf[1]*10+buf[2];
                        EA=0;eraze(0x22);delay1m(5);write(0x22);delay1m(5);EA=1;//保存上限
                        if(flag1==0)//显示km/h
                        {
                                w_string(0x80,word12);
                        }
                        else if(flag1==1)//显示m/s
                        {
                                w_string(0x80,word11);
                        }
            w_string(0xc0,word2);
                }
        }
}
//======================================ms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uint x)
{
  uint k,j;
  for(k=0;k<x;k++)      //连数x次,约 x ms
      for(j=0;j<120;j++);   //数120 次,约1 ms
}
//===================================读出ADC转换的结果函数======================================
uchar read_adc_convert()
{
        uchar i;     //循环变量
        uchar dat=0; //转换之后读出的数据
        uchar dat1=0;//转换之后读出的数据
        clk=0;cs=1;dio=0;//初始状态
        cs=0;//cs置0,片选有效

        dio=1;//数据值1,起始信号
        clk=1;//第1个上升沿dio保持1,表示启动

        _nop_();
        clk=0;//时钟置0,为下一步上升沿做准备

        dio=1;//数据值1,
        clk=1;//第2个上升沿dio=1,表示选择单通道输入

        _nop_();
        clk=0;//时钟置0,为下一步上升沿做准备

        dio=0;//数据值0
        clk=1;//第3个上升沿dio=0,表示选择CH0

        _nop_();
        clk=0;
        dio=1;//将数据端口置为输入状态,方便读取
        clk=1;//为下一步读取做准备
        _nop_();
        for(i=0;i<8;i++)
        {
                clk=1;_nop_();
                clk=0;//下降沿读取一位数据
                dat<<=1;
                if(dio)
                {
                        dat|=0x01;
                }
                else
                {
                        dat|=0x00;
                }
        }
        //时序图中可见,前面8位与后面8位是共用最低位的,所以后面8位的
  //第一位必须再次读取前面8位的最后一位,这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下降沿
        for(i=0;i<8;i++)
        {

                dat1>>=1;
                if(dio)
                {
                        dat1|=0x80;
                }
                else
                {
                        dat1|=0x00;
                }
                clk=1;_nop_();
                clk=0;//下降沿读取一位数据
        }
        cs=1;
        if(dat==dat1)
        {
                return dat;
        }
        else
        {
                return 0;
        }
        return d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