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功能智能台灯制作(带时钟、姿态矫正、显示温度亮度)源程序

楼主:
原创作品,禁止转载售卖,仅供学习参考!!!
功能说明:
1、上电之后LED灯点亮,代表当前灯是自动控制模式;
2、通过按键K5可以在自动和手动模式来回切换;
3、在手动模式下,按键K2,K3,K4分别对应一个灯光亮度;(k1按下时不可用)
4、在自动模式下,首先要检测到有人,才进行亮度的自动控制,否则台灯熄灭。可以挡住光敏电阻
的光线,或用手电筒来照射光敏电阻,模拟光照的变化,从而就可以看到台灯的亮度会随着环境中的
光照强度的改变而改变,效果是光照越弱,台灯越亮。如果人体传感器1分钟检测不到有人,台灯就
会自动熄灭。(光敏电阻在USB灯后面);
5、无论是自动模式还是手动模式,都是把亮度分为10个等级的,并在LCD上显示0-9;
6、设置日期时间:按下K1(设置)键,显示年位置会有光标闪烁,表示此时可以调节年份,如需调节年份,
按K3(加),K4(减)即可对年份进行调节。然后按K2(移动)键,显示月份位置会光标闪烁,同样的方法可
以调节月,再按K2键分别可设置日,时,分,秒。
7、靠近超声波时,蜂鸣器报警。

需要设计实物请私聊~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具体位置参考实物图

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ltrasonic_wave.h"//超声波头函数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100ms ;
bit flag_beep1_en;//定时模式开启标志
bit flag_beep2_en;
bit flag_beep3_en;

sbit k1=P1^4;         //时间设置切换
sbit k2=P1^5;         //光标移动
sbit k3=P1^6;         //加
sbit k4=P1^7;         //减
sbit k5=P2^7;         //手动/自动

sbit ADC_CS = P3^5;         //ADC0832引脚定义
sbit ADC_CLK = P3^6;
sbit ADC_DAT = P3^7;

sbit LED = P2^6;         //自动模式指示灯

sbit dq   = P2^1;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Module = P2^2;          // 人体红外感应引脚定义
sbit Beep = P2^0;          // 蜂鸣器引脚定义

sbit Lamp = P1^3;          // 照明灯定义
uchar gCount=0;                  // 全局计数变量
uchar gIndex;                  // 亮度变量,0是最暗,9是最亮,一共10档
uint  gTime=0;                                                                // 计时变量,用于计时多久没检测到有人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uchar menu_1;                  //时间/定时模式切换
uchar menu_2;                  //调整时间
uchar ret;                          //AD采集结果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fen1);
        byte_write(0x2001, shi1);
        byte_write(0x2002, open1);
        byte_write(0x2058,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fen1  = byte_read(0x2000);
        shi1  = byte_read(0x2001);
        open1 = byte_read(0x2002);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fen1  = 3;
                shi1  = 8;
                open1  = 1;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自动控制
/*********************************************************/
void AutoControl(uchar num)
{
        if(num<30)                                                                                // 最亮
                gIndex=9;
        else if((num>35)&&(num<45))
                gIndex=8;
        else if((num>50)&&(num<60))
                gIndex=7;
        else if((num>65)&&(num<75))
                gIndex=6;
        else if((num>80)&&(num<90))
                gIndex=5;
        else if((num>95)&&(num<105))
                gIndex=4;
        else if((num>110)&&(num<120))
                gIndex=3;
        else if((num>125)&&(num<135))
                gIndex=2;
        else if((num>140)&&(num<150))
                gIndex=1;
        else if(num>155)                                                                 // 最暗
                gIndex=0;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写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        if(hang==1)
//                write_com(0x80+add);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add);
//        switch(week)
//        {
//                case 1:write_data('M');//星期数为1时,显示
//                           write_data('O');
//                           write_data('N');
//                           break;
//
//                case 2: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                           write_data('U');
//                           write_data('E');
//                           break;
//
//                case 3:write_data('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                           write_data('E');
//                           write_data('D');
//                           break;
//
//                case 4: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                           write_data('H');
//                           write_data('U');
//                           break;
//
//                case 5:write_data('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                           write_data('R');
//                           write_data('I');
//                           break;
//
//                case 6: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                           write_data('T');
//                           write_data('A');
//                           break;
//
//                case 7: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                           write_data('U');
//                           write_data('N');
//                           break;
//        }
//}

/******************写亮度函数*******************/
void write_light(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light)//写星期函数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light);//显示亮度等级

}

/*************时钟显示***************/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1,1,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4,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7,miao);           //显示秒
        write_light(2,13,gIndex);                        //显示亮度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if(temperature<900)
        {
            write_sfm3_18B20(1,11,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write_sfm2_ds1302(2,2,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5,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8,ri);           //显示日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252;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24;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1ms(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new = 0;
                        key_can = 1;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else
        key_new = 1;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1ms(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new = 0;
                        key_can = 2;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else
        key_new = 1;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1ms(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new = 0;
                        key_can = 3;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else
        key_new = 1;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1ms(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new = 0;
                        key_can = 4;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else
        key_new = 1;

        if(k5==0)                  //检测按键K5是否按下
        {
                delay_1ms(1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5==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LED;                                        // 切换LED灯状态
                }
                while(!k5);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menu_1++;
                if(menu_1 == 1)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if(menu_1 > 1)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 2)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
                        if(key_can == 3)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shi & 0xf0低四位清零,(shi & 0xf0) + 0x10向高位进1(高四位加1)***///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如果个位为0,高四位减1***///
                                shi -- ;
                        }
                }
                if(menu_2 == 2)
                {
                        if(key_can == 3)
                        {
                                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
                }
                if(menu_2 == 3)
                {
                        if(key_can == 3)
                        {
                                miao+=0x0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
                }
                if(menu_2 == 4)
                {
                        if(key_can == 3)
                        {
                            week+=0x0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
                }
                if(menu_2 == 5)
                {
                        if(key_can == 3)
                        {
                            nian+=0x0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
                }
                if(menu_2 == 6)
                {
                        if(key_can == 3)
                        {
                            yue+=0x0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
                }
                if(menu_2 == 7)
                {
                        if(key_can == 3)
                        {
                    ri+=0x0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write_sfm2_ds1302(1,5,fen);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write_sfm1(1,14,week);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write_sfm2_ds1302(2,6,yue);
                write_sfm2_ds1302(2,9,ri);
  ///***write_sfm3_18B20(2,12,temperature);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LED=0;                                                // 指示灯点亮(自动模式指示灯)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上电先进行一次自动亮度控制
        AutoControl(ret+7);

        delay_1ms(150);
    Init_ultrasonic_wave();          //超声波定时器初始化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if(menu_1 == 0)
                        {
                            if(LED==1)
                                {
                                        if(key_can == 2)  //左移键
                                        {
                                                gIndex=1;
                                        }

                                        if(key_can == 3)  //加键
                                        {
                                           gIndex=5;
                                        }

                                        if(key_can == 4)  //减键
                                        {
                                            gIndex=9;
                                        }
                                }
                        }
                }

                /* 亮度控制 */
                if(LED==0)                                                        // 如果LED是亮的
                {
                        if(gTime<60000)
                        {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进行自动控制
                        }
                }
                delay_1ms(100);

                /*检测是否有人*/
                if(Module==1)
                {
                        gTime=0;                                                                // 检测到有人,则把60秒计时清零
                }
                if(gTime>60000)                                                                // 如果gTime的值超过了60000
                {
                        gTime=60000;                                                        // 则把gTime的值重新赋值为60000,避免过大溢出
                        gIndex=0;                                                                // 如果1分钟检测不到有人,则把台灯熄灭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
                }
                delay_1ms(1);

                   StartModule();//启动超声波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delay_1ms(20);

                Conut(); //计算距离
                   //距离小于30
                if(L_ < 30)
                {
                     Beep=~Beep;
                         delay_1ms(1);
                         Beep=~Beep;
                         delay_1ms(1);
                         delay_1ms(100);
                }
                else
                Beep=1;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252;
        TL0 = 24;           //1ms
        value ++;
        if((value % 100) == 0)         //100ms
        {
                flag_100ms = 1;
        }
        if(value >= 200)         //200ms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gTime++;                                        // 每1毫秒,gTime变量加1
    gCount++;                                    // 每1毫秒,gCount变量加1
        if(gCount==10)                                // 如果gCount加到10了
        {
                gCount=0;                                                // 则将gCount清零,进入新一轮的计数
                if(gIndex!=0)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暗的(熄灭)
                {
                        Lamp=0;                                                // 则把台灯点亮
                }
        }
        if(gCount==gIndex)                // 如果gCount计数到和gIndex一样了
        {
                if(gIndex!=9)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亮的
                {
                        Lamp=1;                                                // 则把台灯熄灭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TH1=0;
        TL1=0;
}

资料群(注明来自51黑)861514012
必备的单片机开发软件和教程视频我已上传到群里,有需要的可以自行进去下载

网友A(2021-11-16):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怎么办啊

你这个应该是使用了高版本的Proteus软件,可以换低版本的试下,或者使用老版本的 ADC083X.DLL 文件替换新版本中的 ADC083X.DLL 文件。

网友C:
大佬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啊,能讲解一下吗?求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啊,能讲解一下吗?求求了

原理主要是通过光敏电阻感应外界光强,根据外界光强值的大小来自动调节台灯亮度,亮度调节是利用单片机控制PWM的占空比,从而来改变电压的大小实现灯光亮度的调节。然后其中又加入了手动调节功能、人体感应功能、时钟显示功能、坐姿矫正功能,具体功能实现的原理可以仔细阅读下源程序,里面注释挺全的。

网友D(2021-12-20):
求材料清单

网友E:
按键有点多,如果能改成用EC11编码器,瞬间上了好几个档次。。

网友F:
这个超声波模块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G:
加一,蹲一个材料清单

网友H:
这里的时钟模块显示数据为何不正确?

网友I:
可否给一个材料清单

网友J:
姿态矫正应该自动实现吧

网友K(2022-06-07):
想请问下,为什么仿真运行不了,这个如何解决?
出现的问题显示“cannot open  xxx.SDF"

网友L(2022-12-25):
为什么温度显示不了呢

网友M(2023-01-30):
有数码管的吗?

网友B(2023-12-07):
材料清单已上传资料群中,需要请自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