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音阶播放程序再AT89c51中可以播放,在stc15芯片中不可以?

楼主(2020-12-21):
(无正文)

网友A:
STC15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AT89c51要快5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5倍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AT89c51要快5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 ...

您好!首先感谢大神的提醒。意思是我只需要改一下延时函数就可以了吗?可是我从原来的10ms已经改到100ms了,还是没用啊。难道是需要改音长延时函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AT89c51要快5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 ...

还是说需要修改一下播放速度的范围?我这里速度是设置从1到60的,初始速度给的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AT89c51要快5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 ...

        以下是我的两个延时函数,请问师傅怎么改呢?void fx_delay(unsigned char i) //
{
        unsigned int j,k;
        for(i;i>0;i--)
                for(k=speed;k>0;k--)
                        for(j=625;j>0;j--);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