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问时序图如何理解?

楼主:
还是要问时序图

网友A(2020-12-21):
既然IO已经输出时钟SCL或者数据SDA,那主机是如何检测总线的呢?就两根线而已,MCU可以自动识别总线状态?输出又同时可以作为输入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既然IO已经输出时钟SCL或者数据SDA,那主机是如何检测总线的呢?就两根线而已,MCU可以自动识别总线状态? ...

这里是一根线1-wire   只是打个比方  既然已经是通讯总线  同时还可以作为输入检测?

哪个坛友知道的 出来指导下

网友B:
想多了,按照介绍的去操作不就好了,就如初始化时序:让你输出480uS的低电平,那在连接的那根线输出低电平并计时就是了,时间到就变回高电平,然后紧接着读取这根线的电平状态并计时,如果时间到都读不到低电平就说明没有器件或器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按照介绍的去操作不就好了,就如初始化时序:让你输出480uS的低电平,那在连接的那根线输出低电平 ...

读取也是用总线这个IO去读?自己读自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