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出租车程序问题,数码管和LCD1602一起显示,怎么显示,求助

楼主(2020-12-21):
普中科技开发板,题目是用四个按键(矩阵按键四个)控制汽车前进档位变化,分别是1档→2档→3档→4档,档位不同体现在直流电机的转速变化,档位值显示在数码管上;根据档位值,以及运行时间,实时将里程数显示在LCD1602上,有暂停功能:当暂停按钮按下,里程数静止不变;具有里程清零功能:当清零按钮按下,里程表显示为0。我使用是多.c文件调用,写到了数码管和LCD冲突一起显示的位置了,怎么解决冲突,不太会分时,大佬求教

网友A:
不明白什么叫冲突显示,while(1)里面按照顺序来显示就行了

网友B:
由于普中开发板的很多外设是共用端口,目的是便于初学者用一套板子学习尽可能多的功能。其数码管和LCD1602以及LCD12864共用P0口,同时使用这几个外设这就会导致互相影响。从其原理图看根本无法避免。同样流水灯和数码管共用部分P2口,两者也无法同时工作。这都不是能分时复用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利用LCD1602的通讯协议和其他端口控制啊。虽然数据位可以共享,但LCD1602的显示除了数据位,不是还有其他控制位吗?数码管的显示除了数据位,不是还可以控制电源加载吗?不加载电源,不输出控制位,LCD1602不会显示,数码管也不会显示,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利用LCD1602的通讯协议和其他端口控制啊。虽然数据位可以共享,但LCD1602的显示除了数据位,不是还有 ...

楼上说的道理没错,如果自己打样制作PCB没有问题。但运用到已定型的具体电路中不一定能实现。普中开发板电路不具有这样的条件。

网友D:
实验板一般不考虑多个输入或输出同时并用,所以要细看原理图或程例中说明。
你给的原理图上看不出1602的端口接法,以前的普中的1602和数码管都占用P0所以可能呵呵。
自己做的板或将此实验板上的1602或数码管其中一个外挂就可以做你的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