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直流电机循环启动电路,不正反转,不调速 要如何设计 求思路

楼主(2020-12-21):
4个直流电机循环启动电路,不正反转,不调速,第一次给电,1号电机启动,每次断电后重启下一个电机工作,如此循环

网友A:
用PLC按我程序编写就可以实现功能 T为定时器k为定时器时间设定

网友B:
给电是手动通电吗,印象里拆到过有这种功能的机械开关,类似圆珠笔按钮按一下走45°接通一路,再按一下又45°断路,正好一共四路。不过不知道好不好买到

网友C:
用EEPROM 把每次起动的电机序号存进去 每次通电先读出序号 +1后起动对应序号的电机

网友D:
一片CD4017,做成4路,每路输出接3极管、继电器,so easy!!

网友E:
楼主是不是要做类似开关变色LED,短时间内开关则电机启动顺序+1超过一定时间后则恢复到1号电机启动

网友F:
这不是流水灯程序吗?一个亮完下一个亮,时间可自由设定,很简单啊!

网友G:
你是想用纯硬件,还是要加单片机,加单片机,用什么样的单片机,要说明白

网友H: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老铁

网友I:
使用一个计数器(74ls192)控制即可,把开关弄成计数器的计数输入端,每次开关提供高低电平,不过题主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晰,具体的应用场景有点模糊。

网友J:
买个吊顶灯用的控制器,加继电器就行

网友K(2021-04-21):
设置按键函数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L:
流水灯程序+电机驱动芯片=解决

网友M:
第一个电机启动时,将第二个电机的电解充电,拔电后,前一个电机的驱动三极管的基极电解电被放掉,后一个不放,这样再打开的时候第二个打开,形成互锁。第三个电解被充满。依此类推,就可以循环

网友A:
会plc吗
会plc这是个很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