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语音播报温度?求思路

楼主(2020-12-21):
单片机通过温度传感器采集到温度后,怎样通过语音模块播报出来,用什么语音模块比较好。温度不是固定的,要怎样去实现语音播报?

网友A:
好多办法,说个便宜的:淘个10元以内的语音模块 比如JR6001,它支持串口通讯,可以指定读哪个文件。然后把“0-9”、“.”和“摄氏度” 分别录成单个mp3,按顺序装进去。然后把温度分成一个一个单数读指定文件就好了。

网友B:
还可以淘中文TTS文字转语音合成模块,使用printf函数就可以播报采集到的温度

网友C:
  τ 宝搜这个:开源 Mini MP3 Player; 很便宜串口通讯,还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办法,说个便宜的:淘个10元以内的语音模块 比如JR6001,它支持串口通讯,可以指定读哪个文件。然后把 ...

那比如95,读九十五,把95分成9和5,那这个十怎么读出来。

网友D:
AT89S52+DS18B20+ISD1420+LM386+扬声器

网友E:
这个想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