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单片机新手想请教大神们如何修改这个交通灯程序

楼主:
之前都是自己看书学的单片机,今天我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实体,不是很熟悉板子,就是下面那个自己找了一个觉得还不错的交通灯程序研究,发现有几个地方还是不太清楚,下面是程序源码

想问一下如何在以下条件下修改一下源码
以前见过其他型号的试验台,上面那个确实不太熟悉,最好也能分享一下连接思路,谢谢各位大神了,如有冒犯,还请谅解。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OFF 0 //定义灯泡开关
#define ON 1
sbit ew_zx_red = P1^0;   //东西直行红黄绿
sbit ew_zx_yellow = P1^1;
sbit ew_zx_green = P1^2;
sbit ew_zz_red = P1^3;   //东西左转红黄绿
sbit ew_zz_yellow = P1^4;
sbit ew_zz_green = P1^5;
sbit sn_zx_red = P2^0;   //南北直行红黄绿
sbit sn_zx_yellow = P2^1;
sbit sn_zx_green = P2^2;
sbit sn_zz_red = P2^3;   //南北左转红黄绿
sbit sn_zz_yellow = P2^4;
sbit sn_zz_green = P2^5;
sbit seg_1 = P1^6;  //东西数码管位选开关
sbit seg_2 = P1^7;
sbit seg_3 = P2^6;  //南北数码管位选开关
sbit seg_4 = P2^7;
int time = 0; //计时器
int count = 0;
unsigned char SEG_CA[10]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unsigned char SEG_CC[10] = {0x3f, 0x06, 0x5b, 0x1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void delay()
{
int i;
for(i = 0; i < 10; i++);
}
void display_ew(unsigned int num)  //东西数字显示
{
   P0 = SEG_CA[num/10];   //点亮数字高位
    seg_1 = ON;
delay();
    seg_1 = OFF;
    P0 = SEG_CA[num%10];   //点亮数字低位
seg_2 = ON;
delay();
    seg_2 = OFF;
}
void display_sn(unsigned int num)  //南北数字显示
{
   P0 = SEG_CA[num/10];  //点亮数字高位
    seg_3 = ON;
delay();
    seg_3 = OFF;
    P0 = SEG_CA[num%10];  //点亮数字低位
seg_4 = ON;
delay();
    seg_4 = OFF;
}
void display_ew_shan(unsigned int num)  //东西3s 倒计时闪烁显示
{
if(count < 2000)
display_ew(num);
else
{
seg_1 = OFF;
seg_2 = OFF;
}
}
void display_sn_shan(unsigned int num)  //南北3s倒计时闪烁显示
{
if(count < 2000)
display_sn(num);
else
{
seg_3 = OFF;
seg_4 = OFF;
}
}
void init()
{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EA = 0; //关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
TL0 = 6; //定时250us
TH0 = 6;
EA = 1;   //开总中断
TR0 = 1;  //开始定时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开始东西直行绿灯亮,东西左转红灯亮27s,显示绿灯倒计时30s
南北直行、左转红灯亮50s,显示红灯倒计时50s
*************************************************************/
  while(time%100 < 27)
  {
  ew_zx_green = ON;  //东西直行绿灯亮,显示27s
  ew_zx_yellow = OFF;
  ew_zx_red = OFF;
  display_ew(30 - time);
  ew_zz_red = ON;  //东西左转红灯亮
  ew_zz_green = OFF;
  ew_zz_yellow = OFF;
  sn_zx_red = ON;  //南北直行红灯亮,显示时间50s
  sn_zx_yellow = OFF;
  sn_zx_green = OFF;
  display_sn(50 - time);
  sn_zz_red = ON;  //南北左转红灯亮,显示时间50s
  sn_zz_yellow = OFF;
  sn_zx_green = OFF;
  }
/*************************************************************
东西直行黄灯亮3s, 倒计时开始闪烁
东西左转,南北方向不变
*************************************************************/
  while(time%100 >= 27 && time%100 < 30)
  {
  ew_zx_yellow = ON;  //东西直行黄灯亮 ,显示时间3s
  ew_zx_red = OFF;
  ew_zx_green = OFF;
  display_ew_shan(30 - time);
  display_sn(50 - time);
  }
/*************************************************************
东西左转绿灯亮17s,直行红灯亮 ,显示绿灯倒计时20s
南北方向不变
*************************************************************/
  while(time%100 >= 30 && time%100 < 47)
  {
  ew_zz_green = ON; //东西左转绿灯亮,显示时间17s
  ew_zz_red = OFF;
  ew_zz_yellow = OFF;
  display_ew(50-time);
  ew_zx_red = ON;  //东西直行红灯亮
  ew_zx_yellow =OFF;
  ew_zx_green = OFF;
  display_sn(50-time);  //南北继续显示倒计时
  }
/*************************************************************
东西左转黄灯亮3s, 倒计时开始闪烁 3s
东西直行,南北方向不变
*************************************************************/
  while(time%100 >= 47 && time%100 < 50)
  {
  ew_zz_yellow = ON; //东西左转黄灯亮,显示时间3s
  ew_zz_red = OFF;
  ew_zz_green = OFF;
  display_ew_shan(50-time);
  display_sn(50-time);  //南北继续显示倒计时
  }
/*************************************************************
东西左转红灯亮50s,直行不变,显示倒计时50s
南北直行绿灯亮27,左转不变,显示绿灯倒计时30s
*************************************************************/
  while(time%100 >=50 && time%100 < 77)
  {
sn_zx_green = ON; //南北直行绿灯亮,显示时间27s
sn_zx_yellow = OFF;
sn_zx_red = OFF;
display_sn(80 - time);
ew_zz_red = ON;   //东西左转红灯亮,显示时间50s
ew_zz_yellow = OFF;
ew_zz_green = OFF;
display_ew(100 - time);
}
/*************************************************************
南北直行黄灯亮3s,左转不变,显示黄灯闪烁倒计时3s
东西不变
*************************************************************/
while(time%100 >= 77 && time%100 < 80)
{
sn_zx_yellow = ON; //南北直行黄灯亮,显示时间3s
sn_zx_red = OFF;
sn_zx_green = OFF;
display_sn_shan(80 - time);

display_ew(100 - time);
}
/*************************************************************
南北左转绿灯亮17s,直行不变,显示绿灯倒计时20s
东西不变
*************************************************************/
while(time%100 >=80 && time%100 <97)
{
sn_zz_green = ON;  //南北左转绿灯亮, 显示17s
sn_zz_red = OFF;
sn_zz_yellow = OFF;
display_sn(100-time);
sn_zx_red = ON; //南北直行红灯亮
sn_zx_yellow = OFF;
sn_zx_green = OFF;
display_ew(100 - time); //东西继续倒计时
}
/*************************************************************
南北左转黄灯亮17s,直行不变,显示黄灯闪烁倒计时3s
东西不变
*************************************************************/
while(time%100 >= 97 && time<=100)
{
sn_zz_yellow = ON; //南北左转黄灯亮, 显示时间3s
sn_zz_red = OFF;
sn_zz_green = OFF;
display_sn_shan(100 - time);
display_ew(100 - time); //东西继续倒计时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 == 4000)
{
time++;
count = 0;
}
if(time > 100)
time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