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普中科技51单片机的四路抢答器源程序

楼主(2020-12-21):
在普中科技开发板上实验成功了。下面附上代码,由于都有注释,就不废话了,如果看不懂,可以连线调试一下(这是作为一个硬件生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可惜我不是。。。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HO P0
    sbit player1=P1^0;
    sbit player2=P1^1;
    sbit player3=P1^2;
    sbit player4=P1^3;
    sbit Ensure=P3^7;
    sbit beep=P1^6;
    sbit LSA=P3^2;
    sbit LSB=P3^3;
    sbit LSC=P3^4;
    uchar state=0;
    uchar ssec=0;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OUT[]={0x71,0x77,0x38,0x38};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y ;
        for(x=time;x>0;x--)
                for(y=130;y>0;y--);
    }
    void Delay2(uint i)
    {
            while(i--);
    }
    void Show(uchar content[])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2=content[i];//发送段码
                    Delay2(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2=0x00;//消隐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Ensure=1;
            while(1)
            {
                    if(player1==0)        //玩家1进入抢答状态
            {
                delay(10);        //延时,按键消抖
                if(player1==0)        //再次判断是否进入抢答状态
                {
                                    if(state==0)  //前方无人抢答状态
                                    {
                                            InitTimer0();
                                            state=1;  //将抢答状态置为1,防止其他玩家抢答
                                            while(!player1)         //抢答成功,蜂鸣器发声
                                            {
                                                    beep=~beep;
                                                    delay(1);
                            }
                                            WHO=table[1];        //数码管显示抢答成功的玩家编号
                                    }
                }
            }
                    if(player2==0)          //以下结构类似于玩家1
            {
                delay(10);
                if(player2==0)
                {
                             if(state==0)
                                    {
                                            InitTimer0();
                                        state=1;
                                            while(!player2)
                                            {
                                                    beep=~beep;
                                                    delay(1);
                            }
                            WHO=table[2];
                                    }
                }
            }
                    if(player3==0)
            {
                delay(10);
                if(player3==0)
                {
                    if(state==0)
                                    {
                                        InitTimer0();
                                            state=1;
                                            while(!player3)
                                            {
                                                    beep=~beep;
                                                    delay(1);
                            }
                                            WHO=table[3];
                        }
                            }
            }
                    if(player4==0)
            {
                delay(10);
                if(player4==0)
                {
                                    if(state==0)
                                    {
                            InitTimer0();
                                        state=1;
                                            while(!player4)
                                            {
                                                    beep=~beep;
                                                    delay(1);
                            }
                            WHO=table[4];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5;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45872)%255;
            ssec++;
            if(Ensure)
            {
                    if(ssec>=100)  //5s
                    {
                            EA=0;
                            while(1)
                            Show(OUT);
                    }
            }
            else
            {
                    delay(10);
                    if(Ensure==0)
                    {
                            while(!Ensure);
                            Ensure=0;
                            if(ssec>=100)
                            {
                                    EA=0;
                            }
                    }
            }
    }

网友A:
这个是共阴还是共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