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应该从何学起?

楼主(2020-12-21):
各位大佬们好,我是本科通信工程的大一新生,下学期就要学单片机了,自身比较熟悉c语言,可是感觉51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好多代码好多不同的含义,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是用什么软件编写呢

网友A:
初学乍练从看别人点亮一个LED灯代码开始并动手.

网友B:
你可以先去坛子的单片机教程看看。单片机c语言编程的独特之处是很多都与寄存器相关

网友C:
学单片机,从点亮一个LED开始....
点一个灯,点一串灯,点一片灯,花样点一串灯、一片灯,LCD、OLED、TFTLCD;
响一个声,响一首歌,唱一首歌 , 播放视频;
按一个键,按一组键,触摸按键,红外遥控 、蓝牙、GPRS、WLAN、FM;转一个电机,舵机;正反转、脉宽调速,步进电机、无刷电机、开环、闭环、曲线;
这就已经入门了。

网友D:
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可以先到网上看些视频教程感觉一下。或者问一下上一届的学生是怎么学的?
如果入门的话,学校的未必有网上的一些教程好!毕竟网上的视频教程针对的好多都是初高中起步的。
如果他们都行,你肯定也没问题,然后就是花时间和精力在这方面了!

网友E:
建议先学一学汇编语言,熟悉keil

网友F:
我也又相关困惑,现在再看 8952c的视频,不知道管用不对于入门

网友G:
先看看网上的视频课程或者买本单片机相关的书自己摸索,熟能生巧

网友H:
找学习视频,先模仿师傅的程序,点亮一个LED灯,流水灯,点亮数码管。然后自己试着改进程序,实现更多功能

网友I:
上b站看名师视频,多看书,多做实验,有些东西得自己研究才行

网友I:
就是得自己多努力努力,与其在这里问不如去做两个实验

网友G:
可以先从视频教程开始看,或者买一些适合初学者的单片机教科书,慢慢来,逐渐就会了

网友J:
可以从网上看点视频 自己学习

网友K:
我觉得应该是多看看汇编语言吧

网友L:
多来51黑论坛找找例程,这里面有些大神的代码还是很优秀的,可以学到有用的东西。

网友M:
Keil uVision4编写

网友N:
先从C语言学习,然后结合51硬件学习寄存器操作

网友O:
个人给你一些建议
1、c语言是开发的基础,这个必须掌握熟练个人推荐书籍谭浩强的《c语言基础》
2、学习单板机的话我建议stc51入门,可以买一个普中的学习板价格大约在60元左右,附带资料比较全面
3、视频个人推荐郭天祥和金沙滩工作室的视频      讲解的比较详细
4、然后就是多加练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论坛里发帖或者加论坛的QQ群去里面问

网友P:
、熟悉单片机的原理,结构; 2、学好数电,模电,为设计电路打好基础; 3、熟练使用C语言,多学习别人的程序; 4、对操作系统原理有一定的了解; 5、Protel至少要有点基础; 6、要实际动手调试电路的能力。 学习单片机的步骤 当前的单片机种类很多,但是 51 是最基础的,因此单片机的学习最好也是从 51 开始,不仅容易上手,而且相当实用。然而 51 单片机毕竟过于基础,后来的很多单片机在功能上都有很大的扩展,因此按照我们实验室多数人的路线接下来大多数人会学习 AVR 单片机, AVR 单片机在功能上较 51 有很大提升,集成了 A/D 、快速 PWM 等很多实用的功能,而且和很多大型的单片机在功能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如果以后还想掌握其他单片机 AVR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学习的过程 学习单片机最终要的是当然是练,我所说的学习跟课堂上的单片机学习不同,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单片机教材,有些教材讲的是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和内部结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暂时并不需要,等以后开课的时候在学习好了。现在要学习的是暂时抛开内部结构原理不谈,如何能用单片机写一些简单的小程序,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网上有一种说法称之为先实践后理论的学习方法。 因此我的观点如下,单片机的硬件结构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最起码要知道各引脚的功能、区别,能自己动手搭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然后就可以直接从程序入手,程序最好还是用 C 语言编程,从简单的跑马灯做起,逐渐深入,陆续可以做一些数码管、液晶、 DS1302 、 DS18B20 等电子元器件的应用,在深入就可以结合一些具体实例扩展一些中断、串口通讯等功能。还有一点要声明的是单片机里用到的 C 语言其实很有限,课堂上学习 C++ 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在初期单片机编程中都用不到,因此没必要因为觉的自己的 C 语言基础不是很好而对单片机望而止步! 学习的工具 软件方面方面, 51 单片机用的是 KEIL 软件,这个软件在学校图书馆软件下载和其他网站上都有,具体用法自己查找相关资料, AVR 的软件就比较多了,我用的是 CVAVR ,另外还有 ICCAVR 等多款编译软件,这要看个人喜好了,建议有了一定的 51 基础再学。另外就是烧写软件,烧写软件的作用就是将编译器生成的 HEX 文件烧写至单片机里,这要配合下载线实用,如果有并口的话最好用并口下载线,软件最好用广州

网友Q:
从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51单片机开始, 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这部视频, 也有一本新概念51单片机书籍补充了一些他视频中的知识, 很多单片机初学者从这部视频走向程序员, 有点类似于谭总写的那本C语言教程, 很容易懂,网上有源码程序,每句代码他都耐心的讲了,你先模仿这些代码,然后做完视频中的练习,算是入门呢,对于一般的学校学生能掌握视频这些就内容基本上就能修完单片机这门学科了,剩下的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如果你以后想成为单片机工程师)那么是必须不断的做综合的项目练习,学会单片机,我建议你先补充一下其它方面的知识,数电,模电,电路板设计,电路调试能力,自己设计一两个项目出来,在去学其它的单片机,如果想做工控的设计这些东西在工作中非常重要,不管你学呢那种单片机要是没有独立开发项目经验,你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接下来就要看你工作中不断的学习,在项目中你将会遇到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对于想做单片机开发的初学者,能把51单片机能吃透就已经很好呢,有时间可以学一下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