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空调程序

楼主(2020-12-2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i2c.h"

sbit k3=P3^2;        //设置温度上下限
sbit k1=P3^1;        //加
sbit k2=P3^0;        //减

sbit led=P2^4; //报警指示灯

sbit beep=P1^5;          //蜂鸣器报警
sbit relay=P1^1;  //  设备加热和继电器
sbit moto=P1^0;   //  电机散热

char set_temph=0,a=0;//,set_templ=28;  //设定温度限默认值
u16 temp_val;  //检测的实际温度
u8 mode;  //温度模式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emp_DataPros()
{
        char set_temph=a;//,set_templ=28;  //设定温度上下限默认值
        short temp;
        u8 temp_buf[5];
        temp=Ds18b20ReadTemp();
        temp_val=temp;
        if(temp<0)
        {
                temp=-temp;
                LCD_Dispstring(3+5,0,"-");
        }
        else
        {
                LCD_Dispstring(3+5,0," ");
        }

        temp_buf[0]=temp/100+0x30;
        temp_buf[1]=temp%100/10+0x30;
        temp_buf[2]='.';
        temp_buf[3]=temp%100%10+0x30;
        temp_buf[4]='\0';
        LCD_Dispstring(3+6,0,temp_buf);                 //显示检测的温度xx.x

        set_temph=a;
        temp_buf[0]=set_temph/10+0x30;
           temp_buf[1]=set_temph%10+0x30;
        temp_buf[2]='\0';
        LCD_Dispstring(8,1,temp_buf);          //显示设定的温度值xx        */

}

#define  K1_MODE  1
#define  K2_ADD  2
#define  K3_DEC  3

//mode:  0-单次扫描   1-连续扫描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key&&(k1==0||k2==0||k3==0))
        {
                delay(1000);   //消抖
                key=0;
                if(k3==0)
                {
                        return K1_MODE;
                }
                else if(k1==0)
                {
                        return K2_ADD;
                }
                else if(k2==0)
                {
                        return K3_DEC;
                }
        }
        else if(k1==1&&k2==1&&k3==1)
        {
                key=1;
        }
        if(mode)
        {
                key=1;
        }
        return 0;
}

void sound()
{
        u8 i=5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
        }
}

void KEY_Pros()
{
        u8 key;
        u8 temph_buf[3];

        key=KEY_Scan(0);

        if(key==K1_MODE)   //模式选择
        {
                mode++;
                LCD_Clear();

                if(mode==1)
                {
                        LCD_Dispstring(4,0,"SET:   C");
                }
                else
                {
                        mode=0;
                        LCD_Dispstring(3,0,"Temp:     C");
                        LCD_Dispstring(4,1,"SET:  C");
                }
        }
        if(mode==1)         //温度上限设置
        {
                switch(key)
                {
                        case K2_ADD:            //加
                                                set_temph++;
                                                if(set_temph>=80)set_temph=80;
                                                break;
                        case K3_DEC:          //减
                                                set_temph--;
                                                if(set_temph<=0)set_temph=0;
                                                break;

                }
                a=set_temph;
                temph_buf[0]=set_temph/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h%10+0x30;
                temph_buf[2]='\0';
                   LCD_Dispstring(8,0,temph_buf);
                At24c02Write(0,set_temph);
        }
}

void TempData_Compare()
{
        if(temp_val>(set_temph+1)*10)        //实际温度高于上限值   报警  散热
        {
                led=1;
                moto=1;                  //1
                relay=0;
                sound();
        }
        else if(temp_val<(set_temph-1)*10)         //实际温度低于下限值   报警  加热
        {
                led=1;
                moto=0;          //0
                relay=1;
                sound();
        }
        else                      //实际温度在下限值和上限值之间   取消报警  取消加热  取消散热
        {
                moto=1;
                led=0;
                relay=1;
        }
}

void kai_display()
{
        if(At24c02Read(255)!=18)
        {
                At24c02Write(0,set_temph);
                At24c02Write(255,18);
        }
        else
        {
                set_temph=At24c02Read(0);
        }

        LCD_Dispstring(3,0,"Temp:     C");
        LCD_Dispstring(4,1,"SET:  C");
}

void main()
{
        moto=0;
        led=0;
        relay=0;

        LCD_Init();
        kai_display();
        while(1)
        {
                TempData_Compare();
                if(mode==0)
                        Temp_DataPros();
                KEY_Pros();

        }
}

楼主:
Keil代码文件:

楼主:
有疑问的黑子们可以咨询我,实物已经做成功了。

网友A:
能上传下工程包吗?缺少头文件无法编译

网友B(2021-09-23):
程序写得不错,不过叫空调有点不妥,毕竟他没有压缩机,应该叫温控烤箱

网友C(2021-12-10):
谁能根据楼主的资料 制作一个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