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大神,问一下keil编译之后出现“Target not created”要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22):
没有生成hex文件吧,配置里面改一下,这个网上可以搜得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生成hex文件吧,配置里面改一下,这个网上可以搜得到的

刚开始用keil的时候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你在按照创建新工程的步骤再来一遍就行,创建工程时输入文件名,一定要加.c。而生成hex文件只是需要你仿真或者下载到板子里面才需要用到,所以不是生成hex文件的问题。

网友C:
没看懂吗。明显提示是“code size limit....."代码大小受限了,一句话,编译软件没有破解,破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吗。明显提示是“code size limit....."代码大小受限了,一句话,编译软件没有破解,破解一下就可以 ...

还是你说的在理哈哈我那个好像也米有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