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单片机接收不到sim800a的消息。

楼主:
单片机是stc89c52rc的最小系统,代码在下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0;    //标记Buffer_Uart0接收数组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0};                 //Uart0中断接收数组
uint flag=0;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读取接收数据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temp_rec_data_uart0;        //接收数据
                rec_data_len_uart++;
                if(rec_data_len_uart>24)
                {
                        rec_data_len_uart=0;         //从头开始接收数据
                }
  }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clear_rec_data()
{
        uchar i;
        for(i=0;i<strlen(Buffer_Uart0_Rec);i++)
        {
                Buffer_Uart0_Rec[i]='\0';

        }
        rec_data_len_uart=0;
}

uchar hand(uchar *ptr)
{
        if(strstr(Buffer_Uart0_Rec,ptr)!=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DelaySec(1);
        Uart1Sends("AT\r\n\0");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r\n\0");
                DelaySec(1);
        }
        Uart1Sends("AT+CSCS=\"GSM\"\r\n\0");
        DelaySec(1);//延时大约3秒
        Uart1Sends("AT+CMGF=1\r\n\0");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CA?\r\n\0");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MP=17,167,0,241\r\n\0");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MGS=\"+86153xxxxxxxx\"\r\n\0");//电话号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HELLO 123\0");//修改短信内容,短信内容可为英文和数字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0x1a);

}

出现的问题是单片机发送AT指令但是读取不到sim800a模块返回的ok消息,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输入OK是可以进入下面的步骤的。
sim800a的电源是由一根5v转12v的现供给的,单片机通过microusb连接电脑,sim800a的串口和接地还有vmcu连接到单片机上面。

网友A(2020-12-22):
单片接在普中单片机开发板上面拔掉vmcu线可以使用,但是接在我的贴片最小系统上面拔掉哪根线都没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问题,还在查找

网友A:
sim800换5v的电源也还是不行

网友B:
先用串口工具试试是不是SIM800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用串口工具试试是不是SIM800的问题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发短信,但是就是接收数据不正常,使用直插的单片机,拔一拔线再插线可以正常收sim800的消息,单独用电脑连sim800可以正常收发at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用串口工具试试是不是SIM800的问题

拔线是先拔掉下面两根vmcu和接地的线,再把最下面的232的接线的接地插到单片机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在贴片的stc89c52rc上面怎么搞都成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