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调试助手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选择串口3就可以正确返回信息,选择串口2就不可以

网友A(2020-12-23):
1)您用的串口调试助手3.2版本过低,目前较高的都到了5;
2)您可试用其它串口调试助手试一下,如XCOM

网友B:
这个串口号必须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串口号一致

网友C:
因为你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有串口3,没有串口2;或者时因为你调试的外部串口设备连接的就是串口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串口号必须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串口号一致

那这个在哪里调

网友D:
但是我是用串口2进行proteus仿真,灯是可以正确亮,就是返回不了信息

网友B:
设备管理器——端口——右键点你要修改的端口号——属性——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