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小夜灯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
近日从某一个宝弄了两块人体感应小夜灯如图一。使用3次后就不能正常使用了。故障现象是充电五个小时充电电池充不进电。本人考虑可能是锂电池“饿死了”于是便拆开小夜灯外壳,用万用表测量锂电池正负极电压。结果测试电压为”0V”,说明保护电路启动了。将电池回路断开,用充电器单独给电池充电,电池充电后锂电池被激活,将电池重新焊接到原来的小夜灯回路中,充电小夜灯恢复正常。
结论:21世纪以来,家用电器中大量使用了锂电池,这种电池要是不及时充电就会出现“锂电池饿死”故障,例如电蚊拍,剃须刀,照相机,手机等等。解决的办法是断开电池保护电路给电池单独充电使其激活。
                                     拓行者:薛成 XCDZM@QQ.COM
                                     20201221

锂电池充电工具(磁铁夹子导线).jpg

网友A(2020-12-22):
对0V电压电池,我以前是用高压法修复。

网友B(2022-05-13):
能看到主控方案吗?

网友C(2022-09-06):
这个产品很有大市场 ,可能要大面积铺货了

网友C:
锂电池保护板的功能失效,有保护板的锂电池不会这么容易放完电,保持二个月不充电没有问题,看这个电池也不小

网友D(2023-06-03):
请楼主提供一下原理图,谢谢

网友E(2023-08-05):
引用 网友A:
对0V电压电池,我以前是用高压法修复。

正解,比原来电压高的电 充几分钟进行激活。在恒压充久一点,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