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ADC0809数字电压表程序设计

楼主:
源码加电路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le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显示0-9的电平码
uint volt,vtime; //电压值测定值
uchar addr;//测量地址位
sbit LW1=P2^3; //对应第4个数码管
sbit LW2=P2^2; //对应第3个数码管
sbit LW3=P2^1; //对应第2个数码管
sbit LW4=P2^0; //对应第1个数码管
sbit LW5=P1^4;//指示当前显示的是第几个转换值
sbit CLK=P2^4; //时钟信号
sbit START=P2^5; //转换启动开关
sbit EOC=P2^6;        //转换结束标志
sbit OE=P2^7;//定义ADC0809各脚
/**********************************************************/
//函数名:delay(uint x)
//功能:延时程序 改变测量地址
//调用函数:
//输入参数:x
//输出参数:
//说明:程序的延时时间为x乘以0.5ms 每5s改变测量地址位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y,z;
        for(y=x;y>0;y--)
                for(z=250;z>0;z--);//该步运行时间约为0.5ms
                vtime++;
                if(vtime==1000)
                {
                        vtime=0;
                        addr++;
                        if(addr==3)         //本例子一共有3个测量输入值,轮流读取这3个值并转换显示
                                addr=0;//以上语句实现测量地址位的改变
                }
}
/**********************************************************/
//函数名:ADC()
//功能:数模转换程序
//调用函数: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将转换好的测定值保存在变量volt中
/**********************************************************/
void ADC()
{
        EA=1;//开中断

        //确保进入正常AD转换状态?
        START=0;
        START=1;

        START=0;//ad开始转换
        while(EOC==0); //等待转换结束
        OE=1; //输出数据标志为真

        EA=0;//关中断
        volt=P3;//获取转换值保存到volt中,(P3为转换后数据)
        volt=volt*196;//转换值处理 (例子的满量程为5V,转换分辩率为8位即最大值是255,5/255=196mV,即1代表196mV)

        OE=0;//输出转换结束 (要在获取转换值之后)
}
/**********************************************************/
//函数名:display()
//功能:4位数码管显示
//调用函数:delay(uint x)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将处理后的电压值显示在4位数码管上
/**********************************************************/
void display()
{
        P0=0xff;//消隐 (相当于全部灭灯,清除上次显示效果)
        LW1=0;
        P0=~led[volt/10000]&0x7f;//带小数点1伏显示位
        delay(2);
        P0=0xff;
        LW1=1;
        LW2=0;
        P0=~led[(volt/1000)%10];//100毫伏显示位
        delay(2);
        P0=0xff;
        LW2=1;
        LW3=0;
        P0=~led[(volt/100)%10];//10毫伏显示位
        delay(2);
        P0=0xff;
        LW3=1;
        LW4=0;
        P0=~led[(volt/10)%10];//1毫伏显示位
        delay(2);
        P0=0xff;
        LW4=1;
        LW5=0;
        P0=~led[addr+1];//显示电压测量位
        delay(2);
        LW5=1;//指示当前显示的是第几个转换值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TMOD=0x01;//设定定时计数工作方式
        //为定时器初赋值
        TH0=0XFF;
    TL0=0XB4;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开启定时器0
        while(1)
        {
                P1=addr;//装入测量地址
                LW5=1;
                ADC();//调用模数转换程序
                display();//调用显示程序
        }
}
/**********************************************************/
//函数名:timer() interrupt 1
//功能:定时中断0响应程序
//调用函数: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明:为ADC提供时钟信号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初值重置
        TH0=0XFF;
    TL0=0XF0;
        CLK=~CLK;//取反 产生时钟信号
}

仿真代码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