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去用ZigBee通信将采集数据给电脑

楼主:
在这个串口模块下怎么选ZigBee通信模块实现通信,ZigBee俩模块实现通信,需要ZigBee协调器吗

网友A(2020-12-22):
你好!
如果是点对点通讯,可以只用两个模块,不用选协调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如果是点对点通讯,可以只用两个模块,不用选协调器

嗯  那你可以根据这图片判断只需要这俩ZigBee模块能实现他俩之间的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