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WORD 、BYTE关键字

楼主(2020-12-22):
我是初学者,正在89C52的EEPROM部分,C语言中出现了WORD i;语句,根据上下文意思是定义一个双字节变量i,但是C语言中并没有WORD关键字,类似的还有BYTE n,请问各位师傅如何解释?

楼主:
STC电子文档里看到的。

网友A:
STC文档中也有汇编程序,

网友B:
先: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然后:WORD 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然后:WORD i;

是有这一句,忽略了。谢谢

楼主:
文本替换工具

网友C:
这个要定义的,在文章头里面定义了就可以用了。说白了就是简化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