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音阶播放程序在AT89c51中可以播放,在stc15中就响不起来了?

楼主(2020-12-22):
我测试过硬件,硬件没有问题。只能考虑软件方面了,可是我已经修改过延时函数了,还是没用。有没有大神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把ST15的端口从新初始化,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T15的端口从新初始化,在试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B:
除了延时程序,还要检查有无用到定时器和串口,这些的设置不对同样会出问题

网友C:
STC单片机,IO口控制寄存器有好几个哦,你要看看规格书。PnM0,PnM1

网友D:
不明白IO设置,什么都不用管,用上电默认的通用IO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