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算法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程序,可稳定调节到目标转速

楼主(2020-12-22):
根据实际转速来稳定调节到目标转速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HC0 0xf9
#define TLC0 0x0f   //2ms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数码管,0-9段码表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8]={0,0,0,0,0,0,0,0};

uchar i=0;
sbit AddSpeed=P1^1;
sbit SubSpeed=P1^2;
sbit PWM_FC=P1^0;
int e ,e1 ,e2 ;//pid 偏差
float uk ,uk1 ,duk ;//pid输出值
float Kp=10,Ki=12,Kd=1.6;//pid控制系数        10,12,1.5
int out=0;
uint SpeedSet=380;
uint cnt=0;
uint Inpluse=0,num=0;//脉冲计数
uint PWMTime=100;//脉冲宽度
unsigned char  arry[];
void SendString(uint ch);
void PIDControl();
void SystemInit();
void delay(uchar x);
void PWMOUT();
void SetSpeed();
void SegRefre();
/**************主函数************/
void main()
{
        SystemInit();
        while(1)
        {
                SetSpeed();
                SegRefre();
                PWMOUT();

        }
}

void PIDControl()        //pid偏差计算
{
        e=SpeedSet-num;
        duk=(Kp*(e-e1)+Ki*e+Kd*(e-2*e1+e2))/50;         //+Kd*(e-2e1+e2)
        uk=uk1+duk;
        out=(int)uk;
        if(out>1000)
        {
                out=1000;
        }
        else if(out<0)
        {
                out=0;
        }
        uk1=uk;
        e2=e1;
        e1=e;
        PWMTime=out;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50;j>0;j--);
}

void PWMOUT()
{
        if(cnt<PWMTime)
        {
                PWM_FC=1;
        }
        else
        {
                PWM_FC=0;
        }
        if(cnt>1000) cnt=0;
}
void SystemInit()
{
        TMOD=0X21;
        TH0=THC0;
        TL0=TLC0;
        TH1=0xC0;
        TL1=0XC0;
        ET1=1;
        ET0=1;
        TR0=1;
        TR1=1;
        EX0=1;     //中断0用来测量转速
        IT0=1;
        EA=1;
        e =0;
        e1=0;
        e2=0;
}
void SetSpeed()
{
        if(AddSpeed==0)
        {
                delay(200);
                if(AddSpeed==0)
                {
                        SpeedSet+=10;
                        if(SpeedSet>1500)
                        {
                                SpeedSet=1500;
                        }
                }
        }
        if(SubSpeed==0)
        {
                delay(200);
                if(SubSpeed==0)
                {
                        SpeedSet-=10;
                        if(SpeedSet<0) SpeedSet=0;
                }
        }
}
void SegRefre()                  //显示刷新
{
         Data_Buffer[0]=SpeedSet/1000;
         Data_Buffer[1]=SpeedSet%1000/100;
         Data_Buffer[2]=SpeedSet%100/10;
         Data_Buffer[3]=SpeedSet%10;
         Data_Buffer[4]=num/1000;
         Data_Buffer[5]=num%1000/100;
         Data_Buffer[6]=num%100/10;
         Data_Buffer[7]=num%1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pluse++;
}
void 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静态变量,退出程序值保留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        static unsigned int aa=0;
        TH0=THC0;
        TL0=TLC0;
//        aa++;
//        if(aa==50)
//        {
//                aa=0;
////                flag0=1;
//        }

        Bit++;
        time++;  //转速测量周期
        if(Bit>8) Bit=0;
        P0=0xff;
        P2=Duan[Data_Buffer[Bit]];
        switch(Bit)
        {
……………………

案列1

网友A:
做过实物测试吗?

网友B(2021-01-25):
带负载时有处理吗

网友C(2021-03-07):
调速的模型的传递函数怎么写?

网友D(2025-01-16):
电机调速还自动收藏了

网友E(2025-10-16):
学习一下电机自动调速

网友F:
电机调速还自动,收藏了,谢谢